求好办法

楼主(2023-03-05):
12寸喇叭烧了,谁有好办法把纸盆完好拿下来。谢了!!!

网友:
不要取纸盆,直接取音圈。

网友:
以前用香蕉水可以融掉粘结部位,不知道现在的喇叭还是否适用

网友A:
用融胶液(化工店有买的香蕉水更好)涂在有胶部位,一次不行可多次,使胶慢慢软化,就看取下。

网友:
上面错误“即可取下”

网友:
都是高手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用融胶液(化工店有买的香蕉水更好)涂在有胶部位,一次不行可多次,使胶慢慢软化,就看取下。

我就是这么干地!

网友:
直接取音圈。方便一些。

网友C:
拧动扬声器背面螺丝取音圈、弊多利少。
音圈修理:
      比较妥当的拆装方法是从扬声器的前面着手。拆时先用毛笔蘸些香蕉水,将纸盆和弹簧片等边缘部分湿润变软,用锋快的小刀先后细心地把它们从铁架上剔下来,取出音圈。安装时音圈套进软铁心柱上,它和心柱之间四边要插进适当厚薄的纸片,使音圈四边不靠,周围均匀地悬在磁路空隙中间。然后将它与弹簧片和纸盆粘接好,再按以上相反的顺序把弹簧片和纸盆用胶粘固到铁架上,等到胶质全部干透以后,再把音圈垫衬的纸片抽出来。

网友:
可以试一试783,洗网版用的,溶解力超强

楼主:
引用 网友C:
拧动扬声器背面螺丝取音圈、弊多利少。
音圈修理:
      比较妥当的拆装方法是从扬声器的前面着手。拆时 ...

谢了,网上查了一下,感觉难度不大,就是不知道用的什么溶剂和胶水。美国喇叭,不知中国香蕉水能不能克服的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了,网上查了一下,感觉难度不大,就是不知道用的什么溶剂和胶水。美国喇叭,不知中国香蕉水能不能克服 ...

早期的喇叭胶水已经用许多年,没有必要改变新东西,中国是向美国学(民国时期)。
就是现在有机溶剂花样甚多。

网友:
多年前我修过一个飞乐12吋16Ω喇叭,用得是丙酮将粘接弹簧板的胶溶解的,。

网友:
美国的喇叭胶水就别想着融开了,根本不可能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就是这么干地!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实践出真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