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音机拉线部分固定滚轮的铜铆钉哪里有卖?

楼主(2023-03-05):
手头有几台收音机拉线部分固定滚轮的轴是塑料的,很容易断裂,想换成图中红色箭头所示的那种台阶式的铜铆钉来充当滚轮的固定轴,这样就坚固耐用多了。
但不知这种台阶式的铜铆钉哪里有卖的?
某宝上看了看,尺寸都比较大,没有收音机上用的那么小尺寸的。

网友:
找个小锣丝,最好是铜的,夹在手电钻上,开动电钻用小锉刀锉掉部分锣纹,套进滑轮。

网友:
测量尺寸,找车床加工吧

网友:
用螺丝代替

网友A:
这是个好主意,我用螺丝和中性笔芯给自制机器做拉线滚轮,效果还不错

网友B:
淘宝上用下图这种可以代替叫“不锈钢304内六角塞打螺丝凸肩轴肩等高限位栓”,有很多规格

楼主:
引用 网友B:
淘宝上用下图这种可以代替叫“不锈钢304内六角塞打螺丝凸肩轴肩等高限位栓”,有很多规格

一般便携式收音机调谐拉线滚轮中心孔的直径大约为2mm左右,刚才在淘宝上看了一下,这种限位螺栓最小的尺寸是M2系列的,光杆部分D(也就是滚轮要套进去的那部分)的直径也要2.5mm左右,滚轮根本就套不进这么粗的直径里去。

网友:
引用 楼主:
一般变携式收音机调谐拉线滚轮中心孔的直径大约为2mm左右,刚才在淘宝上看了一下,这种限位螺栓最小的 ...

实在没办法可以把滑轮孔径改成2.5毫米的,即用2.5的钻头钻一下滑轮孔。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个好主意,我用螺丝和中性笔芯给自制机器做拉线滚轮,效果还不错

这都是权宜之计,临时替代一下还可以。
中性笔芯是塑料的,它和滚轮中心孔之间的摩擦力要比铜和滚轮中心孔之间的摩擦力大很多,这样一来,不仅调谐阻力会增大,更主要的是会增大拉线的磨损,减少拉线的使用寿命。
拉线虽然不值几个钱,但更换一次拉线还是比较麻烦的。
手头有几台老收录机,其中的收音机部分的拉线用了几十年了,还好好的,一次也没断过。要的就是这种效果。
我想,如果把拉线所经过的所有环节、部分的摩擦阻力都设法降到最低,应该是可以达到这种效果的。

网友:
带U型槽滑轮U624ZZ轴承 尺寸4*13*7mm走导线轨道绣花机打印机轴承

时代在进步,物资空前的泛滥,你还没想到,别人已经用了很久....

带U型槽滑轮,保证你玩的过瘾...

楼主:
我很好奇的是,收音机厂家用的这种黄铜台阶铆钉是从哪里搞到的呢?是订制的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很好奇的是,收音机厂家用的这种黄铜台阶铆钉是从哪里搞到的呢?是订制的吗?

收音机、录音机里面的铜配件是非标准件,是各厂根据产品设计需要自己加工的,在市场上根本找不到。如果损坏可以找一些替代品,最好的办法是自己加工。

网友C:
用铆钉或钉子剪断就行

网友:
到废品库找旧件,最简便。

网友D:
引用 楼主:
这都是权宜之计,临时替代一下还可以。
中性笔芯是塑料的,它和滚轮中心孔之间的摩擦力要比铜和滚轮中 ...

说得好像你上面的滚轮不是塑料的似的。

网友:
收音机大多数小滑轮固定轴都是塑料的,时间久了,塑料轴老化,拉线力矩太紧就容易断轴。黄铜固定轴结构简单,要自己加工并不难,或者找别人定制也可以。量少,找别人定制划不来,要是自己DIY就要下点本钱做一台简单的机床就可以实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说得好像你上面的滚轮不是塑料的似的。

滚轮是塑料的不假,问题是还有轴,金属和塑料之间的摩擦大,还是塑料和塑料之间的摩擦大?
还有耐磨性的问题,塑料容易磨损,还是金属容易磨损?
还有可靠性的问题,塑料轴容易断,还是金属轴容易断?
你可以看一下,上档次机子的滚轮轴大多是铜的,低档机的滚轮轴大多是塑料的。如果二者效果一样,高档机有必要用金属轴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铆钉或钉子剪断就行

普通铆钉嵌入深度不大好掌握,嵌入太浅,滚轮容易沿轴向晃动,不太稳定,嵌入太深,滚轮容易被卡死,转动不灵活。
如果采用台阶式铆钉,嵌入塑料机壳内的部分的直径比滚轮套入的部分的直径略微细一点,则嵌入塑料机壳内的部分是确定的,只要选好台阶铆钉的尺寸规格,安装时要容易把握得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个好主意,我用螺丝和中性笔芯给自制机器做拉线滚轮,效果还不错

万般无奈的情况下,只好考虑用中性笔芯+螺丝的方法了,今天试了一下,结果发现中性笔芯太粗,居然套不进滚轮的中心孔里去。
郁闷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