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0V输出,各位老师有合适的6N2推6P1电路图吗?

楼主(2023-03-06):
  基础不好,麻烦各位。

网友A:
左边标CT的就是中心抽头,200v+200v

网友B:
这个变压器次级应当有中心抽头,实际是200VX2,参考下面五灯收音机电路:
由于电流较小,做6N2推6P1功放两个声道没有什么余量。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变压器次级应当有中心抽头,实际是200VX2,参考下面五灯收音机电路:

由于电流较小,做6N2推6P1功放 ...

白老师,我做成单声道就可以。谢谢您

网友B:
你测一下高压次级线圈,如果只剩下半臂(200V)可以采用晶体管桥式整流,滤波电容取大一些,扼流圈滤波。

网友C:
400V说的是200v+0+200v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400V说的是200v+0+200v吧?

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测一下高压次级线圈,如果只剩下半臂(200V)可以采用晶体管桥式整流,滤波电容取大一些,扼流圈滤波。

两臂都有电压,老师。

网友:
引用 楼主:
白老师,我做成单声道就可以。谢谢您

做一台单端单声道的是没有什么问题的。用晶体二级整流管作整流,滤波可以用容量大一些的,可以提高电压....

网友:
9楼坛友为正解。

网友:
引用 网友A:
左边标CT的就是中心抽头,200v+200v

哈哈 高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