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电路是干嘛用的

楼主(2023-03-06):
拆了一台负离子测试仪,就对这个芯片迷惑,J1的1脚是一个顶针直接定在铝合金外壳上面的,为什么呢?

网友A:
检测机器外壳被打开  停止工作或锁定程序防止被逆向

楼主:
引用 网友A:
检测机器外壳被打开  停止工作或锁定程序防止被逆向

测试了拆出来一样的工作,不影响,供电输入有,没有输出到另外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