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的电压力锅(型号MY-12CS505A) 不加热维修

楼主(2023-03-06):
      修了个美的电压力锅(型号MY-12CS505A),在这里记录一下,方便有类似故障的坛友维修。

      如题,一朋友的美的电压力锅(型号MY-12CS505A) 通电不加热,拆开底盘,目测检查发现电源板上高压部分的一个电解电容(450V4.7uF)已经爆开,找了个400V4.7uF的先代换上,通电试机,已经有了320V的高压,但还是没有12V输出,芯片(型号PN8024R)的4脚只有0.5V的电压,正常应该有12V左右。怀疑芯片损坏。

      网购了两片PN8024R和一片PN8026R,这个PN8026R可完全代换PN8024R且功率更大点,怕买到不良品,所以多买了两个。

      芯片到了后,换上PN8024R,再次通电试机,测量芯片的4脚电压,刚测量时只有5V电压,以为芯片不好,但再次测量时电压又上升到了8V。断电再通电,万用表一直在线测量这个4脚电压,发现电压可缓慢上升,几分钟后最终上升到11V后又回落至10V后再上升,就是上升不到12V,输出也就不能正常。

      基于上述情况,参考PN8024R的规格书,说是电源接通后,芯片7、8脚的SW端先通过内部对4脚VDD电容充电,当电压达到12.5V时芯片才开始工作。

      分析可能是这个芯片4脚上的滤波电容有问题,导致不能正常充电,断电在路用自己制作的ESR表测量阻值,发现有4欧,正常情况下这个4.7uF的电容不应该有这么大的阻值。拆下电容,ESR表测量有5欧,电桥测容量有5.57uF ,D值达到0.29,容量不降反升。找了个相同电压容量的电解电容,电桥测容量4.45uF,D值为0.04,ESR表测量只有1.5欧。

      用这个电容换上,再次通电试机,芯片4脚上的电压1秒内即达到12.5V,输出端也已经有正常的12V,电源板已经正常。

      另外找了个4.7uF450V的电容换掉前面临时代换的电容。

      因为电压力锅不在身边,至此,电压力锅电源板维修结束。

      顺便把原理图也画出来了,供参考,图片中画圈的元件是这次损坏更换的。

接线图

接线图

网友A:
非隔离还用芯片,阻容降压都i这强

网友B:
这种电源,芯片一挂准备主控芯片完蛋

楼主:
引用 网友A:
非隔离还用芯片,阻容降压都i这强

   毕竟是大厂设计的,应该比阻容的强。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电源,芯片一挂准备主控芯片完蛋

毕竟是大厂设计的,应该没那么脆弱

网友C:
很多小家电所用开关电源都是非隔离型的,搞不懂为啥不设计隔离型的,估计是成本比非隔离型高

楼主:
引用 网友C:
很多小家电所用开关电源都是非隔离型的,搞不懂为啥不设计隔离型的,估计是成本比非隔离型高

    肯定是成本问题,你看图中EE10的变压器,很小且内部只有一组线圈。如果是隔离型,一个控制芯片,一个MOS管,再加个大点的变压器,成本就高了很多了。

楼主:
  谢谢坛友 justmexx 的加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毕竟是大厂设计的,应该比阻容的强。

遇到过几台了,感应器漏电芯片挂,主控挂

楼主:
引用 网友B:
遇到过几台了,感应器漏电芯片挂,主控挂

    也是这种结构和芯片吗?压力锅不在我这,不知道主控有没有挂。

楼主:
  谢谢坛友“  古渡, CD77-2B,wanwenhao ” 的加分!

网友D(2023-08-04):
我这里也有这个型号的电压力锅,我换过PN8024R,换过1mH电感,现在的问题是输入电阻R3的左端有27V电压,电源是否还有问题?

网友:
12V输出加一个30V防雷管就好多了,保护后级

网友D:
上面的电路图中跟电容C7并连了一个2K的电阻,而我手里的板子上没有这个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这里也有这个型号的电压力锅,我换过PN8024R,换过1mH电感,现在的问题是输入电阻R3的左端有27V电压,电 ...

你的R3后面也是78L05吗?如果真有27V,那输入就有点高了。正常应该是12V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上面的电路图中跟电容C7并连了一个2K的电阻,而我手里的板子上没有这个电阻。

这个电阻应该是负载电阻,让电源保持稳定。你也可以加上去看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的R3后面也是78L05吗?如果真有27V,那输入就有点高了。正常应该是12V吧

我忘说了!后面是TO220封装7805,那个R3电阻我把它拆了下来,电压是27V,现在已经安装30欧电阻,12V电压正常了。

楼主(2024-02-21):
这个修好的电源板,年前安装上后拿去正常使用,说明主控没坏。

网友:
这个电路也还好,修过一台电源IC爆了,主控没坏。

网友:
直接找一个机顶盒上用的12V电源去掉外壳,焊几根线就OK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