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爱华随身听2V铅酸电池的一种替代方案 █

楼主(2023-03-06):
那只花38元购买的爱华HS-PX557磁带随身听修复后一直是外挂2节5号电池使用,尽管续航时间超长,但是携带还是不方便,实用而不美观。
网上有卖专门用于改造的长条型锂聚合物电池,成品都在70、80元,散件也要50元,感觉不值。

最近翻出一些以前收集的各种电池,发现2/3F6电池可以用来进行改造。F6电池是标准的条行电池,也就是常说的口香糖电池,而用在随身听上的“条电”是F6的加长版,型号是7/5F6,也就是1.4倍长度的F6,同时还有缩短版,即2/3F6,它们都是1.2V可充电镍氢电池,只是容量、尺寸不同而已。

7号电池也有各种规格的,如2/3AAA,1/3AAA等等,而2/3AA的短5号充电电池通常被用在电动剃须刀上。必要时,这些各种规格的充电电池可以巧妙的用在自制的小电器上。

2节2/3F6电池的外围尺寸和2V铅酸电池差不多,制作电池盒的材料就必须很薄。找到一只以前IBM笔记本电脑电源适配器里的铜皮屏蔽罩(现在基本上都不用这个屏蔽罩了),取合适的部位,用剪刀可直接进行剪裁,折弯。有一边短了点,没关系,电池不掉下来就行,不影响功能。

一头用2只老式的镀银空心铆钉作为正负极,另一头用弹性比较好电池弹簧改造作为负极,可以夹紧电池,固定在塑料片上,然后用502固定在电池盒上。

在内侧面贴上双面胶,再用焊接锂电池的那种薄镍片剪裁一下连接负极弹簧,最后用自配的那个“塑料膏”封住负极就大功告成了!

装入磁带,插上耳机,音量开在“4”档上,让机子循环播放,4个小时后看了一下,电量指示还是F灯,表明满电,后来有事外出,5个半小时回来看到E灯亮,表明馈电,但是还在唱,声音好象小了,估计唱4个半小时没问题,可以投入日常使用。多备几块电池备用,网上在每节10元左右。粗略算了一下,2/3F6电池的体积是7号电池的85%,电量也致如此。

网友:
牛逼,动手能力超强

网友:
非常好的一种替代方案!

网友A:
全新口香糖电池原装7/5F6   这电池淘宝有卖, 17元一节, 以前买过

网友:
点赞!这是真的乐趣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全新口香糖电池原装7/5F6   这电池淘宝有卖, 17元一节, 以前买过

7/5 F6在这机子上不能用,只有1.2V。

楼主:
感谢楼上各位加分。

网友:
现在有相应的锂电池。原理是将微型3.7聚合物锂电通过DC-DC变换为2v。自带充电和保护电路。不过,由于DC-DC电路有高频震荡,部分机型可能对音质存在干扰。

网友:
也可以外挂一只5号电池大小的磷酸铁锂充电电池代替两节五号电池啊。

网友:
我的PX370随身听是 用稳压电路把5V降到2V然后搞个MINI USB接口粘在电池仓上面 用移动电源供电 效果不错

网友(2023-04-06):
十几年前都这样玩过,原装电池盒和原装PB4铅酸电池,把PB4电池里面的老化电池芯掏出来,放进去两个3/5F6电池,尺寸刚刚好,再用细的漆包线把内部电池和原装PB4电池壳子的正负极接口焊接好就行,装进电池盒卡到机子上都不用取下来,充电的时候就把电源适配器插到随身听的电源接口上,因为接口的电源正负极和电池盒子的正负极是相通的,这个电池充满是2.4V,适配器一般是3V,充电正合适。
话说我之前改造的那个电池盒子,这么多年电池也失效了,最近我也打算把里面的电池换了

网友B:
偶然看见有合适的锂电池,加个接口凑合着用,好像3.7伏高了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偶然看见有合适的锂电池,加个接口凑合着用,好像3.7伏高了点

充满电4.2V,有点高。

网友:
非常不错!动手能力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