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入手一台74年206电唱机

楼主(2023-03-06):
再入手一台74年206电唱机

楼主:
主要是 外观完美,完整。

网友A:
外观不错,请问是哪四个速度?播放完唱片可以自动复位吗?

网友B:
靠电源频率来稳定速度的电唱机性能不会很高,以前拆了很多206唱机,现在还有它的电机。留着只是怀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靠电源频率来稳定速度的电唱机性能不会很高,以前拆了很多206唱机,现在还有它的电机。留着只是怀旧。

个人觉得206等老电唱机的电机还称不上是靠电源频率稳速,它是异步感应电动机,主要是靠1440转(同步转速1500附近、以内)附近的转矩特性的陡峭来适应负载(摩擦力)在一定范围变化时,转速变化很小,这个特性越陡精度越高,当然这个转动机械部分的润滑要保持,不能与出成时的状态偏差过大,否则声音变调。在靠轮橡胶老化后这差不多是难以避免。
这种摩擦力变化引起转速变化要比电源频率变化引起的转速变化大得多;电源电压高低变化也同样影响转速。
真正按照电源频率实现转速同步变化的,就是同步电动机了,那可是进入较高性能的唱机行列了,
直流无刷等伺服控制也不过比交流同步电机的转速精度高一点,但抖晃率有可能增大。电源频率是要满足有关发电并网控制要求的精度,是比较高的,且偏差是缓慢变化的,对唱机影响小。多极直流无刷电机的抖晃可能要高一点。

不一定都对哈。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外观不错,请问是哪四个速度?播放完唱片可以自动复位吗?

转速:78、45、33、16,国产206是不能自动回臂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个人觉得206等老电唱机的电机还称不上是靠电源频率稳速,它是异步感应电动机,主要是靠1440转(同步转速1 ...

206唱机使用的是四极双线圈电机,结构简单、加工方便、成本低;启动转矩小、负载特性差、漏磁和机械振动较大。需要在设计和加工工艺得当,有充分的减震措施,能满足一般的使用需求。交流磁滞同步电机一些指标能有所提高,但没见过国内唱机使用。有刷直流电机应用在电唱机上信噪比、振动远比交流电机好的多;无刷直流电机因为没有了电刷,寿命上、干扰更少了;交流多极低速同步电机性能不错,但结构复杂很少采用了;随着技术的发展,后来又出现了伺服系统,后期发展出所谓的晶体控制锁相环直接传动电唱机,性能指标远比优质的专业电唱盘高的多。国内电唱机发展一直就那样,早期的唱机采用的还是单线圈的罩极电机。制造成本低,价格便宜,也受限于国内的技术限制,能满足一般使用需求但也没啥太大的发展。人民邮电出版社在84年出版过《电唱机及高保真放音设备》一书,对电唱机各个方面介绍的很详细。

网友:
我对转速精度和转矩脉动的理解不知道对不对?
1)转速精度是速度(测速时间内的平均转速)准不准的问题;
2)不论哪种电机,根据转子每转过程中跨越磁极区域的次数及波动,可以算出每转力矩脉动的频率,这个频率如果在音频放大器及音箱的频响之外,就应该听不出来,如果换算出每秒50次脉动,那么就像电源交流声能否在音箱前面听出来一样的道理(脉动不同于正弦波,实际听起来可能偏向于噪声有别于电源嗡嗡声) ,不同的系统再现的低频底限不同,比如换算出来脉动次数低于25Hz,几乎不用考虑因为一般的音箱都表达不出来了;
   与此相关的是脉动幅值:罩极式异步电机,初级磁场旋转是均匀、磁极变化交替是正弦规律(不像凸极电机包括永磁无刷凸极式),合成磁场的旋转相对是很稳定的,206等唱机振动大,除了转子动平衡问题外,最大因素是靠轮摩擦过程中的不均匀振动、偏心振动、轴承振动,,,如果用皮带传动就会大大改善。
磁滞交流同步电机在力矩脉动方面也相同(这里把转速精度与力矩平滑性分开说的);
凸极的直流电机,不管是伺服还是怎么控制,只能解决速度精度,不能解决转矩脉动,但如果脉动频率在可闻以下,就是无影响了。
???对否?

楼主:
转速:78、45、33、16,国产206是不能自动回臂的......

网友:
我有台手摇的,似乎更有年代感

网友(2024-01-15):
家里摆台中华206电唱机怀旧感满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