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交流声如何消除?

楼主(2023-03-06):
网上购买GC1875、A1前级散件和蓝牙模块,自己组装功放,前级和功放用环牛两个双18V交流、蓝牙用18V开关电源供电。如下图:

目前的现象是:

无音频输入时(蓝牙未连接或AUX播放器未播放)就有较强的交流声,关闭蓝牙也是一样;一旦蓝牙连接(并未播放音频)或者AUX开始播放,交流声就立即消失。

请教各位大咖,如何消除这个交流声?

谢谢!!!

网友:
前级板输入端并一个1K电阻到地试试

网友:
交流声来自蓝牙板,把功放和蓝牙模块断开,噪声立即消失,不信你试

楼主:
共地交流声,噪音不再有

http://www.hifidiy.net/index.php ... detail/id/9607.html

现在的很多成品或者套件都是左右声道独立,但是用家一般只有一个变压器,一个滤波电源组,如下图接线法,100%有噪音!!

表面上看,各个声道都做到了“一点接地”,但是实际上,从整体上看,完全没有“一点接地”,在每个声道上基本包含“小信号输入地、负反馈地线、喇叭地线、茹贝尔网络地线,电源地线”这几个地线,其中输入电线和负反馈属于小信号,喇叭属于大信号,电源和茹贝尔各自独立,如果按照上图的接线方式,在每个板子上先汇集到一起了,然后再用个总线引到滤波中心,这样还是“一点接地”吗?非也!这也是造成绝大多数功放有噪音的原因。

按照下图改造,在功放板上找到各个地线,按照分类,独立连接到总滤波中心即可,如此,可以解决90%以上的地线引起的噪音,唯一的缺点是地线的连接线有些多了些。

我制作的音乐传真A1(两个声道独立的那种板子,不是直刻版本),LM1875等功放,都是左右声道独立,一个变压器,一个绕组,都是用的这个接地方法,结果是把头伸进喇叭里也没有提到嗡嗡的噪音,静深如海!!而原来买来的套件,直接接上的时候,恼人的噪音让人无法接受!

如果,各位兄弟还没看明白,可以仔细分析下,论坛套件H140那个独特的接地方式,相信你能看懂的!!

拿一个最常见的,号称105DB的LM1875做个例子吧,条件是2个独立声道、1个前级、1个滤波电源组、1个绕组的变压器。
普通条件的接地方案如下:

修正后的图纸如下:

网友:
蓝牙版未连接时处于待机状态,输出端可能处于高阻态,此时需要良好的屏蔽线隔离干扰,您的蓝牙,前级,后级都是单独电源,蓝牙用开关电源也能用,换成单独的变压器再稳压效果会更好。千万别从功放板取电给蓝牙板,那是不负责任的建议。

网友:
典型的没有输入屏蔽,交流声存在必然的

网友:
可能地线连接问题,把蓝牙的开关电源断开220v试试。

网友:
蓝牙板用功放板的电源降压使用,别用开关然后再处理一下接地。

网友:
废了开关电源,发觉一切都安静了

网友:
估计环牛是没有带交流屏蔽接地层的!处理这种比较麻烦。

网友:
试试取消开关电源,就用环变降压供电(蓝牙用18V供电有点奇怪,查查模块说明书)。

网友:
心真大,信号线都是裸线,先换成好点的屏蔽线再找问题

网友:
蓝牙模块独立供电,前级去掉,信号线改成带屏蔽的

网友:
共地噪声,需要做隔离

网友:
自己组装出现交流声还可以找问题,成品机特别是随身听买来就有交流声就麻烦了。以前买过一部sony触摸式数字调谐磁带收放随身听,由于在大街上试听,听不到交流底噪,拿回家才发现这个问题,虽然音质不错但是实在不能接受交流底噪,打开了看,里面塞得满满当当的层层线路板,根本无从下手。

网友:
未播放时音源输出端处于“断开”状态,而前级输入端输入阻抗较高,容易感应到噪声,可按6#坛友的建议在前级输入端并1K电阻试试效果

楼主:
首先感谢各位坛友热心指导!

再描述一下:

1、关闭蓝牙,也就是蓝牙并没有使用,交流声依然存在;
2、基本可以确定是AUX输入这边引入的交流声;
3、信号线都用的屏蔽线。

一个现象:手摸着输入插头地,交流声消失。

请各位再帮助分析一下原因。

另外,请教6层和15层,1K电阻是串在输入地线上?

谢谢大家!

网友:
貌似地线环路了,将您的AUX输入、蓝牙板、前级板画个示意图,看看三者地线是怎么连接的

楼主:
在HIFI论坛看到这个帖子,全文复制转到这里,大家交流学习。

网友:
引用 楼主:
共地交流声,噪音不再有

http://www.hifidiy.net/index.php?s=/Home/Article/detail/id/9607.html

这个要支持!                                                                                           。

楼主(2023-05-16):
这个帖子已经发出两个多月了,对上面各位朋友的悉心、专业的指导表示最诚挚的感谢!更感谢有矿坛这么好的交流天地,能让我这样的菜鸟随时都能获取帮助和知识而解决问题,能让我更加开心地DIY

今天,想给大家汇报一下最后的处理结果。拖了这么长时间,主要还是因为事情多,一直没有空闲去折腾。上周,终于才弄完。

上面很多朋友给出的解决方法,我也没有都去一一实践,一个原因是自己并未全部都明白,另一个是我感觉目前的结果能够接受,不想多折腾。

帖子说了,有交流声,这里再细说一下现象:

1、仅只连接AUX线,不连接播放器,就有较强的交流声,手摸时交流声更强烈;
2、连上播放器,播放、不播放或播放器关机状态,交流声有时有有时无;
3、蓝牙未连接时,交流声有时有有时无,关闭蓝牙也是一样;一旦蓝牙连接(并未播放音频),交流声消失。

过程中,也咨询了套件设计者,说是正常现象,任何功放都是这样。

首先,按照“共地交流声,噪音不再有”文,把所有接地改为一点连接,没有效果,和未改以前完全一样,然后恢复原状;

接下来,按天天爱玛丽等朋友指出的用裸线问题,将输入输出、蓝牙连接、前后级连接线全部改用屏蔽线加屏蔽层单端接地,改善了许多:只有上述1问题存在,2、3没有了。原来,也用的是屏蔽线,只是是单股,且没有做到单端接地,后面改为多股并屏蔽层单端接地。所以,哈哈,还是要学习呢,,,

目前,使用基本正常,对音响效果,还是比较满意的,四寸全频喇叭+马家的箱子,高中低音都很好,特别是有一曲“姜建华的二胡秦腔主题变奏曲”,二胡音色、声场,听起来真是舒服。

我有很多无损,还是有差别,音源第一,没有好音源,后面的再好都不行。

再次,谢谢大家!

网友:
其实,你的蓝牙板未工作时,输出是高阻状态,接近于开路,相当于给你的输入端接上了一个单振子接收天线,接收外来的电磁波,当然工频的辐射是占主要的,所以就是听到的电流声,知道声音从哪里来,处理起来就好办了,屏蔽起来想要把中央的线芯连接的电路全屏蔽难度有点大,而且蓝牙板的地线与功放的地线的短接线也是构成天线的一部分,所以短接线要尽量的短。另外在输入的正负极接上1K的电阻是个不错的选择,最好是用机械的声源选择电路,对声音影响最小,也最实用。

网友(2023-06-18):
铜箔是有阻抗的,大电流回路经过地线会产生一定幅度的电压。如果输入地和输出地太接近,会把这一电压引入到输入端,就会产生电流噪声被放大。所以弱信号和强信号的地线必须分开回流,避免干扰。

网友:
引用 楼主:
首先感谢各位坛友热心指导!

再描述一下:

从你的描述问题来看,手触摸信号输入就安静,很明显,没有接地造成,这个接地是机壳地

功放都是需要接地的,亚克力板只是好看(一般小白新手都喜欢全部用亚克力机箱),但是没有接地的介质,或者试下,接到变压器底板四个螺丝那个位置看看

接地点一般是电源中间的地,或者左右声道合并的负极地接地

楼主(2023-09-14):
1875用的很好,再次感谢上面各位坛友的指导!

网友:
直接看你接线情况,对你存在的问题要做以下操作,来逐步解决
1.由于使用了亚克力的外壳,没有了金属外壳的屏蔽作用,外部的交流干扰会有一定的影响。
2.AUX不接设备直接接一根线,相当于接收天线,很大概率都有交流干扰。听机器本身有没有干扰不要连接任何外部的信号线。
3.看图片不同的板子间都是使用原板子的插座连接,没有对接地进行单独处理。
4.可以先将蓝牙板子完全和功放断开全部连接(不能只断供电),看是否还有干扰。如果消失了,说明问题出在蓝牙板子上。这时就重点处理蓝牙板子引入干扰的问题,看图蓝牙供电是由一个简易的开关电源供电的,这种板子没有对EMI进行任何处理,  实际上会产生很大的电磁干扰。特别是这种开关电源是使用一个三极管做的震荡电路,震荡频率很低,可能直接产生可以听见的噪音。建议这个电源更换掉,使用线性降压IC直接将环形变压器的一组供电进行处理后作为供电。如果前置电路的供电合适直接从前置电路板中取电。
5.如果没有解决,就是前置电路和功放电路带来的噪音。还是先断开前置电路,看是否还有噪音,如果没有了就是前置造成的,重点看电位器外壳有没有接地,由于你用的是亚克力外壳,电位器的外壳一定要有效接地,  ,在电位器金属外壳上焊接一根导线到前置电路板的地线上。
6.如果只剩功放板还有噪音,就很麻烦了,一般是设计问题。不过我认为这种情况很少会发生。解决办法就是用前面坛友提出的将各个板子的地线,由这个板子的电源地的位置(最好从滤波电容的地线出引出),把前置和蓝牙板子的地统一连接到功放板两个大滤波电容之间的地上。

网友:
另外个人认为使用亚克力做机壳并不是一个好的选择,除了不会对蓝牙信号有影响外。几乎没有好处。如果采用这种拼接成品板的方式组合功放,最好选择可以外接天线的蓝牙板子并采用金属的机壳。

网友:
貌似电源只使用了两线/变压器中心抽头(黑线)与插座FG(E)间串个2200p高压电容!
仅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