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ONDA 本田皓影车机》改家用音响

楼主(2023-03-06):
品牌:HONDA 本田皓影车机
型号:AVH-7768ZH
主要功能:蓝牙、U盘、AUX、收音功能。(此款没有CD功能,另外也没有CD功能的需求)

背景:由于早年买的车机,没有蓝牙功能,使用时,还是多少有点不方便,故重新买一个。
旧车机改造:锋范车机,如下联接: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2046978&extra=

**经个人试听,HONDA 本田皓影车机的整体音质没有锋范车机的好听。这是个人听感,不代表一切

1、皓影车机音频解码后,直接串电容、电阻偶合至功放输入脚,省略了运放电路。(原本电路是有运放电路)只是没安装元件

2、锋范车机解码后,有音频运放电路,再到功放输入脚。

3、皓影车机、锋范车机均有高、中、低音频调。但锋范车机拥有更多的EQ功能选择,效果不错。

4、2者收音机接收能力区别不出来,差不多吧

***下面开始皓影车机华丽的变身吧********

1、外观图,(非方正,变为方正)

**整体铁壳上贴一层所谓的炭纤维贴纸,与面板黑色成为一体,更多的是可以保护铁壳的痒化(必竟手天天接触,难免有水、油类物质)

**成本核算问题,能省即省的观点,就不另外去TB上买外壳安装了,直接铁壳、PCB上开刀。

**完工后,与音箱摆个样,音箱是6寸的

**皓影车机、锋范车机 合个影

2、改造图示

**功放周边元件说明,本机为解码芯片直出,通过串电容、电阻分频,运放芯片没有安装,可惜了。本人对此机的听感,音质偏生硬,低频不足、力度不够大气。对比老锋范车机来说(老锋范联接如下),音质相差太多。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2046978&extra=

**背板端口接线图示,大家伙直看吧,应该是很直观的体现出接那几条线

**USB线只接了3根,利用USB外壳接地的原则,接地线引脚直接搭焊在USB外壳上,省一根飞线。

**电源DC输入端口,DC负级1脚焊接了一根1.2MM的硬线到PCB加固,另1脚负级直接焊接在大铁片上加固。正级飞线处理,再加胶水加固。强度不是问题

**电源DC输入端口,DC负级1脚焊接了一根1.2MM的硬线到PCB加固,另1脚负级直接焊接在大铁片上加固。正级飞线处理,再加胶水加固。强度不是问题

**增加断电记忆功能,(断开DC电源时,所有设置不清零)。

**按键背光电路改(本机的按键LED灯的原电路控制比较复杂)简单处理后,受ACC开关控制。

**注意收音机天线处理:

网友:
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

网友A(2024-10-21):
蓝牙我自己试出来了,同时先按住1跟6,然后按开机键
这个画面出现按1,然后出现下面这个画面,再按1,ON变成OFF就可以添加了

再去按MENU-选择设置--蓝牙设置--添加新设备就OK了

网友(2023-03-06):
厉害了,把这机器研究透了!手工也是十分了得!

网友:
研究的仔细,改动大工程,我的老磁带车机,接个喇叭端子就用了。

网友:
尽管我暂时用不到,但也感谢楼主的无私分享!!赞一个!!!

网友B:
酷影是DSP接收电路的吗?

网友:
就差没运放补上就完美了

网友:
低配车机就别要求太高了。
这台车机的亮点是收音芯片用了TEF6686,坛上的DIY机动不动就卖几百。
太贵了

网友C:
这么好的车机安个拉杆天线,当然跟德生一样卵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酷影是DSP接收电路的吗?

对,DSP,收音芯片TEF6686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么好的车机安个拉杆天线,当然跟德生一样卵样。

50元,还包邮,还要什么自行车???

网友D:
楼主你好:蓝牙连接是不是用的工程调试模式连接的。

网友:
现在的车机奇形怪状的面板 不太好折腾  还是以前的双锭车机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你好:蓝牙连接是不是用的工程调试模式连接的。

对,是的,连接一次即可,成功后,后面就自动联机了

网友:
这也是一种玩法,值得参考和借鉴。

网友:
我有大众丶K5和本田的磁带车机各一台,感觉还是本田的磁带车机音质好

楼主:
漏了一张收音模式图片了,补一下吧

网友:
这手工做的十分漂亮

网友E:
楼主的手工精湛,有不少值得借鉴的地方。也一直喜欢玩车机,手里保留几台喜欢的,哪天再拿出来折腾。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的手工精湛,有不少值得借鉴的地方。也一直喜欢玩车机,手里保留几台喜欢的,哪天再拿出来折腾。

支持折腾,想好思路,再动手,其实不难..........

网友F:
大师,这个机子是不是USB只支持播放MP3格式,WAV格式不支持?

楼主:
引用 网友F:
大师,这个机子是不是USB只支持播放MP3格式,WAV格式不支持?

我没试其它格式哦.............我的都是MP3格式

网友:
车机又便宜又好,只是差一个漂亮的壳子

网友G:
想问一下,这个车机要配多大电流的电源?空载时的电流消耗有多少?(音量关到最小时),可以直接用电池使用吗。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G:
想问一下,这个车机要配多大电流的电源?空载时的电流消耗有多少?(音量关到最小时),可以直接用电池使用 ...

目前我配的是40W的开关电源,待机电流是非常小的,几个MA

开机状态下,10来W的功率,正常音量听,音量在17,也就10来W(音箱6寸2声道,此时已经满足我的大音量了)

电池可以用啊,18650、电瓶之类的,都行

网友H:
改的非常完美佩服!!!我也跟风买了一台风范和皓影正在改装。。

楼主:
引用 网友H:
改的非常完美佩服!!!我也跟风买了一台风范和皓影正在改装。。

皓影的音质没有锋范的好听...............个人听感

另外就是皓影收音机,只能保存12个电台,而锋范可以保存几十个

皓影的优点就是屏大,可以看歌曲名、选择应对的文件

网友H:
引用 楼主:
皓影的音质没有锋范的好听...............个人听感

另外就是皓影收音机,只能保存12个电台,而锋范 ...

请问LZ有没有打算补上那2颗运放,补上运放音质应该好点,就是不知道运放周围的原件参数??

楼主:
引用 网友H:
请问LZ有没有打算补上那2颗运放,补上运放音质应该好点,就是不知道运放周围的原件参数??

目前没有这个计划,主要是锋范的音质能满足我的需求

另外就是这个皓影车机的蓝牙也很烦人,只要打开车机,就会主动联上手机,即使我在手机上,切换成另一个蓝牙耳机,没一会,又给这个车机强行给联上了。

最后,我干脆在手机上取消匹配车机的蓝牙,可车机还是主动不停的给手机要求联接 提示PIN不对,重新输入PIN

原件参数,这个到是好找,锋范车机就有运放啊,按这个运放元件参数就行了,再者,百度一下,很多运放电路,都是大同小异,可替换用的

网友H:
引用 楼主:
目前没有这个计划,主要是锋范的音质能满足我的需求

另外就是这个皓影车机的蓝牙也很烦人,只要打开车 ...

蓝牙在车机上不能关闭吗?

网友:
技术贴,顶一顶

楼主:
引用 网友H:
蓝牙在车机上不能关闭吗?

当然可以...................只是我现也很少听这个皓影车机了,没去动它

网友:
改的不错!技术党!

网友I(2023-04-08):
a0815老师:

你好!有些问题求教于你。

看到老师的帖子“《HONDA 本田皓影车机》改家用音响”,将本田皓影车机改家用效果很好,且得知此型车机收音DSP芯片采用灵敏度极高的TEF6686HN,便对此车机产生兴趣,前不久也花50元网购了一台全新的AVH-5968ZH型本田皓影车机。然后按照你的改造方法加装了电池记忆电路,网购了塑料防水箱包装了后面的铁壳机箱,并在内面左右两側安装了3寸喇叭。

车机改造完成后,外接12V2A开关电源试用。FM灵敏度极高,拉杆天线不拉出,就可极清晰收听十几个武汉本地调频台没有任何本底噪声。

但收中波却感觉灵敏度太差,到处是噪声。加装磁棒天线或者大环天线,只能收本地几个强台,其余地方还是噪声一片。

改用外接12V锂电池后,背景噪声才明显降低。看来中波接收还是使用电池供电为好!

但问题是此机静态空载电流实测竟然高达1安培!即使是12V / 2A的锂电池也用不到1个小时!

我只使用此机的收音功能,其它功能均不用。因此就想能否把此机电路板中除主控部分、功放部分、收音部分、屏显部分、按键点亮部分的供电回路保留外,其它用不着的功能部分供电回路切断,也就是切断这些回路的正极供电铜箔。这样将减去不少静态空载电流,使电池使用时间大大延长。

要实现这个目的,必须了解此机电路结构。但网上完全搜不到相关电路图。考虑到老师对此机还是下了一番功夫,对该电路板各部分以及芯片比较了解,因此特求教于你,能否提供一些帮助?

在此先谢过了!

楼主:
引用 网友I:
a0815老师:

你好!有些问题求教于你。

老师不敢当,纯业余而已

AM不行,好似车机AM都不行。它没有内置磁棒天线,不清楚车顶上的天线是否有特殊之处???必竟天线接口上还有一组电源输出到车顶天线处。具体没去研究过。

我不听AM,城市里AM信号太弱,基本上听不到

本田这个车机的FM收音,确实比锋范的强,清晰度好。但只能保存12个电台很不理想,太少了。

再者你所提到的抱弃不要的功能,又是切什么之类的,功程相当大,这都是好几层的PCB,跑不出电路原理图,比自己直接DIY一台收音机还难几十上百倍。

待机电流问题,你关机不能只关车机面板上的开关键,你要关ACC待机电流才小,明白???

ACC不关的话,待机电流是大的,不管你是最小音量还是正常听音乐,电流都差不多。正常的

网友:
引用 网友I:
a0815老师:

你好!有些问题求教于你。

12V2A开关电源可能没有达到滤波高频干扰噪音,建议换电池供电试试看,接受中波肯定会有惊喜

网友I:
引用 楼主:
老师不敢当,纯业余而已

AM不行,好似车机AM都不行。它没有内置磁棒天线,不清楚车顶上的天线是否 ...

a0815老师:

谢谢你的答疑!

此机既然是好几层PCB,跑不出电路原理图,又找不到相关资料,那确实也是无能为力了。否则只要有电路原理图,是可以找到不需要的功能部分供电线路而予以切断,达到降低静态空载电流的目的。

再次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I:
a0815老师:

谢谢你的答疑!

我已经说了,你关ACC就行,关ACC静态电流才几MA啊,几个MA也叫大????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已经说了,你关ACC就行,关ACC静态电流才几MA啊,几个MA也叫大????

他就是梦想着只要收AM,别的都关了,
也太搞笑了,功放就近200,屏幕大概也是200,TEF6686 大概180,电源管理芯片也得几十上百,
林林总总的,根本没有哪个芯片可以切断的.

网友:
AM灵敏度很好了就看你电源.天线了.

网友J(2023-07-27):
有没有法孑改AV输入,屏幕当显示器用看视频?

网友K:
FM的灵敏度如何?

楼主:
引用 网友J:
有没有法孑改AV输入,屏幕当显示器用看视频?

这个车机屏才5寸,分辨率也不高,何必改这个去当显示器用呢??

行当然行,得另外买驱动板,但没必要吧...........要改显示器用,大把的高分辨率的平板屏可以改

楼主:
引用 网友K:
FM的灵敏度如何?

地处于深圳,感觉不错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车机屏才5寸,分辨率也不高,何必改这个去当显示器用呢??

行当然行,得另外买驱动板,但没必要 ...

明白,谢谢解答。

网友J:
引用 楼主:
这个车机屏才5寸,分辨率也不高,何必改这个去当显示器用呢??

行当然行,得另外买驱动板,但没必要 ...

这个机是支持倒车视频,只是要协议盒。我想如果能通过内部改造,跳过协议盒子。是应该可以支持视频输入的,就像这个机之前要协议盒开启蓝牙,按键灯一样。我认为是可行的。

楼主:
引用 网友J:
这个机是支持倒车视频,只是要协议盒。我想如果能通过内部改造,跳过协议盒子。是应该可以支持视频输入的 ...

有协议盒,当然支持,我没买这个协议盒,蓝牙可以不通过这个协议盒就可以联接。没太深入研究其它功能........不好意思

网友L:
散热怎么解决?感觉散热会受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L:
散热怎么解决?感觉散热会受影响。

散热没你想的这么坏...........

本身功放IC就是会发热,IC本身耐热度就非常高,再者功放IC通常都有过热保护

实际使用中,并不怎么热的,裸手直接可以拿玩,不炀手,如果这种状态下,IC都受不了,那IC还是别上市场卖了

网友K:
引用 楼主:
地处于深圳,感觉不错

在深圳,能不能收到广州电台?

楼主:
引用 网友K:
在深圳,能不能收到广州电台?

那个频率是广州电台?????????没具体去注意这个,我也不经常听收音机,在我家能收到28个电台

我主要听U盘音乐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个频率是广州电台?????????没具体去注意这个,我也不经常听收音机,在我家能收到28个电台

...

好像是96.2,我也不记得了。有一个97.4不记得是不是佛山台还是广州台,还有一个佛山台与香港电台第二台相邻的,香港是94.8,佛山是94.6.最后两个会不会相互干扰?

网友(2024-01-03):
感谢大师技术支持,准备入手此机装个一车双机。

网友:
据说有大众拆车导航机RNS315是拆车机之王,有自带硬盘,有人搞这个吗?想找个拆车机性价比之王有推荐的吗?最好单锭的,车上空间不大可能要放仪表台上。需要功能全音质好点,带USB,AUX,蓝牙。如果有CD功能那是更好,没有也无所谓。找遍网络好似没合适的。难道只有买成品的那些大牌:歌乐,阿尔派,先锋,健伍之类,这些机子都在千元以上或几千元,超出了预算。

网友:
  改造这么多,太厉害了!

网友:
要破解的吗?

楼主:
按目录的接法,不用破解..................直接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按目录的接法,不用破解..................直接用

好像大众的要破解

网友:
感谢楼主的无私分享!

网友M:
外壳做的很好,铁壳怎么做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M:
外壳做的很好,铁壳怎么做的呢?

外壳,就是车机原机的外壳,我只是把车机背面的专用接口,改成常见通用接口而已

原车机的外表外面我贴了一层黑色膜而已

网友:
堪称车机改家用的教材,点赞

网友N:
请问楼主的拉杆天线是哪里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N:
请问楼主的拉杆天线是哪里买的?

淘宝,数字补丁

网友N:
引用 楼主:
淘宝,数字补丁

谢谢!再请问:你AM能收到台吗?我的CQ-EH8688KF插上一段60厘米左右的软线,FM可以收很多台,但是,AM连本地强台都几乎收不到,还有很大的噪音。

楼主:
引用 网友N:
谢谢!再请问:你AM能收到台吗?我的CQ-EH8688KF插上一段60厘米左右的软线,FM可以收很多台,但是,AM连 ...

车机的Am.就跟摆设一样,收不到台。

网友(2024-02-20):
改装大师,真心不错,有空也弄一台玩玩

网友A(2024-05-12):
看了楼主帖子,刚刚下单搞了一个46包邮,主要是听说这个芯片的收音机灵敏度高,感受一下,请教下楼主,仅用收音机要改造的地方多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了楼主帖子,刚刚下单搞了一个46包邮,主要是听说这个芯片的收音机灵敏度高,感受一下,请教下楼主,仅用 ...

不用改,我改这个,主要是外观不是我想要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用改,我改这个,主要是外观不是我想要的

好的,谢谢等收到货有问题再来请教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的,谢谢等收到货有问题再来请教

好马配好鞍,象楼主那种接一根拉杆天线的,就别期望太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了楼主帖子,刚刚下单搞了一个46包邮,主要是听说这个芯片的收音机灵敏度高,感受一下,请教下楼主,仅用 ...

个人觉的,这个车机的音质很一般..............反正不是我想要的感觉

网友:
在听的原汁原味本田皓影桌面近场聆听系统

网友:
引用 楼主:
个人觉的,这个车机的音质很一般..............反正不是我想要的感觉

我当收音头用,接出来接外面功放,这样应该会好点

网友A:
首先感谢楼主的详细教程,经过3个晚上的操作,已经基本完成了,后续就想办法慢慢美化一下,目前基本功能都可以用了,莲花插头的是音频输出,当收音头用,AUX音频输入用的少,就加了个3.5的座。当收音头效果挺好的,音质可以,楼主可以试一下。主要我这里是小小县城,收音机能收到的台原来几个,现在也几个,不过相对我的其他收音头,灵敏度是会高点,还不错的。想请教下楼主你那个面板是怎么切的,切这么好,我都不敢下手
下面上图看看,不是很好,有点凌乱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先感谢楼主的详细教程,经过3个晚上的操作,已经基本完成了,后续就想办法慢慢美化一下,目前基本功能都 ...

1楼有图示,总结,就是:慢

切勿操之过急,画线,直尺,美工刀,硬币一个,挫刀,砂纸

慢慢慢,想好每一步。

网友:
引用 网友F:
大师,这个机子是不是USB只支持播放MP3格式,WAV格式不支持?

支持WAV格式,我试过了

网友:
我把话筒加上去了,这样可以打电话了,开始就加了话筒,没有加放大,声音太轻了,没办法用,加了个咪头放大电路,声音就很大了,看了网友提供的接口定义,接起来的

用扎带帮边上就可以

用扎带帮边上就可以

网友:
楼主牛X,把个车机研究透了,改得很好,我等只有学习的份。今天手头有个大众的德尔福(DELPHI)DE2-7WJ车机,想放在家里听下广播,但半小时就关机了,网上说要买个CAN解码器,某宝问了下要三十大洋,还是只有望洋兴叹。

网友(2024-10-01):
楼主请教一下这个机子怎么进工程模式调蓝牙的,怎么调忘记了,谢谢

网友:
上次搜到过一个帖子,现在找不到 了

网友O(2024-12-17):
引用 网友A:
蓝牙我自己试出来了,同时先按住1跟6,然后按开机键

这个画面出现按1,然后出现下面这个画面,再按1,ON ...

您好!请教一下:你用的是什么天线呀?听AM中波广播,情况怎么样呀?
我也刚买了一个跟这一模一样的车机,准备捣鼓一下…

网友A:
引用 网友O:
您好!请教一下:你用的是什么天线呀?听AM中波广播,情况怎么样呀?
我也刚买了一个跟这一模一样的车机 ...

没有听中波,就插了跟导线,中波收不到,只听FM,当电脑功放

网友O:
引用 网友A:
没有听中波,就插了跟导线,中波收不到,只听FM,当电脑功放

哥们儿!我记得你是没有买尾插线,自己拆开铁壳,安装接线柱搞的对吧…

我呢,不想搞破坏,就简单点,准备网上买专用的尾插线,还计划斥巨资买K-480WLA天线…

嗯!买尾插线,是第一步哟!
看了很多帖子文章,都反映说这样子的车载CD车机改家用收音机,听AM中波广播,效果都不太理想,本来我已经放弃了,已经心灰意冷了…
直到有一天,我刷到了收音机评论译介的一个视频,他用一个大众的车机改家用,天线用的是K180WLA,测评说收听中波AM广播,很好,我一下子就来兴趣了啊…
所以,接下来,要玩就玩狠的,比K180还狠…(哈哈)

——我知道我这样有点疯狂…

随便找了一个图,就是这样的尾插线

随便找了一个图,就是这样的尾插线

网友:
引用 网友O:
哥们儿!我记得你是没有买尾插线,自己拆开铁壳,安装接线柱搞的对吧…

我呢,不想搞破坏,就简单点, ...

不错不错,等你的大作

网友:
楼主对这个车机的接线定义及断电记忆研究的透彻,值得我们其他坛友借鉴,少走弯路,dsp车机还真没玩过,老车机和近几年的车机倒是玩过不少。谢谢楼主,这边淘个玩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