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了个电动车电池脉冲维护电路,不懂是否有用

楼主(2023-03-06):
电动车48铅酸电池由4节12V电池组成,12V电池内部再由6节2V电池组成,新电池使用一段时间后,容量会下降,一般是内部产生了硫酸铅结晶,少量是正极板软化,还是晶枝短路,串联充放电最后会造成恶性循环,差的更差,最后由于某个2V电池容量减少到无实用价值时,导致整组48V电池完蛋,因此做一个电池维护电路,想提升电池寿命,电路就是用四个12V小电源变压器全波整流后不滤波,串10欧的电阻直接给12v电池充电,在220V交流输入的情况下,对充满电的电池有100毫安的脉冲充电电流,频率100HZ,脉冲宽度2.2毫秒,万用表50毫安档测量大约有40毫安充电电流,现在对4个12V旧电池长期用他充电维护,看看能提升他的容量还是降低他的容量,听说长期静止电池会自放电,电不足会产生硫酸铅结晶,另外静止电池对电池不利,保池电解质活动状态比较好,另外稳定小电流充电听说也对电池不利,所有用小电流脉冲充电,效果是第一不让电解质处在静止状态,第二让电池始终满电,大家看看这个方法是否可行
电路如下:
实物如下,给他做了个盒子,效果好的话准备装电动车上试试

网友:
这种充电器实际我做过,充电没问题,维护没用

网友:
这类话题该发到电源板块。照明电经过变压器变换成峰值稍高于电池组电压的交流,然后再用半波或全波整流变成脉动直流,利用变压器次级铜阻限流对电瓶充电,这曾经是应用最广泛的铅蓄电池充电器方案。这种充电器的确是脉冲充电,但它的作用也仅仅是充电而已,没有“维护”电池的作用。蓄电池容量下降和硫化是两种不同的问题,容量下降是不可逆的,硫化是硫酸铅在极板上沉积导致放电电流降低,硫化一定程度上是可逆的。电动车蓄电池在用过几个月之后,先少量补充去离子水,静置24小时后再充电,内阻会有一定程度上的下降,电瓶使用寿命会有少许延长。修复硫化的电瓶,脉冲充电的平均电流并不比正常充电小,反而要更大,那种充电方式应该是大电流、窄脉冲间歇性充电,这四个小变压器容量不够,起不到维护的作用。。

楼主:
我先试试,一直接在电池上充,冲他几个月,看看对电池有没有作用

网友:
我的4812电池用了两年多一点,原来跑20多公里,现在已经不足10公里了。。。
也不想换了,顶着用吧。

网友:
电池组中总有个把先坏的,然后整组更换下来里面总有个把还是好使的,所以我觉得电驴子跑不远,爬坡没力,就去亲戚店里,挑出一组中拉跨的几个,然后从他店里角落中挑几个换上(白piao,自己动手),

网友:
实际上12V的铅电瓶都是由6个2V的电池在内部串联起来的,对整组电池进行维护的效果可能并不会太好的。

网友:
脉冲修复,有作用但效果极微,当你试过以后也就放弃了。

网友:
作用微乎其微了吧,铅酸电池高温硫化导致的容量损耗几乎是不可逆的

网友:
这个我在国内某个铅酸大厂和他们的技术老总交流过,是有一定效果的,这个里面的脉冲不是你理解的这个。网上不是有个所谓正负脉冲充电器嘛,正脉冲充电,所谓负脉冲其实就是放电,

楼主:
说说你了解的脉冲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