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手机APP调整磁带录音机转速的方法

楼主(2023-03-07):
虽然,随着科技的发展,目前磁带收录机已经较少使用。但仍有不少磁带机的爱好者。他们使用的收录机很多都是30-40年前的经典老机器。由于年事已高,维修是家常便饭。整修之后,经常要调整电机的走带速度。设计上,标准带速为4.76cm/秒。工厂或者维修专业门店,常常使用1k的测试磁带,播放该磁带,在音频前级的测试点,利用示波器观察输出的波形和频率,调整相应的调速电位器,使测试频率显示为1k即可。但业余条件下,并不具备专业设备。一般只能用一盒自己熟悉的录音带,根据听感,大体调整。这样往往不便,也不准。笔者发明一个个简便可行的锦囊妙计,经实践可行。原创成果分享,看完请点赞。

一、制作测试磁带。

1、下载一个“完美钢琴”手机APP软件。按下C5钢琴键,则手机发出标准的C5琴音,频率大约为523Hz(根据声乐理论,C5是523.25赫兹)。

2、制作测试磁带。在一个走速准确的录音机上,用磁带将该手机音频录下来。可以连续录一段,作测试用。

二、下载测试软件。 到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声音分析仪”手机APP软件。该软件能用手机测试出并显示声音的频率。主要用来为钢琴等调音。

三、具体调整方法。

1、将录有钢琴声音的测试磁带,放入待调整的卡座播放,音量稍大。

2、打开手机声音分析仪软件监测。

3、调整电机转速电位器,使手机分析软件显示的频率为523hz左右,即告完成。

该方法简便易行,实践中,调速电位器稍微调整,显示频率就有明显变化,说明十分灵敏。准确度是人耳远不能比拟的。但前提是,录制测试磁带的卡座,本身必须走速标准。

网友:
我试过另一种方法,就是用一盒原声带,放上一首《粉红色的回忆》,同时在网上找到一首《粉红色的回忆》,同时播放,保证同步,看看是快还是慢,然后进行微调,待到两个声音从头到尾基本重合时为止,此时基本调好....

关于同步的问题,录音机有暂停键,电脑播放器(网易云、酷狗、腾迅)也有暂停键和快速移动键,只要稍加练习,很容易做到...

网友:
这个方法不错,只是现在走速标准的录音机不好找了,我是买的别人录好的标准带来调速的,据说是从原来的录音厂出来的,5分钟的带子80元,还可以调整磁头方位角

网友:
好方法以前是用听熟悉的歌手调个大概

网友:
函数信号发生器

网友:
谢谢分享,还有下载这个用心了

网友:
方法不错!但感觉还是复杂了,我是截取一截磁带制作一盘专门测速带,用手机计时器配合监测磁带转速调整。实际听感表明业余条件下完全满足要求。

网友:
这个方法非常专业啊!

网友:
2、制作测试磁带。在一个走速准确的录音机上,用磁带将该手机音频录下来。可以连续录一段,作测试用。

这个是关键....

楼主:
其实标准音源,也可以使用标准1k的音频。bilibili 和酷狗,都要现成的播放。

网友(2023-07-01):
关键是得有一台速度标准的录音机,这个不好找,能找到录盘1k带就可以了

网友:
买个二手的频率计多方便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