闲来无事给华为手机移植第三方电芯

楼主(2023-03-07):
      去年年末就想换电池来着,可惜一直忙着搬砖没时间折腾
      今年过完年再次明显发现手机电池续航差很多了,索性从闲鱼购买了一块转镍半成品电芯(裸电芯 无保护板)
废话略多,下面直接动手
购入电芯样式
接下来拆手机,风枪加热指甲插进划几圈去就开了,顺便给摄像头贴上胶带挡挡灰层
电池加热一会儿,滴点酒精就开了,这里我就直接拆下原机电池的保护板,并且处理好残留的极耳 重新上锡
完事根据保护板折叠角度来判断剪短新电池的极耳,堆锡来焊上 (锡买的比较劣质 都是某宝签到功耗撸来的,焊点一点都不亮,但是我个人也就最求个能用就行)
接下来处理电池包胶,随意裁剪了点黑胶带来包扎一下就好了
完事装回手机 测试OK,处理干净痕迹和残胶直接用B7000封装回去

      接下来总结一下成本,人工0元  自己给自己白打工电池物料25+6=31元
      ACC旧电池82%健康度实际电量在3400mah左右
      ACC新电池第一个循环91%大概3800mah
      手机自带的健康度在95%(新)
我用USB电流表测得充入电量大概在17wh÷3.82*90*1000换算下来在4000mah左右,原本电池额定值是4200mah
综合起来新电池是比旧电池好很多的,续航明显提升 亮屏时长在6小时以上,旧电池的亮屏时间只有4小时左右
并且快充也恢复了40W的水平。 实际充电最高可以跑到36W左右

楼主:
编辑了半天,图又没了  不知道啥情况

网友A:
现在不少手机都有识别电池功能了,不管是水果机还是安卓(洪门系统我认为就是换皮安卓),识别到非官方电池就给你颜色瞧瞧,所以只换电芯保留原电保护板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现在不少手机都有识别电池功能了,不管是水果机还是安卓(洪门系统我认为就是换皮安卓),识别到非官方电池 ...

笔记本电池的这招完美移植到了手机!

网友:
图都飞走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笔记本电池的这招完美移植到了手机!

给本子换过电芯,要用可调电源夹在要换下的电芯两头镍带上,不然一断电,保护板就锁死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现在不少手机都有识别电池功能了,不管是水果机还是安卓(洪门系统我认为就是换皮安卓),识别到非官方电池 ...

果子的电池保护板比较完善,在绑定设备的同时也会有数据记录电池的信息储存下来。
菊花的比较简单,只有基础的单一设备绑定
另外菊花如果更换其他电池的话(非移植电芯),可以通过旧电池开机 插入数据线充电 再拿掉旧电池 换上另外一块电池  就可以跳过绑定问题。 这个方法可以简单的应对电池绑定问题,但是需要保留原本的旧电池 或者旧电池保护板,防止出现 意外情况导致不开机等

楼主:
上传了一堆图,编辑了半天,一发布什么都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给本子换过电芯,要用可调电源夹在要换下的电芯两头镍带上,不然一断电,保护板就锁死

前段时间我也修复了块神州笔记本的电池,电池接近饿死的边缘 电压从高到底只有0.3V-1.5V。拆开后先逐个均压充电 使用EV2400解锁了保护板(完全解锁码可以去TI论坛搜寻),打包装回去之后就复活了(亮屏使用1小时左右)

网友C(2024-09-03):
上次华为手机网上寄修,修回来插电能开机,拨掉开不了机,自己换不了电芯,要人家专业的换才不会锁死,花了一百多换了个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上次华为手机网上寄修,修回来插电能开机,拨掉开不了机,自己换不了电芯,要人家专业的换才不会锁死,花了 ...

菊花只是微码验证达到不让乱换目的,换电芯可以保留保护板移植,或者直接买第三方成品解码电芯
我现在也很少移植电芯了,基本都是买某个老板做好的全新成品带板 省点麻烦

网友:
引用 楼主:
菊花只是微码验证达到不让乱换目的,换电芯可以保留保护板移植,或者直接买第三方成品解码电芯
我现在也 ...

当时以为别人忽悠电池锁死,我送修时只是别的故障电池是好的,修手机的门道也黑得很,修完寄来开不了机对方说是电池坏了,下次自己买人家弄好的电池自己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