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F66万用表 电路板第二版做好了

楼主(2023-03-07):
  第一版主要问题是开的孔不太合适。
  这一版,修改了中间的大孔,可以焊一个内径6mm的轴套。
  由于买到的触点比较高,叠加了一个开孔的电路板,这样,拨动开关就在一个平面上滑动了。

第二版电路板
叠加在触点上面的小板。

楼主:
焊好触点了,之前在请教贴中,有网友提到用镀银触点,这样的触点果然好看上档次。

焊好触点并叠加小板

背面电路板

下面就要焊上元件了

网友A:
同样等测试。  拨盘不好的太TM难用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焊好触点了,之前在请教贴中,有网友提到用镀银触点,这样的触点果然好看上档次。

看着挺养眼!

网友B:
应该折腾MF368表,很多玩家手中都是漏液造成板子腐蚀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期待欣赏成品以及测试

谢谢关注,得慢慢来,那个弹性接触片,得自制,我把触点的半径变大了,为的是好画图。

楼主:
  谢谢关注,请多多指点。
  把原来板上有元件移植过来了

  用铆钉把上面的小电路板固定;电路板中间加上了一个轴套,起固定转动轴的作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同样等测试。  拨盘不好的太TM难用了

谢谢关注。改的目的就是为了解决拨盘接触不良的问题。请多多指点

网友D:
准备用白铜做触点不知道怎么样?

网友:
牛逼,电路板设计高手!画封装结构元件不简单。那些触点是铆钉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折腾MF368表,很多玩家手中都是漏液造成板子腐蚀

谢谢关注,等折腾完这个,就再画个368的电路板

网友:
做得真好。可以算是最合理的个人diy主开关的方案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准备用白铜做触点不知道怎么样?

你好,谢谢关注。我买的触点是铜镀银的,估计镀的银很薄,不知耐不耐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