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千万别买这个牌子的喇叭!

楼主(2023-03-07):
前些天买了个65毫米小喇叭,声音特别难听。今天破坏性拆开,原来是里面的强磁铁电镀脱落,碎屑在磁隙里造成擦圈,这种情况根本没办法修复,就是制造缺陷。宝上鱼上卖这个喇叭的还不少,大家千万别上当!

网友:
超薄的喇叭就没有好听的
2寸的泡面边喇叭声音还行

【KRK 5寸音响 VS 2寸小低音炮】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 ... b4aed0f1bb00dc7ed23

网友:
现在很多喇叭是这样制作的,防不胜防。请看:
这对LG喇叭是十多年前买的,也是涂层脱落,坏了一个。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ead&tid=1962019

网友:
怪不得有卖二手喇叭的,这下明白了。

网友:
这种小喇叭,就没有音质好的。

网友A:
,那么闲鱼上面的所谓老喇叭,怎么识别,还有翻新的?

网友:
65mm超薄喇叭也就听个响。

楼主:
两片磁铁镀层脱落的很严重!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么闲鱼上面的所谓老喇叭,怎么识别,还有翻新的?

拆机喇叭啊 网上很多

网友:
互联网+智能制造,马上就工业4.0了,心里没点数吗?

网友:
好喇叭可以南鲸旗舰店,飞乐音响旗舰店,珠江喇叭旗舰店、佳讯喇叭旗舰店

网友:
引用 楼主:
两片磁铁镀层脱落的很严重!

如果那些配件没被拆坏,修复还是容易嘀。

网友:
现在的超薄喇叭应该都是这种结构,就一薄薄的强磁片,很多全新的没用过镀层直接脱落卡死音圈。早期那种内磁喇叭磁铁就很不错,类似于不锈钢那种结构,就不存在这个问题,磁柱很高,防磁罩也非常厚实,音圈行程也就更长,估计现在正规大厂依然是那种结构吧,拆了一只三洋内磁喇叭,看图……

网友:
看楼主图片,好像磁铁偏到一边了。另外那些脱落的东西弄出来是否就可以恢复使用了?

网友:
不知为何喇叭中使用的强磁片很容易生锈,表面就像风化成了一层粉,清理后要用502胶表面包一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