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一款电唱机靠轮。

楼主(2023-03-07):
又做了一款电唱机靠轮:
外径42mm左右,内孔4mm,总厚度8mm左右,
采用自润滑铜套轴,外圈是工业垫圈,耐高温,耐压,耐油,耐用。

网友:
O形圈太硬,不太合适,应该用硅胶材料做

网友:
硅胶材料可能更好一些。

O1CN01RjSYAr2IVKah9yKIR_!!2907039291 (1).jpg

网友:
O型圈也有软一些的,不过可以上车床把外圈车一下,让外圈成为平的,这样接触面更大一些。

楼主:
经过测试,,橡胶,硅胶,欧型圈,,都很完美,硬软合适,适合diy。。

完美者和强迫症者,请绕行。。。

网友A:
这个方法挺实用,值得试试......

楼主(2023-05-13):
引用 网友A:
这个方法挺实用,值得试试......

测试过一款,感觉不错,

楼主:
希望有其他更简单,更便宜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