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首MP3的码率为128kbps,这个数值是如何计算出来的?

楼主(2023-03-07):
一首MP3的码率为128kbps,这个数值是如何计算出来的?PCM编码的WAV码率我会计算,MP3的码率能做类似计算吗?

网友:
mp3格式的码率是在32kbps-320kbps之间,我们平常听的MP3码率大多是128kbps的,也有的是192kbps,160kbps。码率小,音质则会差。但是码率大的话,音质会有提高,但是文件体积也会随之增大。一般192kbps的MP3音质算得上比较好了,128kbps则更次一点。320kbps的音频算得上高质量音质了。

网友A:
MP3的码率是人为给定的,计算不出来。给多少,就是多少。可给多,可给少。但是最多只能给320kbs。

MP3编码时,有几种编码方法:

一种是恒定码率,就是规定码率是128还是256等,编码时,编码软件就按128kbs来。
另一种是平均码率,就是规定平均码率是128啥的,编码时,编码软件会根据声音有时码率高,有时码率低。
还有一种不规定码率,但规定音质。常用的q:a 2 就是规定音质2级(0级最高,9级最低),音质2级编码后平均码率大概190kbs左右。码率也是不断变化的,通常称为可变码率。

半官网推荐是规定音质。

楼主:
引用 网友A:
MP3的码率是人为给定的,计算不出来。给多少,就是多少。可给多,可给少。但是最多只能给320kbs。

MP3编 ...

如果按恒定码率128kbps,编码软件是如何工作的,比如用的是什么参数去编码?

网友A:
引用 楼主:
如果按恒定码率128kbps,编码软件是如何工作的,比如用的是什么参数去编码?

人体耳朵分辨率有极限,超过极限的,就省略。音频压缩大致原理如此。
具体的,有很多专门的研究机构在做研究试验。
mp3编码,编码软件的源代码是公开的,看源代码,就知道是如何编码的,但是,没有必要去研究。
一个简单的编码,就是几十人几百人几十年的心血,不是一时半刻能看懂的。

(音视频,只要知道基本知识即可,深入了解是无底洞的,没有必要。老衲也只是大致知道一点皮毛。)

网友B:
引用 楼主:
如果按恒定码率128kbps,编码软件是如何工作的,比如用的是什么参数去编码?

请查阅MPEG1,MPEG2文档,要有心理准备,可能有2米高。

网友C:
引用 楼主:
如果按恒定码率128kbps,编码软件是如何工作的,比如用的是什么参数去编码?

平均码率。。。

网友D:
WAV码率能算是因为他是无损的.

根据 采样率*采样深度*通道倍数*时间 就可以算个大概.

而MP3是有损压缩算法,码率有一个范围,太低了损失太大,码率太高浪费空间
128kbps 是一个为大众接受比较均衡的码率.

这是在早期因存储/传输成本高时的看法,在后期一些音乐爱好者反而追求320kbps 的码率了.要知道当年很多便携MP3是128M甚至32MB的内存空间..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人体耳朵分辨率有极限,超过极限的,就省略。音频压缩大致原理如此。
具体的,有很多专门的研究机构在 ...

有点想知道128kbps这个数值是否跟MP3编码器的编码参数有关,能否从编码参数直接计算出来?估计这个问题太深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查阅MPEG1,MPEG2文档,要有心理准备,可能有2米高。

有点想知道128kbps这个数值是否跟MP3编码器的编码参数有关,能否从编码参数直接计算出来?估计这个问题太深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平均码率。。。

OK。。。。

楼主:
引用 网友D:
WAV码率能算是因为他是无损的.

根据 采样率*采样深度*通道倍数*时间 就可以算个大概.

有道理,有点想知道128kbps这个数值是否跟MP3编码器的编码参数有关,能否从编码参数直接计算出来?估计这个问题太深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查阅MPEG1,MPEG2文档,要有心理准备,可能有2米高。

MPEG1 Layer3

网友D:
引用 楼主:
有道理,有点想知道128kbps这个数值是否跟MP3编码器的编码参数有关,能否从编码参数直接计算出来?估计这 ...

MP3编码的可调参数并不是很多.

mp3 不论是32kbps ,还是320kbps 都是有损的压缩,对音质有破坏的.
比特率设置128k 是多数人也是LAME 是压缩比和听感的妥协.

我不知道楼主纠结这个意义???

楼主:
引用 网友D:
MP3编码的可调参数并不是很多.

mp3 不论是32kbps ,还是320kbps 都是有损的压缩,对音质有破坏的.

好奇而已。。

网友E:
能有办法弄640kbps的MP3吗?

网友F:
引用 楼主:
有点想知道128kbps这个数值是否跟MP3编码器的编码参数有关,能否从编码参数直接计算出来?估计这个问题太 ...

不能计算,MP3(MPEG)编码后文件大小和数据复杂程度(信号频率)有关,复杂的数据(高频信息更多的)编码后文件体积更大,而简单的数据(高频信息更少的)编码后文件体积更小。

软件压缩时把一个音频文件分解为若干个数据区块,然后分析一个区块的复杂程度(信号频率),预估编码后的大小从而得到预估码率,然后匹配一个“编码质量”去编码,但这个预估是不准确的,所以软件编码完一个区块后会重新检查编码后数据大小,如果太大,那么下一个区块会自动减低码率;如果太小,下一个区块会自动提高码率,因此哪怕你用固定码率编码,其实得到的编码后文件的码率也不是恒定的,而是在你设置的码率附近有一定上下,但大体上是你设置的码率。

以上是固定码率编码方式,可变码率编码则在分析区块的复杂程度后,用较高质量编码较复杂数据区块,用较低质量编码较简单数据区块。

楼主:
引用 网友E:
能有办法弄640kbps的MP3吗?

不太了解。。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不能计算,MP3(MPEG)编码后文件大小和数据复杂程度(信号频率)有关,复杂的数据(高频信息更多的)编 ...

大概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