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普6161机芯主导轴那个胶套,用什么可以代替

楼主(2023-03-08):
闲鱼要5.5一个而且很费时间,能有什么代替,自行车那个气门胶行不行

网友A:
我拆过夏普6060,夏普8585,夏普9494;

发现那个小透明胶套,材质柔软,很耐用;

别的还不能代替,就是代替了,摩擦力不够,会绞磁带!

自行车的气门芯不能用!

网友:
收带轮结构,必须用标准配件,否则影响抖晃

楼主:
好的只能买了,多谢

网友B:
我以前用一种小型的压带轮(随身听里面的)代替过,很久都没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以前用一种小型的压带轮(随身听里面的)代替过,很久都没有问题

难找到,直径多少的

网友C:
用直径合适的电线塑料皮就可以,比闲鱼买的还耐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直径合适的电线塑料皮就可以,比闲鱼买的还耐用

好主意,会不会硬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直径合适的电线塑料皮就可以,比闲鱼买的还耐用

想起来了圆珠笔芯行不行

网友(2024-11-09):
引用 网友A:
我拆过夏普6060,夏普8585,夏普9494;

发现那个小透明胶套,材质柔软,很耐用;

透明的胶套就是已经被别人换过了,原装的是黑色的橡胶。这个管可以用内径2mm,外径4mm的硅胶管代替,到某宝某宝便宜的很,比黑橡胶的耐用多了。

网友:
用2.5或4平方的缩铜线绝缘皮就可以,看你的电线是不是国标而定粗细,我的6060就用这个办法搞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