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华谊PM890D万用表加装电源开关

楼主(2023-03-08):
PM890D没有专门的电源开关,每次关机都要放置档位开关到“OFF”位置,一是麻烦,二是加速了档位开关和线路板的磨损。
闲着没事,准备给该万用表加装个电源开关。
首先将档位开关旋转到任一开机测量位置,然后卸下电池,再装上电池,万用表可以正常启动测量。说明该款万用表加装开关不会出现关机后再开机无法启动的问题(有的万用表如果简单加装电源开关,会无法启动,要改电路)。
找了一个开关,将万用表顶部开口,装开关,然后将电源线经过开关。成功。

网友A:
忘记关闭更麻烦。

楼主:
引用 网友A:
忘记关闭更麻烦。

加装了开关也有忘记关闭的时候,但此表有自动关机功能,无操作15分钟后自动关机。

网友B:
是否影响自动关机?没有自动关机,也是很麻烦,容易耗光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否影响自动关机?没有自动关机,也是很麻烦,容易耗光电池。

丝毫不影响自动关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