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入难道真的比电容好吗?

楼主(2023-03-08):
   偶得约0.23的异型灰 片,长32mm,舌宽9mm,叠厚15mm,窗高23密码,窗宽8mm。闲来呒亊,想绕一只输入牛。
   网上对胆机使用输入牛似乎贬煲不一。有说:用后声音密度大幅提高,还原真实通透;又说, 使用后不如电容耦合的受听。当然这里不排除有牛质量的因素在作用,但莫衷一是,讨论不多,定论未见。
  想起几十年前上海的红灯晶体管收音机,都是牛入牛出的,那个声音并不差呀?所以想尝试绕一只听听,究竟是啥味道。
  但问题是网上绕输入牛的资料极少,至于参数设计,前后搭配依据,进出阻抗,变比等更是不见详细传教。因为纯粹是玩,所以买书去学习专修就免了。
  在一无所知的情况下,想试输入牛,那只能放飞想象了。根据看见凤毛麟角的参数,牛有1:1  1:1.25  1:5  1:7  1:10还有600Ω:5k  600Ω:25K等之分,如何选择?如何参考?真是无从下手。居然无资料套用,那只能凭主观臆想了,比如6N2推4P1S,当输入信号为200mv时,6N2输出理论上是0.2V×97.5=19.5V, 按8折计约为15V-16V。而4P1S一栅负压是-3.5V, 岂不是会造成信号堵塞?这是我很不懂的关键之一! 虽然有老师说过, 4P1S推满最好在20V-22V之间,但真的不明白为什么?回到主题,按6N2输出15V,4P1S输入20V思路,那我想做的输入牛是否就是20/15=1.33约等于标准规格的1:1.25了?我用0.1线模拟过骨架容量,大约可绕4500圈左右,那我就应该初级绕2000圈,次级2500圈?我想分三段,两边次级,中间初级,不知可否?至于有老师说过输入牛片子与输出牛片子必须同类型才好听之措施,目前只能不在参考范围了。
   烦请那位老师诚心教教我,等我弄明白后马上开工,老汉这厢先有礼了!

网友:
关于频响的问题,应该客观相对地看待,因为无论如何变压器耦合的频响也比不过RC耦合的频响,如果以此为标准来比较那肯定是变压器永远赶不上RC的,但是如果相对地看,假定某个放大器RC耦合的频响如果到10HZ~100KHZ,变压器的可以做到30HZ~40KHZ,那么在上下RC各超出10~20HZ,40KHZ~100KHZ这两个频段,你的耳朵是否可以听到?你的音箱是否可重放?这个就不好说了,而在两者重合的那一段,变压器耦合的低直流内阻,可以设置的变比,可以匹配的阻抗,以及高度的对称性(需要倒相的场合)以及由此带来的声音特点,却是RC不具有的,但变压器频响做到30HZ~40KHZ,并不容易,之所以写出这个范围,是因为我做的放大器里的变压器可以达到这指标,要还是以前那种200HZ~4000HZ有线广播大声公的变压器就不必讨论了,那个真是能不用就不用了

网友:
电子管收音机采用输入变压器是不可取的,特别是小尺寸铁芯。
根据频响原理,-3db的低端频响欲达到150Hz,变压器的绕组电感量必须达到相应绕组负载阻抗的1.1倍(电感量单位H,负载阻抗单位K)。以输入变压器次级负载阻抗约80K(前级屏极电阻与后级栅极电阻并联值),则次级绕组电感量要达到约88H,初级电感量同样按上述方法确定。小尺寸铁芯根本无法达到,大圈数还要考虑直流磁化问题。
电感量不足的音频变压器低频响应差,远不及电容耦合合理。
常见电子管输出变压器负载阻抗为5~5.5K,较好的变压器初级电感量在10H以上。
晶体管收音机采用输入变压器的主要原因是阻抗匹配提高音频增益和次级提供倒相信号,这些原因电子管收音机一个也不需要。

网友:
我用晶体管放大器上的耦合牛初级2X3000T,自偶升压接在晶体管功放的输入端去除数码味。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理解的很对。因为电流非常小,可以交叉插片,顺插不留气隙也可以只是较交叉电感量低些,铁氧体磁芯电感量 ...

同样尺寸和同样圈数的绕组,没有一种磁芯的电感量会大于硅钢片铁芯。
磁芯是用于高频电路的,硅钢片是用于低频电路的,这是本质区别,跨界应用得不偿失。

网友B:
书上有,
有推动级的采用牛出(即末级牛入)的例子有,比如难推的管子、SEPP的电路用牛入被认为是“最古老、最有效的方法”;日本的电路有。
无推动放大级直接用升压牛推动末级的,看到有日本数码音源的功率接续器;
至于高淳放大头,本坛是不太,,,,
其实只要输入牛的频响特性曲线足够宽、足够平坦,上限达到15 kHz以上就应该可以;倒是有一种观点,胆管放大器若两级的甲类单端输出,就能抵消胆管本身偶次谐波的影响,不知道有多少人认可。
客观上说有两个问题:增加了一个牛的制作难度(降低分布电容),外观上胆管太少孤零零的1、2个电子管感观上不够强大,,,喜欢电子管并排阵列的爱好者肯定对此不屑于顾的。

支持楼主自己制作、自己比较、最后给出自己的总结,不用等别人的看法;
另外书上说6N2的非线性制约,推动级通常安排到实际增益在70上下,不知对不对,那就达不到80%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书上有,
有推动级的采用牛出(即末级牛入)的例子有,比如难推的管子、SEPP的电路用牛入被认为是“最古老 ...

谢谢您的及时指导!
  我只管按您给出的指标试试看,不试有点不舒服,反正玩,至于比率我就釆用1:1.5或者1:2好了,自己弄方便改,再次谢谢!

网友:
牛入的,不都是600:10K吗

网友:
1:4左右不错

网友A:
你那是初期的晶体管收音机,后期的也变了。变压器的电感频响等参数与频率大小有直接关系,音频范围是25~20000Hz,要达到均匀是非常难办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那是初期的晶体管收音机,后期的也变了。变压器的电感频响等参数与频率大小有直接关系,音频范围是25~200 ...

网友A:
玩玩还是可以的。铁氧体比矽钢片的铁芯电感量要大很多,不过低频性能要较后者差。

网友:
现在有各种高压线包的分层骨架,如果能有合适的铁芯、同样尺寸的铁氧体芯,搞个组合磁芯的,不知会不会得到较低的分布电容,又弥补以下低频?
再不行采用俩牛串联:一个普通音频牛升压的,一个微晶升压牛,适当分配匝数比,串联。

网友:
目前就得坡莫合金,别无他法。

网友:
6N2的电压增益=200mVX97.5(μ)是不对的。电压增益为放大系数X有效负载电阻RL与电子管内阻Rp的分压值,有效负载电阻RL等于屏极负载电阻rp与次级栅极电阻Rg的并联值,6N2内阻46.5K,屏极负载电阻100K,次级栅极电阻470K,实际电压增益60左右,如果有负反馈,其增益还要低。

楼主:
  老师好!
   谢谢您的回复!您说1:4左右不错,为什么?

网友:
前级信号输入能不用就不用了,推动牛和输出牛是没办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玩玩还是可以的。铁氧体比矽钢片的铁芯电感量要大很多,不过低频性能要较后者差。

  于版好!
   您给出的资料我读了几遍,理解为1. 牛交连想做到电容交连相同的频响是很困难的,2.排除绕法及参数选取的因素外,矽钢片的材质亦是一大屏障,3.当初级低于3000圈以下,效果不能保证的,4.  象输出牛一样,圈数与分布电容始终是一对矛盾,只能统筹兼顾为妙,5.牛入缺点是不能全频段平均放大。不知这样理解可对?
   还有一个想请教一下于版,所谓闭合磁路,可否理解为片子不要对合插,要象电牛一样交叉插?如果是的话,我还有晶片(下面照片),就是那种一碰即碎的东西。能否使用?敬请明示,以利鼓捣。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