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续折腾AMP之TPA3116

楼主(2023-03-08):
TPA3116很多人已经做过,也跟大家介绍了许多经验,作为一个爱折腾的人,不上手玩上一把,心里痒痒的很,这应该也是一种病,
所以为了避免病情恶化,还是得亲自过过瘾,
原理图使用公版的,没有调整参数,以免陷入各种误区.
PCB就简单了,无脑的覆铜就行,这个不要有太多想法,有的人还将PCB分为左右声道覆铜的,有的还规划电流走线的,我觉得它们搞错了一件事,数字电路直走近路,有直线就走直线,绝不跟你绕弯子,大面积覆铜就行.
实验板,一顿操作下来,都按照自己的理解修修改改了.发现这颗芯片就是玩电感啊,
其他元件影响不得,按照官方应用手册选料就行.
而这个电感,我研究了一番,小于10uH必然会引起芯片发热,电感量越小发热量越大,不知其发热原理是啥,难道是芯片内部有办法检测输出脚的波形,从而判断电感量是否足够?看到有点人为了减小电感阻抗还进行减匝数的,这个不知者无畏.
选电感的另一个特点就是防止它饱和,饱和的电感也容易发热,是电感和芯片都发热.我做了一个实验,用工字电感绕李兹线,它的磁路不是闭环的,实验结果电感量满足的情况下,一点都不发热,12V供电下,可以不用散热片.
这应该就是为什么这么多卖家的TPA3116板子使用那种灌树脂的功率电感的原因,那种功率电感有磁隙,饱和电流稍微大一点.
再研究下所谓的D类专用电感,它也是专门留几条缝隙的,目的也是为了提高饱和电流.
网上了解的资料,电感用低磁导率的磁芯都行,目的是电流变化时降低电感量的变化.
容易DIY的材料有常见的铁硅铝黑环和xxx-2型的红灰环,看红灰环更好.
我目前准备了4种红灰环进行实验测试.DIY的磁环比买成品的高,建议还是买成品的D类专用电感,像我这样纯粹是为了玩的另说.
为了测试大功率,设计了带风扇的散热器,目前还在备料,不过应该用不到这么大的散热器.
最后说一下音质,TP3116用示波器看有较小的高频噪声,为什么说较小,因为它比大部分手机充电器的纹波都小的多,所以这个对音质的影响应该也是很小的.我的听感是听不到任何噪声.至于要不要提高基频频率,我觉得应该不用,太高的基频也会造成元件的损耗变大,没法顾两头,听感也没太明显区别.所以官方推荐使用最低频率400K,
电源用足功率的开关电源即可,至于要不要使用D类功放专用的开关电源,这个是一个伪命题,有的D类功放是厂家同时自己生产电源,不是说用其他的开关电源就不行,只要纹波小,功率足就行.这个不会影响音质,这是D类工作原理决定的,D类输出的是脉冲积分电流,开关电源的纹波对这个积分电流的贡献可以忽略不计.
我先玩着,继续总结经验,等有时间了再发布更新消息

楼主:
引用 网友A:
TPA3116主要还是用在消费级产品上的,失真还是偏大的。目前TPA325x系列才是超高清系列D类芯片。朋友买了原 ...

又想骗我玩D类,说啥我也不信了,
D类也就听个响,追求音质的还是别碰了

网友:
     关于电感的问题,TPA3XXX系列参考吧厂家有说明:要求在最大输出电流下电感量不低于5uH,保持低失真的话要求电感的内阻尽量低些,各种电流下电感变化量尽量小就行。原厂参考板上的环形电感属于高价高性能的电感,可以工作在5M或10M的频率。相对SAGAMI和SUMIDA的电感算比较有性价比了,属于放心购买D类功放专用电感,厂家也提供了最高工作频率可以达到1M。至于底噪问题完全可以忽略,只要合理布线完全不会是耳朵能听得到的。

网友B:
期待一下,蓝色的那个板子设计的漂亮,能否分享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期待一下,蓝色的那个板子设计的漂亮,能否分享一下

共享Gerber文件,您自己做板吧,不交流PCB板,我只是玩家,只交流技术

网友B:
引用 楼主:
共享Gerber文件,您自己做板吧,不交流PCB板,我只是玩家,只交流技术

就是一直纠结电感选择,我自己按公版画的pcb一直躺在软件里没有打板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就是一直纠结电感选择,我自己按公版画的pcb一直躺在软件里没有打板

常用圆磁环锯个口子能用,不行掰断了再用哥俩好粘上,粘的时候注意接口出留点缝隙不要贴紧了.目的就是提高饱和电流.
或者像我实验的用大号的工字磁芯也行.用李兹线好过单芯线.
所谓的听感,这个我目前没能听出来,用示波器也测不出来不同电感的差异.这个得再实验.

楼主:
以后不想再玩D类,跟模拟类没有可比性,就电视音质的水平吧。就这样,玩过了不会留有遗憾,看了别人的帖子,曾让我心动,现在已死心。

网友C:
引用 楼主:
以后不想再玩D类,跟模拟类没有可比性,就电视音质的水平吧。就这样,玩过了不会留有遗憾,看了别人的帖子 ...

我是曾经买过成品板,听完感觉就没动手的意愿,倒是小功率板备了好多用来改小音箱锂电供电便携续航有优势。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是曾经买过成品板,听完感觉就没动手的意愿,倒是小功率板备了好多用来改小音箱锂电供电便携续航有 ...

听说TDA8920音质听起来挺好,老哥用过吗?说出来让好我死心,

网友:
引用 楼主:
听说TDA8920音质听起来挺好,老哥用过吗?说出来让好我死心,

没有了解过,就感觉PA2030与TDA7850还能一试。

网友A:
TPA3116主要还是用在消费级产品上的,失真还是偏大的。目前TPA325x系列才是超高清系列D类芯片。朋友买了原厂的开发板听过后,直接出掉了贵丰功放。弄好了这个芯片还是很有前途的

网友:
D类原本的定位就是出声,所以目前仅限于对音质无任何要求的朋友把玩。D类功放就像DAC里面的DSD一样。高清无比,但是听感不敢恭维,使用一段时间可能又会想贵丰的美!但是我觉得贵丰功放做的也属于新贵高清派。声音未见多暖,但是室内会感觉暖意融融。可能家里没有水暖的朋友会喜欢吧。大菠萝好于小菠萝,但是性价比整体不高。白白浪费几万元还得不到想要的音质。也可能是音源太高清的原因。

网友D:
不是电感小损耗大,而是磁芯频率有关,我试过用早期收音机磁环绕制22UH,发热巨大,黄环绿环磁环也是如此,红环还可以,但声音不如MAGAMI瓷罐电感,数字功放输出电感对声音影响巨大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是电感小损耗大,而是磁芯频率有关,我试过用早期收音机磁环绕制22UH,发热巨大,黄环绿环磁环也是如此, ...

      参考原厂的600W功率输出板子也是用的磁环(并没有选择MAGAMI瓷罐电感)。PDF文档里也有说明:磁环的性能影响失真,主要是不同的电流流过电感时电感量的变小引起的的,好的电感在大电流下电感量几乎不变,失真也最小。选择磁芯时尽量选择低导磁的材料和大的体积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其实我们常用到的音箱功率也不会超过一、二百瓦,红灰的磁环影响不了音质。反倒是四个音频输入电容对整机的音质影响极大,普通的电解很容易引起温度检测异常和异常故障自锁保护,遇到这种情况建议用无极电容替换。
    另外布线和元件的摆位尽量参考厂家的PDF说明,这个系列的芯片在正常情况下输出100W的功率不需要散热器也能正常工作,如果不加散热器芯片不能正常工作,大概率都是失败的制作。

网友E:
这种环的电感不行,你还得用回磁罐的专用电感,有人对比过,专用的高频好,不发热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种环的电感不行,你还得用回磁罐的专用电感,有人对比过,专用的高频好,不发热

官方演示板都没有用上磁罐电感呢,咋就成了标准了,还有那人对比过的,就一定是权威吗?我的红环一点也不发热,可以完全不用散热片,我会按照官方演示板的布局重新做一版看看效果,也全部使用贴片元件,这个片子用直插件电容没有任何提升,还不如贴片电容的效果好.还有电感影响听感的说法,也有点胡扯,我的实作感受是电感仅影响底噪,电感只过滤开关信号,频率在400K以上,没有人能听到,更谈不上听感的变化,只要保证电感量10uH以上,大小电流变化时电感量不会低于10uH,就算做成功了,就不会发热.专用电感的磁芯也是一样的,没什么神奇.

楼主:
红灰环的磁导率10ue,是非常低的磁环了,它的电感量变化很小,很多人推荐的,制作之前已经做足了功课.

网友:
引用 楼主:
官方演示板都没有用上磁罐电感呢,咋就成了标准了,还有那人对比过的,就一定是权威吗?我的红环一点也不发热 ...

3116我都玩腻了,换电感改频率,呵呵,你不信就算了

官方的评估版是验证功能用的,并不是最佳的,我还见过TI的评估板还有飞线,板子设计错了也不肯更改,直接焊一根线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种环的电感不行,你还得用回磁罐的专用电感,有人对比过,专用的高频好,不发热

你说是有人对比过,那你对比过吗,我是对D类整体效果感到失望,没说电感的问题,我是接耳机测试底噪,发现这个底噪真的无法忍受,换再好的电感也没用,包括提升工作频率也没效果。实际近听音箱喇叭明显都是白噪声,这个就只能远远的听,对比了几款D类功放板,才明白D类芯片就是这个特点。所以没热情搞D类了,这个也算没玩就腻了吧。

网友E:
引用 楼主:
你说是有人对比过,那你对比过吗,我是对D类整体效果感到失望,没说电感的问题,我是接耳机测试底噪,发 ...

板子的问题,3116底噪很低很低,播放空音乐,最大音量贴近喇叭才能听到一点点很微弱的噪音,以前听到有人反映说低噪大的事

我那个3116是买的成品, 折腾后感觉细节有欠缺,不那么清晰,后来量了板子尺寸,用ADI的SSM3302重新做了一块相同大小的板, 比3116细节更好,3302是带输出反馈的无电感的D类功放,但底噪比3116稍高一点,功率也比较小, 最大10W

紫色SSM3302, 绿色3116

楼主:
市面能买到的D类板子使用磁环的,基本都是红灰环,极少量使用黑环,再就是不使用磁环的方案,例如使用D类专用电感的,还有使用功率电感的,这个专用电感有点玄乎,没有任何参数资料,只是结构上保证了不饱和,看过很多改装的,结论是更换专用电感后感觉音质提升了,这明显就是智商税了,何况同功率红灰环电感成本不比专用电感低啊。这个电感主要是滤除开关频率用,只要电感电容谐振频率不太离谱,就能保证电感不发热,那个底噪,则是残余高频的积分效应,真的没办法彻底滤除了。所以有时候心理作用和从众心理的影响更大。凡是亲自实验总结得人才能有自己的见解。

楼主:
引用 网友E:
板子的问题,3116底噪很低很低,播放空音乐,最大音量贴近喇叭才能听到一点点很微弱的噪音,以前听到有 ...

对,就是那个轻微的底噪,我耳朵比较敏感,受不了这个,模拟芯片能做到耳朵贴喇叭上也听不到任何噪声的,D类做不到,驱动带分频器和不带分频器的噪声水平还不一样,总之不适合近场听音。

网友:
引用 楼主:
市面能买到的D类板子使用磁环的,基本都是红灰环,极少量使用黑环,再就是不使用磁环的方案,例如使用D类专 ...

专用电感你可以买日本SAGAMI(相模电机)或者SUMIDA(胜美达)的产品,至于三无无资料的我就不知道了

我买的前者,也不贵,淘宝有的,我选的型号7G09B-100M,10uH

资料

其它型号
https://www.123pan.com/s/T11ZVv-hTe0h.html

楼主:
下面对iffi123坛友推荐的电感进行解剖看看它的结构,
磁芯是由两个摞起来的,每个磁芯也由两片叠起来,两片之间留有空气气隙.这个气隙可以提高磁芯的饱和电流,
摞在一起的位置,属于两个磁芯的共有此路,这是该磁芯的关键,厂商称之为共模,两个线圈的同名端在同一侧,
拆出一个线圈后是这个样子,
通过这次拆解可知,两个磁芯共用部分磁路是D类专用电感的关键,与之有区别的是,平常的共模电感共用全部磁路,D类输出分为正相和反相,两个信号互补,经过这种结构的电感滤波之后,两相的边沿叠加之后波形更光滑,可以抵消相位相反的毛刺,剩下的毛刺会更少.
但是感觉中间的叠加那块主要起到防止磁路饱和的作用呢,
使用下面这种磁芯应该可以自制更大功率的专用电感,也让它背靠背粘一起就行,磁芯材质判断不出来,看断茬的色泽和颗粒度两者很像.
后面装几片不同电感的板子听听声音,再给个客观的评价.

网友F:
引用 楼主:
常用圆磁环锯个口子能用,不行掰断了再用哥俩好粘上,粘的时候注意接口出留点缝隙不要贴紧了.目的就是提高 ...

如果把喇叭换成220uH的电感(带磁芯的那种),这个芯片会发热吗

楼主:
引用 网友F:
如果把喇叭换成220uH的电感(带磁芯的那种),这个芯片会发热吗

这个没有测试过所以不清楚,但是您已经问了我,我就试着分析一下,220uH相当小了,1两寸的喇叭也不会有这么小的电感量,但是耳机的电感量可以这么小,以我实验的情况看,接耳机时芯片和电感都不会发热。同理换成差不多的电感也应该不会发热。但是耳机电阻比较高,电感内阻很小,最可能的结果就是芯片发热,甚至烧坏。

网友F:
引用 楼主:
这个没有测试过所以不清楚,但是您已经问了我,我就试着分析一下,220uH相当小了,1两寸的喇叭也不会有 ...

好的,谢谢,我这边有个应用是接带磁芯的电感,直流电阻在40多欧,电感量大于12mH,不知道为啥,芯片要加散热板而且温度有50多度。

楼主:
引用 网友F:
好的,谢谢,我这边有个应用是接带磁芯的电感,直流电阻在40多欧,电感量大于12mH,不知道为啥,芯片要加 ...

你的电感量有点大啊,前面说的是220uH,这里说的是12mH,对于大电感,会影响输出的滤波参数,

PBTL模型下,输出端的220nF,10uH,680nF这三只元件决定了谐振频率,对应400K的开关频率,

首先将电路调整为接喇叭或纯阻性负载时芯片和滤波电感都不发热,

然后再换成你的电感负载,如果发热,试着调整滤波电感量(慢慢加大电感量),680nF的电容可以减小容量,使滤波电路+感性负载的整体谐振频率回到芯片开关频率附近,就能避免发热了.

芯片和滤波电感发热的原因是没有与芯片工作的开关频率谐振,导致开关毛刺的能量被自身消耗.滤波电路属于LC串联谐振,并从C两端输出,当发生谐振时,滤波电感两端的高频能力最高,此时滤波电感对开关信号的阻抗最大,开关信号被阻挡在滤波电感之前,后面的电容把残余能量泄放入地,如果偏移谐振频率,滤波电感就相当于负载的一部分了,此时的高频能量只能被滤电感和喇叭负载分配消耗,并且芯片是工作于开关状态,开关管的负载剧增,从而导致芯片发热,这是我研究了一段时间后总结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F:
好的,谢谢,我这边有个应用是接带磁芯的电感,直流电阻在40多欧,电感量大于12mH,不知道为啥,芯片要加 ...

能否传个功放板实物图我看下,芯片发热问题是不注意选件原因造成的。这个系列芯片在功率几十瓦输出不装散热片完全无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的电感量有点大啊,前面说的是220uH,这里说的是12mH,对于大电感,会影响输出的滤波参数,

PBTL模型下 ...

谢谢指导,应该是参数匹配不当导致,我再折腾折腾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能否传个功放板实物图我看下,芯片发热问题是不注意选件原因造成的。这个系列芯片在功率几十瓦输出不装散 ...

谢谢层主解答,我这个应用是把负载喇叭换成了带磁芯的电感,不是功放板子

楼主(2023-04-14):
按照用户手册演示板的布局又做了一板,测试了D类专用电感,音质基本没变化,我听不出来,

顺手测了一下方波,效果如下,由于板子参数对应的4欧负载,所以用了个4.7欧电阻作负载,

4.7欧电阻当作假负载

4.7欧电阻当作假负载

信号发生器的波形

信号发生器的波形

5K左右的波形

5K左右的波形

10K左右的波形

10K左右的波形

20K左右的波形

20K左右的波形

30K左右的波形

30K左右的波形

50K左右的波形

50K左右的波形

11欧负载时1 .9K左右的波形

11欧负载时1 .9K左右的波形

从测试方波的表现来看,3116在高端细节有点缺失,这与实际听感基本相符,

总体来说,滤波回路的谐振点偏离不大,

为了看看谐振点偏离的效果,换了一个11欧负载,波形边沿出现过冲现象,说明负载也属于谐振回路的一部分。

网友:
引用 楼主:
按照用户手册演示板的布局又做了一板,测试了D类专用电感,音质基本没变化,我听不出来,

顺手测了一下 ...

此贴可作为您帖题的总结

D类IC音频高频是差些.3116是众D类中高频很好的了.

我接触到约十多款3116的商品机.高频情况都很满意,不知您试听有否加电容串绢膜高音喇叭?商品机

是全都有的.

电感用高频的热量低,频率不够热量就高.但热不热与音质音量没有半点关系,我所在音响公司一款300W

15寸有源喇叭箱的D类电感,体表温190度/摄氏!几乎可熔焊锡.音质一样很好,很强劲 故大家不必介怀

及用极多精力去处理电感温度,经济能力差,用个热点的也没啥,不必介怀.

8950极容易烧,我己换了过千个IC,8920与50同档次同音质,但耐用太多了,我换没超过两三百个.但两者都

用在15寸有源大场合BTL300W电路上,所以清一色都使用电子分频7295推高音号筒,这样高低平衡不特,还

把互调失真分隔/消灭了,音质非常清丽,一百一十多分贝/m,与喷气式战机尾噪只差几DB.,横扫了模拟电路

有源箱.但我换IC也换到手软,向总经理发脾气;那家再用8950就不续约;换生产厂家.

电路噪音要按分贝比计,没见过全会场一千人贴着喇叭布听噪音这样极端的.能容即可,不必无止境苛求.

由此可见;商家并不如前帖一些爱好者的人生观;新事物/省电/会失真>>远离>抛弃.

商家看到;省成本/动态范围广 /失真用电子分频园满解决;成功打入市场为客户赞叹不已

商家这种积极向上的态度,可否影响一下业余者的人生观?

网友:
   tpa3XXXD类芯片分消费品、高清、超高清系列。我也是去年听朋友的推荐开始玩这个芯片的,起步就装超高清的TPA3251和TPA3255这两种芯片。不停的改版和原厂的参考板比较。diy这个芯片的投入可以买几块参考板了,主要也是玩个过程。我自己成品功放也有不少:胆机、场管大功率功放、甲类功放等等,这些功放几千到数万价格不等。个人的感觉这类芯片的功放大部分指标已经超越传统的产品了,不过配的音箱也要合适,不适合(欧洲的)小型书架箱,最理想的还是JBL的音箱。
  这个是最新做的板子了,用了最高格式的蓝牙音频接收板配最高指标的TPA3251的芯片,加个好音质的手机就取代了一大堆传统设备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对,就是那个轻微的底噪,我耳朵比较敏感,受不了这个,模拟芯片能做到耳朵贴喇叭上也听不到任何噪声的, ...

俺查了TPA3255 样本参数噪音很低 只有微伏级, 就算有安装排列接地原因也不至于影响收听。

个人用老产品成品D类功放近10年了,没有听到能查觉的噪音。以前曾测过接6欧喇叭只有几毫伏级底噪。

楼主:
谢谢楼上两位,shiu版主的评评也很客观,D类功放总会存在一定的底噪的。我上面使用耳机测试底噪的听感,本身就用错了方法,通过前面我的实验可以看到,负载也是输出回路中对开关信号滤波的组成部分,耳机的阻抗已使输出波形严重畸形了,所以我听到噪音更大了。
这个特点与模拟功放存在很大的区别。玩D类功放需要接入实际负载测试输出波形,验证滤波参数是否匹配。光靠盲听不行了。

网友F:
请教下楼主,你的电路将RC电路(C33 C34 R13 R14)移到电感前,是有什么讲究吗? TI的参考电路这部分是在电感后面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请教下楼主,你的电路将RC电路(C33 C34 R13 R14)移到电感前,是有什么讲究吗? TI的参考电路这部分是在电 ...

感谢指出问题,
RC回路在电感之前之后都有,您说的是哪个官方的应用手册?
我参照的是文档编号SLOU336B–February 2012–Revised December 2013,
可以给个您说的文档的下载链接吗?我需要好好对照一下,也担心弄错了,
不过通过测试情况来看,出错的可能性不大,
能多个对照会更保险一点.

楼主:
电感之前的330p电容+10欧电阻,在数据手册中的参考电路是没有的,,开关方波信号在转折期间,理想情况下应该是无失真的,实际电路会叠加电感的自感电压,例如MOS管由开变为关,电感前的电压主要靠220n电容亏到电源,但是自感电压如果低于电源电源,则这个泄放能力失效了(220n太大,自感电压谐波频率很高,可以视为对电源端是一个很高的容抗,泄放时间常数很高),加入一个阻容网络,则对自感小能量提供一条泄放入地的通道,否则缺少该阻容回路,自感能量最终还是要进入负载的.

网友F:
引用 楼主:
感谢指出问题,
RC回路在电感之前之后都有,您说的是哪个官方的应用手册?
我参照的是文档编号SLOU336B–F ...

我是在立创商城上找的,https://item.szlcsc.com/51153.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是在立创商城上找的,https://item.szlcsc.com/51153.html,

这事怪我,没有贴出最新原理图,我已经改过三版了,楼主位的原理图是最早的,

其实原理图差异在处理开关毛刺的处理不同,听感差别都不明显,
重点还是用示波器查看滤波参数是否合适,

这个帖子可以结贴了,最后作个简单总结,

关于更换电感可以获得更好听感的说法,完全站不住脚,
只要滤波参数合适,使滤波电路在工作频率点附近谐振,
磁芯材料只要是高频型的都可以,例如1MHz~10MHz,
中波用的磁棒不行,工作频率太低,损耗大.

虽然D类功放看似简单,实际上想做好它比模拟功放还要复杂,调试困难.

从网上随便买个板子,随便接个音箱,是不可能出好声的,
负载的一点微小变化,都能导致滤波器的谐振点偏移,使滤波电路失谐,
失谐时毛刺电压高出信号电压很多(2,3倍都有可能),
虽然这些毛刺人的耳朵听不太清,却会让人心情莫名的烦躁,
调试好的听感会很舒适,对比非常明显.

我现在仍在对自己的音箱进行调试,可能最后会放弃这个方案,

说个自己的观点,这种带滤波器的D类芯片,
更适合功放和喇叭集成在一起的应用,出厂之前调试好了,一致性好,音质也差不了,

功放和喇叭分离的方式,不经过专门的针对音箱调教,很难出好声.
玩这种芯片的朋友,可以用示波器看看喇叭两端的波形,失真的离谱

网友(2023-05-23):
铁硅铝电感效果怎么样?

网友:
铁硅铝电感

网友:
我想知道输出功率能否达到PDF上的数据,哪位朋友测试过麻烦交流一下,谢谢。

网友:
功放和喇叭分离的方式,不经过专门的针对音箱调教,很难出好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