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886莫名其妙被炒起来了,也是我喜欢的片子之一,库存不多了,也不打算玩它,

楼主:
我早期的7293不够理想,所以打算重新制作7293,我对噪音零容忍,所以依然采用单颗芯片单板单电源供电的思路,我先晒晒PCB图,希望广大坛友帮忙看看,哪里需要改进的.
原理图采用公版图纸,砍掉了静音功能,完全靠喇叭保护.
现在画板不再追求元件布局好看,一切以设计指标更高为前提,所以布局会显得有点不合潮流.
这次布局,自己感觉挺合理,前后捯饬了好几天了,该考虑的都有考虑,大水塘位置兼容D25mm~D35mm选择范围更宽.
之所以坚持选择单芯片单板结构,是考虑家庭听音环境,驱动书架音箱足够了.
重要的是单颗芯片才能完成高指标来,BTL,并联等等,只会提升功率,对音质帮助不大,多颗芯片使布线变得困难.
以后我也会尝试多颗芯片的设计,但是需要研究好相关原理才会下手,
DIY本来就是业余的活动,需要时间成本效益最大化,不想将时间浪费在搞不好的事情上.
补充内容 (2023-3-15 14:46):
网上评价3886比7293/4有音乐味,可惜3886涨价太厉害,顶好几颗7293了,至于听口水歌,人声,我觉得7293好点,这些片子的特点是输出高频响度太高,需要调教输出的RC取值和串联的线圈降低高频响度,不然对耳朵的伤害较大,切记. |

网友A(2023-03-16):
引用 楼主:
最后还是改成了中规中矩的样子,元件还是垂直或水平放置好看,

对于7、13和8,15脚供电来说没有那么明显讲究,在同一链路上中间PCB没有挂电容的效果是一样的,关键是到主电容整个供电回路PCB走线内阻要小,(覆铜建议开窗堆锡)对于前置耗能来说索取要求更低一些,所以并在一起也没有什么矛盾。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注定了要采用双电源系统供电了,分板而为。

是的,顶贴已经有说明,一开始就明确了供电形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于7、13和8,15脚供电来说没有那么明显讲究,在同一链路上中间PCB没有挂电容的效果是一样的,关键是到 ...

前后级的电源脚接入顺序有要求,先接入后级电源脚,再接入前级的,没有影响,
反之,它们之间的铜箔比较细时,对前级的耦合作用是不能忽视的
保守估算等效电阻1m欧,7293峰值电流可以达到10A(2003年1月版本手册),耦合电压10mV,
这个耦合属于正反馈,但剂量小不至于引起振荡,
但是对于高频影响较大,听感上造成瞬间的尖锐刺耳,
这种情况都是由于前级的高频退藕不理想造成的(0.1uf对高频端也显得很大,有的设计会再并个0.01薄膜,就是这个道理),
数据手册中THD与频率曲线图也说明这一点,频率越高失真越严重.
所以我这里补充一下对这个地方的理解,讲究一下没坏处.
再来看看这个THD与输出功率和频率的关系图,
关注下高频20KHz曲线,虽然最大功率可以达到100W,但到50W时THD已经0.1%,80W以上转折陡升
而高频的THD是在10W以上就开始快速抬头了,如果线路板设计不好,搞不好30W时失真就转折陡升,
观察网上的评价真是两个极端,有说高音很差的,有说高音很好的,
大家想过为什么吗?
我理解,正是由于芯片设计为大功率,而前后级的电源脚是分开的,而造成的结果.
因为前后级电源脚分开的情况下,ST的工程师都没有办法缩短两者之间的连线了,
连线都是有电阻的,这个电阻势必会对前级造成耦合,
所以退藕电容很关键,供电接入顺序也很关键.
前后级分别供电能改善这个问题,不过还没见过前后级供电分开的设计.
即使前后级分别供电,前级电源脚都在封装管脚的后排,
那么设计上也不好缩短高频的去耦路径,同样还是难以提高高频信噪比.

网友:
引用 楼主:
前后级的电源脚接入顺序有要求,先接入后级电源脚,再接入前级的,没有影响,
反之,它们之间的铜箔比较细 ...

原则上是没有错误,但前级供电回路1mΩ的差距影响微乎甚微,内部OCL差分前级反馈恒流均流等效阻抗远远超过此值,这也是ST官方没有强调8、15前后位置的要求,基于设计保守可以先15到8是可以的,但不能一点认为一定是这个原则,虽然我一直也都是后级-前级供电方式源于固有观念的原因吧,目前我0.1u都是置放在13、15脚跟。

13脚处理也是如此

13脚处理也是如此

楼主:
您这处理的挺好,跟我的观点一致,
虽没有标准指导,能避开的问题还是避开的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