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利浦电调频12寸黑白电视机

楼主(2023-03-08):
飞利浦电调频12寸黑白电视机
黑龙江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电调频什么意思?不懂

之前黑白电视机频道调节是通过高频头实现的,大多是机械调谐的方式:1~12频道是转鼓式调电感步进方式,13~57频道是调电容连续方式;
有部分黑白电视机和早期的彩色电视机采用了电调谐预选器来选台,分VHFL(1~5频道)、VHFH(6~12频道)、UHF(13~57频道)三个频段,通过调节电位器控制加在变容二极管上的电压高低改变电容量来调谐,预选器位数有6位、8位、12位,每位上可预设一个有节目的频道。楼主这台就是有6位预选器的电调谐高频头黑白机,相比机械式高频头其使用寿命、接收性能、频道转换便捷程度要好得多,另外电调谐方式中可方便地加入AFC频率自动微调来锁定频率,增加了接收稳定性。

网友B:
电调频什么意思?不懂

网友:
早期电视调台大都是机械调谐,这个是变容管调谐

网友:
引用 网友A:
之前黑白电视机频道调节是通过高频头实现的,大多是机械调谐的方式:1~12频道是转鼓式调电感步进方式,13 ...

你说的后者依然是机械调谐,早期部分彩色电视机也没有频道预选器。
猜测所谓电调谐应该指的是采用逻辑电路控制来调谐,不再有机械动作,往往这些电视机带遥控功能。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之前黑白电视机频道调节是通过高频头实现的,大多是机械调谐的方式:1~12频道是转鼓式调电感步进方式,13 ...

请说说步进单调谐器方式和频道预选器(多个)哪种对信号的衰减大导致整机接收能力相对差,是不是预选器?我只是看到预选器的每个通道的体积大大小于广泛在黑白电视机上(和少数彩色电视机上)使用的单通道调谐器。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说说步进单调谐器方式和频道预选器(多个)哪种对信号的衰减大导致整机接收能力相对差,是不是预选器? ...

是的,个人认为调谐和选台是两个方面。高频头分机械调谐和电调谐(内有变容管的),而选台有早期的机械高频头旋钮手动、电调高频头配预选器+机械按键或遥控、触摸选通;后期是电调高频头配半自动或全自动电脑预选存储、电子式手动或遥控选台。高频头只是个变频器,从指标参数上看机械和电调的两种增益应该都差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