终于解决了功放增加蓝牙模块的干扰。

楼主(2023-03-08):
      已经是第N遍改版这个D类TPA3255的芯片的功放了,梦想蓝牙接收信号让其输出300W+300w的最大功率驱动车顶行李箱的喇叭阵。半年来一直承受着的蓝牙接收板干扰功放的困扰!从最初的高频干扰混杂低频干扰查找原因,首先解决了高频滋滋声,然后再解决低频的干扰。终于解决了蓝牙模块让系统信噪比变差的问题。现在这个功放板已经完全不存在任何干扰了,原来的功放静茹深海加入蓝牙模块仍旧静茹深海的目的终于达到了。
      参考那些成品的蓝牙模块,全是功放取电供蓝牙供电,但都无任何干扰。主要还是我们DIY者技术不全面,只能通过增加独立电源供电、单独电池供电、隔离DC-DC模块供电的办法降低些干扰,但根本无法彻底解决干扰问题。
       高频滋滋声的彻底杜绝办法:顶层铺铜面积大于模块面积,走线尽量在顶层。底层尽量不走线全部铺铜。模块地线以模块的供电退藕电容处分割。PCB天线布线尽量短些,用天线用专用座接出发射信号。
       影响信噪比的解决办法:尽量用模块的不平衡输出方式,利用功放的不平衡输入模式处理信号。蓝牙模块供电取功放即可,但蓝牙供电必须要两级以上的稳压降压(切记!需两级以上),有条件再加π型电感电容滤波。
      做完这些就能完全体会高品质蓝牙的魅力了!

网友:
高手高招

网友A:
"蓝牙供电必须要两级以上的稳压降压",
这个是什么原理,能贴出原理图吗?这样就能造福广大坛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蓝牙供电必须要两级以上的稳压降压",
这个是什么原理,能贴出原理图吗?这样就能造福广大坛友了.

     功放供电一般都是几十伏以上,蓝牙供电一般5V以下。考虑稳压效率,正规厂家都是先用DC-DC电路降压至5v然后再用稳压芯片供电。解刨大厂的稳压芯片一般都是5脚的高性能稳压电路输出3.3v供电的(不是常用的LM1117)。另外这个3.3V电压还需要0808封装的电容+0805的电感+0805的电容组成π型滤波再给蓝牙供电,主要是尽量达到电池的的标准。这个能解决接入模块后信噪比变大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比如先9伏稳压到5伏,5伏再稳压到3.3伏,而不是直接9伏稳压到3.3伏。

其实π形滤波器如果参数合理,一 ...

对就这么理解!需要完美的话这三级都用上!上一个标准的供电三级全用上图片: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比如先9伏稳压到5伏,5伏再稳压到3.3伏,而不是直接9伏稳压到3.3伏。

其实π形滤波器如果参数合理,一 ...

明白了,您这个不是因为多级电源解决的,
功放取电给蓝牙,除非像您这样整到一块板上,才能实现一点接地,
多级供电只实现了更好的电源,根还是在地线上.
现有功放机加蓝牙板的,从功放取电给蓝牙板,
面临着电源地和信号地双环路的问题,这个是不好解决的,
只有给信号加隔离变压器或者单独供电.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明白了,您这个不是因为多级电源解决的,
功放取电给蓝牙,除非像您这样整到一块板上,才能实现一点接地,
...

    如果多块板子整合在一起,均需采用一点接地的方式,将所有板子的供电地端相连即可。不同板子的信号端不可再地线相连,即使是带地的屏蔽线也只能一端接地。

网友:
看了这个明白了,也解决了我在户外K歌箱上,
功放取电给蓝牙,带来滋滋声的问题!
我采用加隔离变压器供电.

网友:
我做的功放,前后级都是分开用单独的电源供电,增强了功率,又降低了电源间的干扰,声音的表现力大大提升

网友:
看样子纯净得电源和合理的屏蔽都很重要!

网友:
功放前级.蓝牙同个电源.音频地线根本不用接.

网友:
用4层板接地会好很多,单独一层地,回流路径足够粗和合理

网友:
功放机加装一些蓝牙,读卡器,最头疼真是干扰声。在取电时,用原机经过简单降压,往往就会产生干扰声,无论如何接地,都无法去除干扰声时,只能独立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