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型号cm47431墨西哥产旋转编码器

楼主(2023-03-08):
如题,手持仪表上的编码器坏了,三个脚电阻为零。请问哪里可以买到,或则参数外形一致的待用品,谢谢

网友A:
我有一个国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有一个国产的。

能卖给我吗?快递到长沙多少钱?

网友:
有一个美国产编码器,1024脉冲,好的,10-30伏内供电电源,是给变频器提供转速信号用的,现在不用了,上面还带着聚四氟靠轮和架子,使用安装很方便,100元包快给你
新的千元买不到的。

楼主:
不是这种,像麻将骰子大小的小方块,1立方厘米大小的壳体,微型转码器。

网友:
引用 楼主:
能卖给我吗?快递到长沙多少钱?

可以出你。
等我找出来通知你。

网友:
引用 楼主:
能卖给我吗?快递到长沙多少钱?

找出来了,
见下面的图片:

网友:
这2个是一起拆机的,是配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