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盘还能修吗?

楼主(2023-03-09):
一500G2.5吋串囗硬盘,平时配硬盘盒作移动硬盘用。最近坏了,重新低格,分区(一个区),电脑也能查到硬盘并能打开,但不能拷贝文件。用软件检查,显示起始部分为红色块(意为损坏),大家有什么办法?有没有办法将起始的红色块屏蔽掉的的?

网友:
不作启动盘时可以把前面的屏蔽掉,以前用FDISK干过,算好百分比,多算点,把红色部份单独分一个区,然后隐藏分区屏蔽掉

网友:
别修了,即便修的能用也不能保证数据安全。拆...........之,小镜子、电机、强磁铁什么的

网友:
好像有个软件可以把引导区移动到其它位置,建议不用了,能用也不稳定,数据丢失,损失惨重

网友:
红块少集中,可以屏蔽掉。

网友:
显示起始部分为红色块(意为损坏)

要看起始在那个位置,一般硬盘开头的一些块都是特殊的位置,不能被移来移去。

换吧。

网友:
数据重要,不要冒险!

楼主:
第一个块就是红的,看来是不好用了。

网友:
根据玩电脑的经验,不能修。

网友:
硬盘坏块不是真坏,低格然后把有坏块的区域分区隐藏即可。
没那么难!
机械移动硬盘就怕通电时震动

网友:
我10年前碰到坏区处理办法也是用fdisk分一大区囊括坏区不用,但和6楼说的差不多,还是越来越多。
我估计是里面有可能掉落了细碎片(物理上感觉不到)然后碎片随机着陆,随机刮损或者没刮损但过段时间又飘走。
但这些都是10年前碰到的,那时候的硬盘出现坏区比例比找不到硬盘多得多。

但近10年,反而是经常bios找不到硬盘。或者找得到,但听到里面有叮叮的清脆声音。有声音的话,很快就变成找不到硬盘了,

网友:
不可靠了,还是赶紧备份数据,然后地上砸几下后丢了

网友:
启动区坏块,等于报废

网友A:
老型号倒是可能跑下自校准

网友:
   硬盘坏了,有一种是BIOS不认盘,没辙了,里面的数据都倒不出来了。一种是有坏道。坏道位置与程度不同,系统会自动检测到,一种是没有提示,如果是主盘可能进不了系统,重装系统可能解决,但是电脑运行慢,这个硬盘可以做从盘。一种是有提示,让你检测这样的硬盘,他可以做从盘,不管是主盘还是从盘电脑开机自检都慢或几次才能进系统。低格没有一块是那个正常运行的,总之废了吧,现在硬盘非常便宜。没有一个软件可以修复硬盘的都是号称。以前硬盘售价好几千用KV300就能够修复,KV300就是后来的KV3000.现在用KG是最好的就是运行时间长。

网友:
修啥啊,交易区才20块钱左右一块,把数据倒出来后拆镜子,磁铁玩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老型号倒是可能跑下自校准

跑下自校准

用什么软件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