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忍住又收了一台SANYO收录机,有玩过说说音质如何?值不值的打理

楼主(2023-03-09):
没有忍住又大*鱼网收了一台SANYO收录机,有玩过说说音质如何?值不值的打理?单卡的,左右音箱可以拆解下来的,到手卡座不工作,收音跟LINE IN位置全是扑扑的声音

网友A:
电路里面有可能有虫子 可以用油性电子清洁剂 清洁一下电路里的插件座 和插孔  用工业酒精(实验乙醇)清洁全部开关(重点提醒!千万不能用医用酒精 里面含有灭毒成分会腐蚀引脚 ) 洗板水也最好不用 会加速老化橡胶部件和塑料制品

网友B:
音质很好 值得修一下 而且维修很容易

网友C:
这台非常值得打理好,换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B:
音质很好 值得修一下 而且维修很容易

好的,兄弟有没有此机的原理图,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台非常值得打理好,换电容。

好,周末有空拆开研究折腾下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三洋的机器不错的

代表作中砖头机、单声道机、双声道机、单卡机、双卡机都有

好的,主要看中是单卡,两个音箱可以拆解,又是日本原产,才心动买下的,磁带刚好手上还有几十盘收藏的

网友:
多少钱收的?

楼主:
成色还算过的去,几十年的老机,成色也不能要求太高

楼主:
加运费到手不到200元,纯粹这个爱好,家里都几台收录机了 就是收不了手

网友E:
引用 楼主:
加运费到手不到200元,纯粹这个爱好,家里都几台收录机了 就是收不了手

我也陆续收了好几台。
这个机芯是机械自动的,还有自动选曲功能,值得打理好后慢慢玩。
一两百块钱买个玩具挺合适,能玩很长时间,现在两个人随便去外面吃个饭都要一两百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也陆续收了好几台。
这个机芯是机械自动的,还有自动选曲功能,值得打理好后慢慢玩。

好的,到时不懂的地方再请教您。

网友F:
我也喜欢日本的收录机;

夏普,三洋,牌子都不错!已经有3台了;

这个三洋少见,蛮好,不贵!

换皮带,压带轮,电动机加油;

清洗电位器,各种开关;

只要喇叭不坏,就好!

不一定需要图纸。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也陆续收了好几台。
这个机芯是机械自动的,还有自动选曲功能,值得打理好后慢慢玩。
一两百块钱买 ...

是的,现在玩一般的二手音响,投资不大,周末打发一下时间,还能怀旧下

网友F:
机器表面的油污,弱碱水去除!

非常好。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也喜欢日本的收录机;

夏普,三洋,牌子都不错!已经有3台了;

好的,看了兄长很多有关收录机的帖子,兄长的收录机都是比较高端的,很漂亮!

楼主:
引用 网友F:
机器表面的油污,弱碱水去除!

非常好。

好的,谢谢您的经验,弱碱水是什么,那里有卖,没有用过

网友F:
引用 楼主:
好的,谢谢您的经验,弱碱水是什么,那里有卖,没有用过

做烧饼的,做馒头的,要一点就行!

民用食碱,有卖。

楼主:
引用 网友F:
做烧饼的,做馒头的,要一点就行!

民用食碱,有卖。

好的,谢谢!

网友G:
看着把它当收音机,小音箱应该是不错的

网友H:
我也玩过这个,说说我的看法,当然高端的咱也没玩过,这些东西更多的是玩一种情怀,还有为什么老收录音机价格很贵(当然是进口货),都是垃圾佬炒作的,就是电子垃圾,但很多人有怀旧的情节,打法时间玩玩可以,但要说欣赏音乐,还是算了。听广播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路里面有可能有虫子 可以用油性电子清洁剂 清洁一下电路里的插件座 和插孔  用工业酒精(实验乙醇)清洁 ...

好经验,谢谢朋友的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G:
看着把它当收音机,小音箱应该是不错的

小音箱是4寸的喇叭

网友E:
引用 楼主:
好的,到时不懂的地方再请教您。

谈不上请教,我也是来这里学习交流的。
帖子里已有高手提供打理思路,如法炮制即可。
如果能响基本上说明电路OK,只打理机械部分即可,不响的话我一般是从功放往前倒查,先清理各种开关,再检查电路,如果想精修收音部分则需要电路图,放音基本顺着电路板目测即可检修,至于录音个人感觉这个功能已无实际使用价值。

楼主:
引用 网友E:
谈不上请教,我也是来这里学习交流的。
帖子里已有高手提供打理思路,如法炮制即可。
如果能响基本上说 ...

好的,录音功能可以忽略,收录机录音一般不用。

网友:
引用 网友F:
机器表面的油污,弱碱水去除!

非常好。

弱碱水有成品卖吗?

楼主:
引用 网友H:
我也玩过这个,说说我的看法,当然高端的咱也没玩过,这些东西更多的是玩一种情怀,还有为什么老收录音机价 ...

收录机小玩一下还是可以的,一是怀旧,二是听听广播,小音量用MP3做音源听听也是很闲情的

网友:
实话实说,这磁带机芯不咋地

网友:
我也有这几,想打理都不好开盖要又细刀头还不能太钝的起子。声音还是不错的挺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