磁棒是决定灵敏度关键因素吗

楼主(2023-03-09):
最近一直在看各类收音机,一直在关注日本索尼ICF - EX5 MK2因为价格问题迟迟未出手。看了一行家对这个中波王的测评,除了在电路设计上有一些优化设计外,机器的磁性天线是功不可没的,因为磁棒长度很长是中波接收的必要条件。
现在德生的很多便携式的小机天线都很短,是不是中波的接收性能远不如索尼的ICF - EX5 ?不知道这是说法是否正确,这个问题有研究过的吗?很想知道国产有什么牌子和型号机子,所用磁性天线就是特别长那种的机器?

网友:
引用 网友A:
磁棒是长的好还是粗的好

20X200mm的最好

网友:
除了磁棒,还有中放的性能。

网友A:
磁棒是长的好还是粗的好

网友:
增加长度比增加直径获得益处更大

网友:
联合设计的资料,看不懂

网友:
以前在一本书上看到过,有实验表明直径10mm的磁棒长度超过200mm后增加的效果就微乎其微了

网友:
灵敏高,收台多,能接收到远程信号,主要决定于中放前的增益。其中包括天线、高放、混频增益。过去的机型普遍无高放,所以对天线的要求较高,长磁棒的优势明显。但磁棒的增益有限,与100mm的磁棒相比,200mm的磁棒增益也难成数倍的增加,远比高放的作用小。而现代机大多带有高放,仅增加一级高放,即可轻易地使微信号提升10至几十倍,长磁棒的优势就不重要了,这也就是现代机的特点和发展趋势。

网友:
版主的话题是个在收音机玩家颇有争议的话题,为避免不必要的争论,我这里不回答版主的话题,而是要问版主另外一个话题:两部磁棒材质和尺寸都相同但电路结构完全不同的收音机,灵敏度是不是没差别?
关于SONY收音机和Tecsun收音机的对比,我没有发言权,这两个牌子的收音机我都没用过。不过,我记得本坛星黎飞版主发过SONY中波王的贴子,他对“中波王”中波的接收效果并不十分满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