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一批高显色指数R95 双色温LED筒灯 铝壳 可连蓝牙调光调色

楼主(2023-03-09):
显色指数R95 6W双色温LED筒灯
99新
100以上
3.9元起
广东省
中介 淘宝
自理
出一批高显色指数R95 双色温LED筒灯 铝壳 可连蓝牙调光调色

做工比较好的筒灯,单只吸塑包装,拿货时产品有些破坏,从中挑出一些成色好的(99新),以及表面有些相对轻微破损的(瑕庛款),用得到的朋友,性价比还是非常高的;
这款筒灯比市面在售的款式,做工和用料明显高出一大截
其它不说,单单是拆出LED模组和驱动电源,自己去买一套筒灯外壳,也可以轻松组装出一套高显色指数的LED筒灯
简单来说,能接受外观的,拍瑕庛款是最划算的,99新的数量不多

价格:4.5元起
链接: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amp;id=704911518571

高档LED筒灯,支持蓝牙调光调色温,也可以开/墙壁开关切换色温
高显色指数R94.6,还原真实照明色彩
外置电源,筒灯寿命长
无频闪设计

特别说明:
一.99新是指筒灯表面无明显破损,外观相对较好;
二.瑕庛款是指筒灯面环处,有些刮擦或者损伤,但相对较小,如果能接受外观,也是可以使用的(主要优点是性价比高)
用于二次销售,或者对外观要求较高的朋友,请勿拍下!!!

一.开/墙壁开关切换色温亮灯顺序:
1.白光和黄光同时亮
2.仅白光亮(黄光不亮)
3.黄光全亮,白光微亮
4.连续开/九次,灯光会抖动,可以配对蓝牙
二.整灯尺寸:
1.面环直径:95mm;
2.开孔尺寸:75-85mm均可;
3.整灯高度:40mm(驱动电源外置);

三.LED驱动电源DC输出端有四条线,LED模组上面有四个焊盘,LED模组上面有标注好线材的颜色位置:
1.电源DC输出端棕色线,接LED模组上"V+棕"焊盘;
2.电源DC输出端蓝色线,接LED模组上"GND蓝"焊盘;
3.电源DC输出端黑色线,接LED模组上"PWM-W黑"焊盘;
4.电源DC输出端白色线,接LED模组上"PWM-C白"焊盘;

四.LED模组
1.尺寸:45*45mm;
2.基板材质为铝基板;
3.厚度约145mm;
显色指数R94.6

楼主:
高显色指数R94.6,还原真实照明色彩

网友A:
欧普照明灯不虚标,性价比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欧普照明灯不虚标,性价比高

这款显色指数R95的,比市面上流通的普通产品,质量好很多,电源和散热器做工很不错的

网友B:
最后一个不含驱动电源吗?多了个坏壳怎么比第三个还便宜。容易拆吗

网友:
有方型的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最后一个不含驱动电源吗?多了个坏壳怎么比第三个还便宜。容易拆吗

我买了几个,当时也有点懵,后来仔细看图才明白,该灯印板是通过铝壳两个凸起柱卯上的,拆的话有点风险,卖家拆也需要人工费,不过我认为用手电钻钻一下铆钉应该好拆。3.90元的有配套电源。

网友A:
该灯现在还没收到,但灯壳上写7只0.5W+3只0.2W,不明白什么意思。这灯是变光的,按理应该是10只白光一串,10只暖光一串,但驱动与灯板用两根粗线两根细线,搞不明白。另外看驱动参数电流那么小,输出电压又特别高。等收到好好研究研究。但这灯质量明显很好,肯定不是内销产品,期待中........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最后一个不含驱动电源吗?多了个坏壳怎么比第三个还便宜。容易拆吗

低价处理,目的是为了节省拆灯的时间成本,

同时,也是一种让利坛友的行为---------虽然说这个选项的筒灯,外观有破损,但功能是没有过问题的,用在要求不高的场合,就当个灯泡来用吧,也是可以的。

我也拆了有几百套电源和LED模组了,拆出来组装成成品灯泡或者是筒灯射灯之类的,价格肯定更高

所以,3.9元的选项,不在意外观的话,性价比还是很不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买了几个,当时也有点懵,后来仔细看图才明白,该灯印板是通过铝壳两个凸起柱卯上的,拆的话有点风险, ...

拆的话,还是很快的

塑料用尖嘴钳,一下就拆掉了

不过.数量有些多,我干活手脚慢,

另外友情提示:这款面罩是一次性的,安装好之后,基本上做不到无损拆解的,所以,拆的时候要小心,一旦拆了,就无法复原(只能买新的面罩)
筒灯如果凑合能用,就最好不要拆,当灯泡用(或者放在对外观没有要求的场合)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该灯现在还没收到,但灯壳上写7只0.5W+3只0.2W,不明白什么意思。这灯是变光的,按理应该是10只白光一串,1 ...

我的理解是:外壳先做好,生产时更换了LED模组,同时也更换了LED驱动电源,对于筒灯来说,决定产品档次的,主要是LED模组和驱动电源,外壳相对来说,可以放在更后的位置;

LED模组上面的IC,是PWM芯片,可以控制白光和黄光灯珠的亮度和电流,从而实现调光调色温的功能,配合蓝牙APP,实用性能更强.

楼主:
没有方形的,都是同一种规格

楼主:
一.开/墙壁开关切换色温亮灯顺序:
1.白光和黄光同时亮
2.仅白光亮(黄光不亮)
3.黄光全亮,白光微亮
4.连续开/九次,灯光会抖动,可以配对蓝牙

网友A:
购的灯收到了,今晚进行接电简单测试,做工非常好,非常超值

楼主:
引用 网友A:
购的灯收到了,今晚进行接电简单测试,做工非常好,非常超值

非常感谢支持

楼主:
整灯尺寸:
1.面环直径:95mm;
2.开孔尺寸:75-85mm均可;
3.整灯高度:40mm(驱动电源外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