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电脑大机箱

楼主(2023-03-10):
老电脑大机箱
黑龙江

网友A:
这东西可玩性应该不错,
看上去像一台电脑,还带软驱和两个光驱,但是没有显示器接口,
那些板卡的多针接口很像是激光照排机接口,
标签上写的英文意思是GE光谱医疗系统?
难道这是拍X光片的设备?
如果当一台老电脑来玩的话,板卡可惜了,价格也略高。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东西可玩性应该不错,
看上去像一台电脑,还带软驱和两个光驱,但是没有显示器接口,
那些板卡的多针接 ...

8条内存插槽,看缺口好像是sd内存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东西可玩性应该不错,
看上去像一台电脑,还带软驱和两个光驱,但是没有显示器接口,
那些板卡的多针接 ...

光驱只一个下面是磁带数据记录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