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牛应用的几个问题

楼主(2023-03-10):
一、一只DTY2110型5A稳压电源的C型电源牛,输出三组电压,分别是27V5A、27V0.5A、24V1A,初、次级绕组都是由两个绕组分别绕在两个骨架上然后串联构成,如下图:
图中,红色方框内的线圈绕在一个骨架上,其余线圈绕在另一个骨架上,经过通电测量,对应线圈输出的电压完全相等,能不能将次级线圈的中点引出,接成正负13.75V5A、正负13.75V0.5A和正负12V1A?同一组线圈正负电源绕在不同的骨架上,使用时有没有影响?(测量过好多C牛,后期的C牛,同一组次级的两个绕组,输出电压、直流电阻并不完全相同,输出电压不对称,肯定不能 使用)。
二、前几天清理存货,找到二十多只CD12.5x16x25型5W电牛,因输出电压不适用,准备拆除后重绕,拆时记录的数据如下图:
其中有两对牛的初级保留下来,用电感电容表和万用表测得的电感和直流电阻如下:
经查CD12.5x16x25型5W电牛一级品铁芯,初级线圈匝数为3060匝,初级空载电流23.2mA,找了两对参数接近的,准备拆除红线框内绕组,串绕重绕次级后,用在6N1并管推挽小功放或6J1推挽小功放,不知能不能用。

三、完全相同型号的C牛,不知为何直流电阻和电感相差很大,不同型号,功率大的电感反而更小?

四、如果将四只小牛铁芯两两组成双C牛,CD12.5x16x25型5W电牛的铁芯,绕制6P1、6P15单端牛够不够,具体绕制数据如何?怎么计算?

网友A:
你这些小铁芯,拆除所有绕组后,用原骨架绕满做扼流圈还是可以的!

绕5W单端牛,需要10倍的电源变压器功率

即5X10=50W  CD12.5X25X50的C铁是可以的!

当然这个尺寸绕10W推挽牛也是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些小铁芯,拆除所有绕组后,用原骨架绕满做扼流圈还是可以的!

绕5W单端牛,需要10倍的电源变压器功 ...

功率是有点小,不过6N1并管推挽,输出仅有1W左右,用5W电牛来绕,应该差的不多。
如果两个5W的铁芯组成双C牛,铁芯截面积增加一倍,功率应该不是1+1的关系(具体计算方式没有查到),用于6P1的单端输出牛,仅仅输出4W以内,差的不会太多。

如采用CD12.5X25X50铁芯,高度和体积太大,突破机箱限制了

楼主:
引用 楼主:
功率是有点小,不过6N1并管推挽,输出仅有1W左右,用5W电牛来绕,应该差的不多。
如果两个5W的铁芯组 ...

比如CD12.5x25x40铁芯,次级输出功率25.8W,铁芯面积2.88平方厘米,组成双C牛后,铁芯面积为5.76平方厘米。
CD16x32x40铁芯,次级输出功率71.5W,铁芯面积4.71平方厘米。
CD12.5x25x40组成的双C铁芯,在窗口高度相同的情况下,铁芯面积还要大于CD16x32x40铁芯,次级输出功率也应该大于71.5W才对。可惜现在查不到双C牛的计算方法(XED型铁芯有点近似)

网友B:
一没有影响 二,能用 三,虽然铁芯一样,功率大的用线粗就长 因此L小。4,见图,无设计资料时。可参照E型铁芯进行计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没有影响 二,能用 三,虽然铁芯一样,功率大的用线粗就长 因此L小。4,见图,无设计资料时。可参照E型铁 ...

谢谢于版耐心解答,划水很久,准备动手了

网友C:
查了一下资料,国标CD12.5x16x25型铁芯的额定功率是10.7W,楼主说的5W的功率不知道是从哪儿查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查了一下资料,国标CD12.5x16x25型铁芯的额定功率是10.7W,楼主说的5W的功率不知道是从哪儿查到的。

这本手册中查到的

楼主:
彗星兄这个表型号真齐全,收下了,谢谢

网友C:
这是另两份资料。也许是因为硅钢片材料不同吧,数据相差较大。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是另两份资料。也许是因为硅钢片材料不同吧,数据相差较大。

全收下了,谢谢彗星兄 ,网上的数据就是如此,只能做参考 ,我是看到下面这篇文章才起意的。

网友:
CD型的 牛不建议绕输出牛    双线包离的近会不会产生感应  磁路也比较长  如说的不充分 请各位大佬补充一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