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TTF中周

楼主(2023-03-10):
中周拧不动了,想拆开看看哪里卡住了。卸下来不知道怎么拆开。请各位老师指导。谢谢!

网友:
直接从顶部向里推

网友:
先用刀片在最后一图底部四周缝隙轻轻插入一点(不能深入,否则碰到引线),向四周涨松一下,然后用刀尖横向轻挑出工字磁芯及其底座,

剩下塑料外套含着磁帽,再次用刀片或扁片状的插进四周缝隙,尤其是第2图有外壳凹陷的那个地方,压一两次,就可以从上面(第1图)慢慢用非金属圆柱体压磁帽,带着塑料套滑出来。

网友A:
第二张图,凹进去那个坑就是个卡扣。从外面那个卡扣撬不上来,因此用一个薄的刀片从里面插进去涨一下。不过那个卡扣也撬不起来,就是涨松动。

然后从顶上按个孔往外顶。里面是个塑料的芯。

再出不来就上锤子吧。缺啥参数的,我帮你绕一个就算了。

网友:
上锤子前再试试吹风机,别太热把塑料吹化了。

网友:
磁帽l裂了,直接换一个中周吧。

网友:
估计磁帽已碎

网友B:
两边的那两个圆点,用平口螺丝刀翘一下,就能拿下来了

楼主:
是的磁帽烈开了。我想拆下来粘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二张图,凹进去那个坑就是个卡扣。从外面那个卡扣撬不上来,因此用一个薄的刀片从里面插进去涨一下。不过 ...

我想着怎么敲起来铜壳两侧的内凹卡。用胶粘牢拉出来。试试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两边的那两个圆点,用平口螺丝刀翘一下,就能拿下来了

这么简单吗?两侧的凹槽不用翘起来就可以拿出来了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么简单吗?两侧的凹槽不用翘起来就可以拿出来了吗?

不用完全翘平,稍微翘一下就行,铝外壳,挺容易的。不过,这个好像是68年生产的,不知道怎么样,轻轻的试一下吧,老东西,挺稀有的,别损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用完全翘平,稍微翘一下就行,铝外壳,挺容易的。不过,这个好像是68年生产的,不知道怎么样,轻轻的 ...

好像是铜外壳,因为外壳是焊锡焊在pcb板上的,软硬度跟铜差不多。也许是镍?
我一会儿试试看。拆出来我就上图分享。老东西。尽量完美拆。

楼主:
磁帽碎了。我想着用环氧树脂胶粘好。

拆开了,很好拆,慢慢稍微在底座圆点处松一下,用笔芯顶一下红色螺丝就可以顶出来了。慢慢的操作。靠感觉。
谢谢各位指导。

网友C:
碎片还粘?找个其它中周磁帽换上,红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碎片还粘?找个其它中周磁帽换上,红的。

手上没有,正好有胶,明天白天天亮粘好些用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像是铜外壳,因为外壳是焊锡焊在pcb板上的,软硬度跟铜差不多。也许是镍?
我一会儿试试看。拆出来我 ...

铜的硬度比铝大多了,小心,不要拆坏了。铜外壳的中周更少见,不行就换一个吧,TTF中周多的是。

网友D:
TTF-3中周不多见,TTF-4更稀有,小心伺候。

网友A:
引用 楼主:
手上没有,正好有胶,明天白天天亮粘好些用吧。😂

粘好是能用的,无多大影响,就是强度不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粘好是能用的,无多大影响,就是强度不够了。

强度跟用的胶有关。我这款环氧树脂。硬度比较高,耐高温的。只是需要加温凝固。粘这些硬件效果很好,断裂的金属都还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D:
TTF-3中周不多见,TTF-4更稀有,小心伺候。

是的,TTF-3中周的Q值应该算比较高的吧。等有空我再把电容换成银云母电容。看看对弱信号电台搜索会不会提高性能。

网友A:
引用 楼主:
强度跟用的胶有关。我这款环氧树脂。硬度比较高,耐高温的。只是需要加温凝固。粘这些硬件效果很好,断裂 ...

给个链接,我买买买去。

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给个链接,我买买买去。

感谢!!

Hasuncast 739热固化保密粘接胶。要仔细按照要求操作。加温凝固的。pcb板铜皮起皮,也可以用这个胶粘。处理干净,涂抹好(注意不要弄的到处都是)用隔热胶带粘好,用电烙铁最低温度加温固化。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_u=d3qch7v1c03

网友(2023-06-29):
照片真清晰,赞一个

网友:
现在的收音机套件里的中周,我测过多个,基本在Q114~116,老中周不一定呢

网友E:
引用 网友C:
碎片还粘?找个其它中周磁帽换上,红的。

用502 胶水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用502 胶水试试看......

502强度不够,后期很容易坏,再粘就很麻烦了。电特性,稳定性,粘接性,都是环氧树脂好。但要注意,环氧树脂在胶连过程中会有膨胀,要固定好,以免形变。我是用铜丝缠紧,加热让环氧树脂胶连固化。

网友F:
引用 楼主:
502强度不够,后期很容易坏,再粘就很麻烦了。电特性,稳定性,粘接性,都是环氧树脂好。但要注意,环氧 ...

楼主你好 请帮助测量一下这中周5个腿的距离是多少,谢谢。

网友(2025-01-18):
引用 网友F:
楼主你好 请帮助测量一下这中周5个腿的距离是多少,谢谢。

8.8*8.8厘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