场所拆下来的一批坚果G1S高清安卓投影机便宜处理

楼主(2023-03-10):
投影机
如图
看说明
合肥
EMS
支付宝,微信。
包邮非偏远 。
电话 后四位    8588

场所更新换代拆下来的一批坚果G1S高清安卓投影机,
便宜配件价处理 。
这个投影仪配置比较好,
可玩性高。
具体参数可百度一下。
二手市场 基本在500元左右 。
因为是升级更换下来的,
所以效果普遍不好,
室内开灯基本看不太清。
有的会有泛黄。
内置风扇较响等,。
需要自己懂清洗保养。
测试好可以正常投影,功能正常系统正常的288元一台包邮非偏远 。
单机送一个遥控器。
电源适配器因为数量不够所以作为选购品,需要电源适配器加25元。
电源规格是19V4.74A插口5521。自己有的就不用了。

另外有一台坏的,测试通电开机,投影出是红色 ,中间隐约一行文字。遥控和按键都无反应无操作。
此机当配件机处理 228元包邮。单机 无附件 。
懂的人都知道 拆个DMD 拆个主板都 能卖 这个价了。
我不会拆不会修就这样便宜处理 了。

没有售后,不退换。发货前会测试好。
不懂的不建议买,需要 清洗保养后才能适合使用。
画面上的竖条纹是拍照出来的,实际上没有的。

补充内容 (2023-3-10 22:04):
封贴。已打包出。

网友:
很黄很暴力

网友A:
PM个最低价呗 合适的话来一台玩玩

楼主:
引用 网友A:
PM个最低价呗 合适的话来一台玩玩

标的就是最低价。

没人要就放咸鱼了。
价格可以更高一点,卖 的慢而已,。
坏的不能用的都 能卖 300块,。

网友B:
物理分辨率是多少?

网友C:
都不敢拆清洗,就怕拆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物理分辨率是多少?

坚果G1S - 百度百科
查看更多内容
坚果G1S是一款家用投影机,分辨率为1280*800,投影画面尺寸为15-300英寸。

网友D:
物理分辨率是多少?黄了还可以修复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都不敢拆清洗,就怕拆坏了

直接 买新的。这种 肯定不适合 。

网友:
泛黄是 灯珠衰减了么 ?

网友E:
泛黄 两个原因 一个dmd芯片  问题 一个 光路镜片老化    衰减只会让灯珠变暗

网友:
虽然要维修。不过价格的确便宜。在肥西吗?自取2台给个优惠价开个张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泛黄 两个原因 一个dmd芯片  问题 一个 光路镜片老化    衰减只会让灯珠变暗

DMD 一般只会是 麻点,难不成滤光片不行吗?

网友:
大概率 光路问题  热量会让镜片变黄老化

网友G:
引用 网友F:
DMD 一般只会是 麻点,难不成滤光片不行吗?

泛黄基本都是光源或者复眼等透镜问题,都是树脂透镜 烧糊了很正常。

网友:
应该是这样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G:
泛黄基本都是光源或者复眼等透镜问题,都是树脂透镜 烧糊了很正常。

也就这么一回事了, 看亮度感觉还行 !

网友:
引用 网友E:
泛黄 两个原因 一个dmd芯片  问题 一个 光路镜片老化    衰减只会让灯珠变暗

LED灯珠老化不平衡,三色灯珠中的蓝色灯珠衰减快会造成画面偏黄,这是最大的可能。动手能力强的可以想办法更换灯珠。

网友:
也有可能是香烟油熏的

网友:
发黄估计是三色led灯珠衰减造成三色不平衡所制。

网友:
引用 网友D:
物理分辨率是多少?黄了还可以修复吗?

可以,这个是通病,就是透镜和复眼烧糊了,刚拆了极米的换了。全新的透镜和复眼就50左右一个。

网友H:
网上没找到合适的透镜

网友:
开张包邮一个成色好点的到成都行不行?不要电源

网友:
引用 网友H:
网上没找到合适的透镜

透镜根据光机型号找就行,具体我也忘了,需要拆开我那几台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