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长线天线有辐射仰角吗

楼主(2023-03-10):
请问长线天线有辐射仰角吗

网友A:
长线天线通常以单极天线形式使用,辐射角与拉线方向成180度反向,长线与波长越接近,仰角越低。
楼下补充继续。

楼主:
引用 网友A:
长线天线通常以单极天线形式使用,辐射角与拉线方向成180度反向,长线与波长越接近,仰角越低。
楼下补充 ...

(辐射角与拉线方向成180度反向)你的意思是拉线方向成180度时辐射最强.辐射最强不是拉线方向成90度方向吗

网友B:
不是随意拉根导线就叫长线天线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是随意拉根导线就叫长线天线

(辐射角与拉线方向成180度反向)我不明白这话的意思有没有图解释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辐射角与拉线方向成180度反向)我不明白这话的意思有没有图解释一下

单极长线天线通常以Γ型方式使用,也就是所谓倒L天线。在Γ或者L的垂直边是辐射体,水平方向不完全辐射及水平方向所指向的位置均不是辐射体。这个说明白了吧?

网友(2025-02-17):
首先感谢楼主,也借贴求助一下群内大佬们!,长线天线是东西架设还是东北西南架设效果好,再有是不是南北架设效果最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