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论坛的大神么 一样尺寸的安卓一体车机通用么?

楼主(2023-03-10):
请教一下论坛的大神么   一样尺寸的安卓一体车机通用么?  是不是只要那个框合适   那个尾纤合适就可以呢      网上问了都是270起步的,  看二手的不一样车型什么的才一百左右    能买回来改么  主要是还想改里面的功放芯片~~

网友A:
好像安卓一体机不通用,现在的大屏幕尺寸也不一样,需要相同才好安装,当然,买小尺寸+边框可以安装到大尺寸汽车上
尾线也是不通用的,但是很多车机都有转接线,可以转接到需要的汽车上,改装是没问题的,手艺到家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像安卓一体机不通用,现在的大屏幕尺寸也不一样,需要相同才好安装,当然,买小尺寸+边框可以安装到大尺 ...

谢谢大神的指点,,,谢谢

网友:
安卓一体机不通用

网友(2023-04-26):
尾插接对线就可以了吧

网友:
找同车型高配版的车机,

网友:
好像不同车型之间区别最大的就是外框和尾插,用起来都差不多。

网友B:
淘宝搜你车型号的车机  多的很

楼主:
引用 网友B:
淘宝搜你车型号的车机  多的很

贵得黑纹还是自己买个改的便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