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坛友们关于收录机维修的一些问题

楼主(2023-03-10):
如题,楼主第一次尝试修复一台夏普的6060X收录机,在此之前没有任何经验和相关数模电基础,电路水平也仅仅是目前在读的高二水平,还是理论阶段,一些实用的电路和元器件的作用也不懂。靠着找来的收录机的电路图和相关视频以及请教坛友,学习了不少知识。

发此帖主要目的还是有些疑难问题自己解决不了的,希望有前辈能指导下。

新人总结问题难免话多讲不到点上,还望坛友们多多包涵,指点一二。

在维修前,我经过排查,发现收来的收录机有如下问题:
1.电路板上的喇叭接口为yellow white black ,应该为左右声道和负极。然而上家把两个喇叭并联在一起了,只接了white一个单声道。本来它应该是能输出双声道的。
2.磁带播放有底噪(一开始缺压带轮和皮带老化。换皮带最基础的工程就不再赘述了)
3.扬声器线材氧化,插接端子也接触不良了。扬声器声音时大时小
4.磁带播放跑调,音乐播放速度偏慢。
5.调频广播能收到不少台,FM立体灯不亮。调幅没有台(不知是否环境因素影响),短波也没有台。
6.连接天线和主板的铁片(两侧有孔位用于上螺丝固定)严重生锈,调频旋钮有时候会打滑

我解决的方法:
1.喇叭改双声道还未进行。
2.对于第二第四个问题,我觉得很可能是磁头磨损和氧化严重导致的,买了个同型号的换上,声音更怪了,又在网上学会了磁头方位角这一内容,边听边调,调到了声音自认为OK的地位。然而底噪依旧不小..... 磁带跑调和速度慢的问题,调节了电机上的小孔里的电位器解决了带速问题。
只有底噪和双声道的问题没解决。
3.扬声器线材焊接处重新上一下锡,把线材上原来氧化的端子剪去,在网上购买了一些3.2mm的圆柱形铜插接端子焊接上,问题解决。
5.广播部分的问题先搁置一边。
6.我买了不同尺寸的压接端子,用电线焊上,完美替代原来的铁片~

楼主:
最近开始尝把收录机的双声道改回去,不改不知道,一改才发现为什么上家把扬声器改为单声道了。
我把扬声器改为双声道分别接到两个声道接口上后,发现那个之前没接的yellow声道接口对应的喇叭只能发出电流声和很小很小声的乐声。调节音量大小的时候就会有爆音现象。

我就想,是否调节音量的电位器出了问题,拆下打开检查后发现一切完好......无奈只好在接触面加了些白凡士林作为润滑剂(看有不少老前辈用缝纫机油和汽油等来保养的,手里没这些东西也没wd40就用凡士林了)

装上后测试,涛声依旧~还是很大电流声和很小的乐声。但是没有那种在调节音量时出现的爆音现象了。
喇叭交叉测试过了,喇叭没问题,是电路板上的那个声道有问题。

接下来我该重点排查电路的哪些点呢?(这也正是我发此帖的缘由)不然像无头苍蝇似的排查放音电路上的各种电阻阻值,电容是否正常实在不是好方法(我也只会这些了)

楼主:
附上收录机的电路图一张(坛里也有)

楼主:
引用 楼主:
附上收录机的电路图一张(坛里也有)

放音电路部分位于电路图偏右下方的的IC103 BA536那个芯片的附近

网友:
一个声道声音问题先确定是在电位器前还是电位器后,最简单的方法就是交换两个声道输入信号,如果以前声音不正常的那个声道声音正常了,那就是问题出在前面,反之出在后面
判断大概位置后就可以找元件问题了,一般情况下左右声道的电路是一样的,可以对比声音正常的进行测量,很快就能查出问题

网友:
看电路图,该机磁带部分的确是双声道。其中一个声道音乐声很小,电流声大,说明该声道功放IC103是正常工作的,但信号通路中断在了IC103输入端之前,出现信号中断的故障,故障点多发生在录放音转换开关(与机芯录音键联动的长条开关)和音量、音调控制板这两部分,可以用干扰法检修。干扰法就是手握螺丝刀金属部分,把人体感应到的50Hz交流电以及高频电磁干扰一同注入放大器各个端口,以判断信号断点,具体方法可以先碰IC103输入端、IC101输出端、IC101输入端(即磁头线),当碰触哪个点喇叭没有发出干扰声,说明信号在该点之后中断。磁带机是一种机电一体化的纯模拟电子设备,换皮带这种工作并不简单,皮带长度与原装的不同或者弹性系数不同,打滑丢转(所有的皮带传动都有打滑)的程度不同或者给电机的阻力改变,就会导致主导轴转速改变,这时就要调整电机转速,如果皮带粗细不均匀还会导致转速不稳,仅调整电机转速是无法放出正常声音的,因此必须使用优质皮带。该机的电机稳速装置在电机内部,电子稳速在电机背部有一个被海绵遮挡的小洞,里面是调节转速的可变电阻,可以用小一字螺丝刀调整,机械稳速电机的转速调节位于电机侧面,同样用小号一字螺丝刀调整。磁带的走带速度应该是4.76,调整走带速度必须先清洗干净主导轴和压带轮,并且确认压带轮压力正常(压带轮压力影响走带速度),然后用标准测速磁带测试,没有测速磁带的可以用正版音乐磁带,通过口琴、笛子等音调标准的乐器与放音音调进行校对,当音调正确则电机转速正常。

网友:
很详细,慢慢阅读

楼主:
此贴暂时告一段落,由于楼主过于高估自己的水平,想要拆机芯进行清理一番,但是拆开后发现装不回去了(拆的很散的那种),一番思考后,决定不在这上面花费过多的时间,权当花钱买个教训了,新的机芯已经在路上,现在也测试不了问题了,等机芯到了之后再进行维修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