凤凰牌701收音机,声音小,是哪里的问题?

楼主(2023-03-11):
凤凰牌701收音机,换了一个新的开关电位器,现在没有噪音和嗡嗡声了,,收台少,我就忍了,外国台多,我也忍了,,我忍不了的是,声音小。。

各位大佬,大概是哪里的问题,准备买件替换,请指教,谢谢!!!!

网友A:
用起子,手指碰到金属杆捣C15(10U)那个电解电容下端,有没有很大呜呜声音。假如没有,捣上端(BG5)的基极。假设有,就是C15不行了。同理,C14那个10U电解也查一下。如果这四个点都反应不大,那就是变压器或者最后两个三极管的问题了。还有,喇叭不好也会中招。,防不胜防。
补充:严重怀疑最后两个三极管的六条铁丝的腿有生锈断的,用手指拨弄一下三极管,说不定断腿就露馅了。这种老机子,拿到手先不管三七二十一,所有电解电容,全部换新的。没啥收藏价值,不必修旧如旧。折腾过程最快乐。

网友B:
电位器的参数和线头接法对了不,还有是不是耳机座子接触不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位器的参数和线头接法对了不,还有是不是耳机座子接触不好了,

电位器是4.7k的,
假如是电位器的问题,把他那三根线 其中两端的连一起测试 行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起子,手指碰到金属杆捣C15(10U)那个电解电容下端,有没有很大呜呜声音。假如没有,捣上端(BG5)的基 ...

用手触碰图中标记的三个点,,喇叭有反应,声音大,各个元器件,我都用手提货是按压,应该没有虚焊,断的地方,

用这个机器,主要是用拾音,声音小,拾音就没意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声音小牵涉的范围比较大

从低放输入开始的每一极

就能收到几个微弱的中文电台,外国台却不少声音也小,好像是韩语朝鲜语,听不懂。

网友:
您触碰的3个地方,都是收音机的敏感部位;

相当于给它增加了能量,声音就大了!

应该是前面的问题,后面低放部分应该没有问题。

网友:
根据你的描述,楼上轻骑老师说的对,低频部分好的,做小扩音器没问题。声音小是接收信号部分。不知道你是不是想用手机作为音源,可以把手机耳机信号接到电位器中心脚和地之间试试。但是阻抗可能不太匹配而且没有隔离,弄不好把手机烧坏了,建议耳机信号加5-10U的电容隔离直流。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手触碰图中标记的三个点,,喇叭有反应,声音大,各个元器件,我都用手提货是按压,应该没有虚焊,断的 ...

你主要是用拾音,那你搞接收电台做什么?依据楼上老师所述,低放正常,你直接使用拾音就可以了,

网友:
维修三板斧搞了没有

楼主:
唉,,拾音 ,声音也小,百八十的东西,折腾了三天,不值得,,放弃了。。。。

网友:
垃圾桶的干活,我已经丢掉不少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用手触碰图中标记的三个点,,喇叭有反应,声音大,各个元器件,我都用手提货是按压,应该没有虚焊,断的 ...

既如此,你就权当中周被调乱。
收一个台,从后往前微调磁芯,看看声音能否变大。

楼主:
引用 网友D:
既如此,你就权当中周被调乱。
收一个台,从后往前微调磁芯,看看声音能否变大。

谢谢!!!!!!晚上回去试试,我是对他失去信心了。
谢谢

网友:
中周失协的可能比较大

网友:
电解电容器是不是不行了 最好换一下试试

网友:
收台少,中文台不多,外国台不少,楼主能“忍”的这些问题,很可能就是声音小的原因,所以,收音机存在的任何问题在检修时都是不能忍的。这部收音机是一部中波收音机,正常情况下中波有效接收距离不会太远,您当地用其它收音机能收到的中波本地节目这部收音机应该也能收到,否则应该怀疑接收频率不正常,我记得某杂志上还是哪里有人分享过检修经验,中波收音机信号连断开或者失效,只有微调电容与天线线圈谐振于短波,中波振荡谐波与短波节目差拍出中频,就可能收到原本收不到的短波节目,且接收频率可调。即使不是接收频率有问题,收台少就是灵敏度低,这种两级中放的晶体管收音机正常情况应该灵敏度很高,灵敏度低的收音机往往伴随着声音小的故障现象,检修灵敏度问题,变频和两级中放的集电极电流、中周、统调都是要检查的。

网友:
换电位器前除了噪音和嗡嗡声,声音大还是小?

网友:
国外台多应该看看变频级,经验。

网友:
老司机来告诉你:首先在电源正极上串联100mA万用表,然后开机,调谐收音机拨轮至无台位置,此时,电流表测得的是整机的静态电流,一般10mA左右。然后,将音量调最大位置,用手上拿的镊子触碰音量电位器中间点,观察万用表指针应大幅度摆动,甚至冲表,表明低放是正常的。收音时,声音小,从检波二极管开始往前检查。

网友:
楼主有没有考虑喇叭问题?替换一下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