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为P20升级鸿蒙3

楼主(2023-03-11):
如题,刚刚升级完成,感觉运行快多了,丝滑流畅。因为入了新手机,升级前对比新机觉得有些卡,现在完全没有那种感觉了,看来蒙3比蒙2进步很大。

网友A:
华为黑无处不在,升级系统能让CPU脱焊的说法也是说得出口,混矿坛的都知道这是牛头不对马嘴的两种关系,鸿蒙系统套壳安卓的说法也许还能骗多点人,大家不是每个人都懂代码,其实会玩代码的人查看过都知道,这是两种系统,表面原理是抄了安卓的作业没错,所以能兼容安卓的APP,但底层的东西可完全不一样的,差别大得很。

网友:
这机子升级过后慢慢就变成一坨屎,华为自带的插件十分不好用,还删除不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我做了10年的安卓开发。英文菜单的鸿蒙,菜单写android

阁下原来是安卓的开发者,失敬!失敬!----久仰!久仰!
英文界面问题,华为早已有明确回复,就连谷歌都认可。此况阁下不会不知道吧?如果依旧固执,就不是不知道,而是不想知道,这就是另一码事了!

“做了10年的安卓开发”的阁下还应该知道另一件事吧,谷歌认为华为的华为EROFS超级文件系统能够降低无效读取发生的概率,大幅度减少文件系统的大小,能够让系统的性能至少提升20%,由于谷歌自研的EXT4文件系统,决定在安卓13系统上使用华为EROFS超级文件系统。

网友:
等着吧,不久就会出现CPU虚焊门,现象:随机卡死,不定时重启,最后开不了机,或者开机就进恢复模式。我已经中招了,你到网上搜搜看。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阁下原来是安卓的开发者,失敬!失敬!----久仰!久仰!
英文界面问题,华为早已有明确回复,就连谷歌都 ...

就一句话,没有谷歌开源就没有现在的鸿蒙。

网友D:
P30去年HarmonyOS2.0.0,没感觉运行快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D:
P30去年HarmonyOS2.0.0,没感觉运行快多少。

这应该和机器自身性能有关,可能原来越低端的机器升级后效果越明显。如果已经很好了,再升级也显不出来效果,P20比P30差一代呢。而且你升到的是鸿蒙2,可以试试鸿蒙3,我的对比也是蒙2与蒙3对比。

网友D:
引用 楼主:
这应该和机器自身性能有关,可能原来越低端的机器升级后效果越明显。如果已经很好了,再升级也显不出来效 ...

谢谢已经显示鸿蒙2是最新版本了,没有鸿蒙3升级提示。

楼主:
引用 网友D:
谢谢已经显示鸿蒙2是最新版本了,没有鸿蒙3升级提示。

先升级'我的华为',之后点尝鲜,看看有没有适合你的手机型号,然后报名,等待,升级,P30早就有了,必须先升级   我的华为   才可以。

网友:
引用 楼主:
先升级'我的华为',之后点尝鲜,看看有没有适合你的手机型号,然后报名,等待,升级,P30早就有了,必须 ...

好等有时间试试。

网友E:
P20升级鸿蒙后不知道耗电变大还是小,我的一直不升级鸿蒙,正常使用4年半了电池还能使用2、 3天。

楼主:
引用 网友E:
P20升级鸿蒙后不知道耗电变大还是小,我的一直不升级鸿蒙,正常使用4年半了电池还能使用2、 3天。

我的机器,感觉比以前发热少了,也可能季节原因,也可能心理作用,别人的机器不敢乱说,反正我用新手机,这个P20权当小白鼠了。

网友F:
荣耀V10升级鸿蒙2.0后用了半年多,经常黑屏不显示,用力按背面有时花屏有时能正常显示,个人建议970、980还是不要升级的好,很容易碰到这种虚焊门

网友G:
引用 网友F:
荣耀V10升级鸿蒙2.0后用了半年多,经常黑屏不显示,用力按背面有时花屏有时能正常显示,个人建议970、980还 ...

升级的是操作系统怎么会导致CPU虚焊呢?

网友:
升级系统之后感觉手机软件运行流畅了,通常是因为大的系统升级会顺便清理系统垃圾,一般来说在用一段时间就会再度慢下来 ......

网友:
学习一下,回头升级一下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G:
升级的是操作系统怎么会导致CPU虚焊呢?

原因不清楚呀,不过看网上很多反应类似情况的,970、980很大概率会出现

网友C:
鸿蒙就是套壳安卓,没有那么神奇。

网友B:
引用 网友C:
鸿蒙就是套壳安卓,没有那么神奇。

如果真是这样,老美的Google公司能这样傻傻的看着?

网友:
安卓汉化版^_^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如果真是这样,老美的Google公司能这样傻傻的看着?

谷歌默认你这么干。你也可以做一个某蒙。

网友H:
引用 网友B:
如果真是这样,老美的Google公司能这样傻傻的看着?

我的台机几乎全是盗版软件,只有360是正版的,还让我给删了。
估计大多数台机都是盗版WIN系统,微软不也傻傻地看着么。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华为黑无处不在,升级系统能让CPU脱焊的说法也是说得出口,混矿坛的都知道这是牛头不对马嘴的两种关系,鸿 ...

我做了10年的安卓开发。英文菜单的鸿蒙,菜单写android

楼主:
据说最底层的DOS都是别人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谷歌默认你这么干。你也可以做一个某蒙。

原来鸿蒙是谷歌默认下的恩赐,长见识了!-------某为真该三呼万岁,谢主隆恩呀

网友:
引用 网友H:
我的台机几乎全是盗版软件,只有360是正版的,还让我给删了。
估计大多数台机都是盗版WIN系统,微软不也 ...

您是盗版的爱好者,俺就不恭维了。
"估计大多数台机都是盗版WIN系统",此估计不知依据什么?愿闻其详!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做了10年的安卓开发。英文菜单的鸿蒙,菜单写android

有图有真相,发图瞧瞧,别PS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华为黑无处不在,升级系统能让CPU脱焊的说法也是说得出口,混矿坛的都知道这是牛头不对马嘴的两种关系,鸿 ...

升级后,部件超过功耗了撒,这个问题真的好奇怪吗?起码知识,你不知道有这样的情况?

网友:
老款型号机子,不支持升级,那是对机子的一种保护。谨慎升级,小心变砖!

网友:
操作系统,底层架构都是英文系在把持着。我们所用的,都是汉化版。我们只有自己研究出汉字操作系统,人家拿去翻译后,人家才会承认我们的汉字操作系统。

网友I:
引用 网友C:
就一句话,没有谷歌开源就没有现在的鸿蒙。

可不可以这样理解,洪门就是在在人家安卓基础上,人家底下凳子一抽,会不会摔得稀里哗啦

网友:
引用 网友I:
可不可以这样理解,洪门就是在在人家安卓基础上,人家底下凳子一抽,会不会摔得稀里哗啦

这就是E文的厉害之处,处处受制于别人。

网友:
个人认为,现在的鸿蒙系统兼容安卓应用,相当于在Linux中模拟运行windows,给人的使用感觉就是安卓。如果不这样玩,应用少的可怜。

网友:
引用 网友H:
我的台机几乎全是盗版软件,只有360是正版的,还让我给删了。
估计大多数台机都是盗版WIN系统,微软不也 ...

你以为微软会跟个人用户打官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