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关于华为悦盒

楼主(2023-03-11):
华为悦盒,用了4年了今天突然出问题了
故障现象:
开机通电,显示华为的logo,然后就深灰屏了(没有全黑),什么都没有了
拆开看看,没有发现异常,想看看有没有重置的开关也没发现。
求教:
是不是简单的问题呀,太复杂我的水平没戏,

网友A:
断电过会再开行吗?不行可能程序跑飞了需要刷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断电过会再开行吗?不行可能程序跑飞了需要刷机。

断电也不行,现象一样,开机显示logo,然后就什么都没有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断电也不行,现象一样,开机显示logo,然后就什么都没有了

自己可以刷机吗?资料网上有教程,不行只能再买一个,现在价格也不贵,请人刷机估计应该超过购买费用。

网友:
找运营商换一个。

网友B:
我有破解好的EC6108V9

网友C:
看看底层还在吗?
记得是按开机之后,(机子后面那个按钮),猛按遥控的左右键,仅能进底层菜单,这样才能刷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自己可以刷机吗?资料网上有教程,不行只能再买一个,现在价格也不贵,请人刷机估计应该超过购买费用。

我先准备试试,就当练手。谢谢您的回复

楼主:
自己买的,换不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有破解好的EC6108V9

我也不知道我这个是不是破解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看底层还在吗?
记得是按开机之后,(机子后面那个按钮),猛按遥控的左右键,仅能进底层菜单,这样才能 ...

回头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D:
感觉;不能进入系统~
估计:是要回复系统和刷机
准备:网络教程 + 刷机数据包

谢谢,真细致

网友:
刷机太简单了,直接把系统U盘插入,按遥控器就可以,这个机顶盒拥有量大,刷好可以装直播,前几天还刷一个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也不知道我这个是不是破解的,

你这个应该是系统崩溃了,开机同时连续按遥控电源或左右键看能不能进这个画面

下面解释一下这些选项是什么含义

(1)从外部存储更新

(2)从备份应用更新

(3)清除Dalvik缓存

(4)恢复出厂设置

(5)清除用户数据文件夹

(6)重启机顶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