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维修冲牙器

楼主(2023-03-12):
充电端短路,无法充电,电池正极有保护板正常,帮助看看是什么芯片?谢谢。

楼主:
拆掉tps2042,接个二极管代替,充电器是5V,对电池充电,电池带保护板,应该可以。

网友A:
引用 楼主:
拆掉tps2042,接个二极管代替,充电器是5V,对电池充电,电池带保护板,应该可以。

贴片电容会不会漏电短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贴片电容会不会漏电短路?

tps2042应该是控制电流,驱动电机,我考虑不周,拆了还是短路,电池保护板电压低,换保护板,开关直接控制电机,可以继续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贴片电容会不会漏电短路?

真是贴片电容短路,换了,充电修复。

楼主:
找到个tps2042,重新换上,电路板背面有个单片,控制tps2042,有强,弱,按摩,使用功能。tps2042是限流配电开关。冲牙器修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