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13串的片状锰锂电池组,中间有3个坏了(0电压)

楼主(2023-03-12):
13串的锰锂电池组,中间有3个坏了(0电压)。是否可以把这3个坏的拿掉,把保护板处这3个电池正负极的位置短接,当36V电池用?谢谢回复。

网友:
你要对所有的电池做个内租和容量的检测,替换不好的,有些电池电压正常内阻偏大,也要换掉的,尽量所有电池内阻和容量相近,一般老的坏的快,也不一定的,使用情况,电池质量也有等也有例外

网友:
可以撤掉,但是保护板接法不对。

网友:
不行吧,保护板会欠压保护

楼主:
谢谢楼上的回复。请教改为36V时该如何接保护板?或者是否可以再买3个新的锰锂电池换进去继续用?谢谢

楼主:
请教各位朋友:
经过逐个测量,确认电池组是坏了2个电池。(之前误以为坏3个是有一个测量有误)
里面的电池片尺寸是120X68X13,从电池标识"放电15A"与电芯尺寸估计,似乎电池组是5Ah左右的容量。现在电池组里11片电池的电压都在3.6V附近,手头正好有2个5.4Ah的锂电池,测量电压在3,8V,是否可以直接接入保护板进行充电使用,还是要把这2个电池放电到3.6V,再接入保护板?
谢谢回复

网友:
接上试试充电和放电都一致就可以用。就是充电一起到4.2 放电一起到3.3

楼主:
2个3.8V的电池直接接入不会对电池组里的电池和保护板造成损害吧?

楼主:
换上的电池5.4Ah可能容量有点小,单块重量125克,原电池组的电池单块重量是198克。新补入的2个电池容量差三分之一,不知对电池组有什么影响?

楼主:
据重量推,原电池组似乎应该是7-8AHh的

楼主:
请问是原有的11片电池坏的快还是后补入的2片电池坏的快?谢谢

楼主:
谢谢楼上的回复。
我现在顾虑的是新换的2片电池肯定是容量小的多。(大概是原来电池片的2/3容量)不知是对新电池寿命影响大还是对原来的电池影响大?若对新电池影响大,那问题不太大,只是影响2片电池。若对新电池影响大,那就不敢这么换了

网友:
后补的两串,尽量多并些电芯上去让其容量大超原来电芯,就算是并联18650上去也行,让他们永远在充不满用不光状态,用电完或充电满都让原有电芯起作用,这样加补的电池才不影响原有电池组性能。

楼主:
谢谢红河310的指教。这么一说就大体知道了,多谢了。

楼主:
再找2片近似的电池并上去应该就可以用了。

网友:
学习贴,感谢大神们

楼主:
又找到2片5Ah的电池。现在的问题是2片5Ah的电池并在一起,做一片,2片5.4Ah的电池并在一起做一片好,还是1片5Ah和1片5.4Ah并在一起做一片,哪一种方法更好一些?谢谢回复。

楼主:
多谢楼上红河310等各位朋友的指教。
锂电池组整好了。用2A的电流充电2个小时就充满了,估计电量在3Ah左右。已经用在电动自行车上,试了2次,可以骑行大约11-12公里。

楼主:
现在的问题是13串48V电池充电后的电压达不到54.6V,只有51V。折合每个单体电池只有3.92V,请教有什么办法能把每个单体电池充电到4.1V-4.2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