迷你库仑计0-100V/0-20A

楼主(2023-03-12):
迷你库仑计0-100V/0-20A
四川省广安市
论坛中介优先,淘宝,咸鱼
0-100V/0-20A
自己DIY库仑计表头0-100V,0-20A高精度四位半 00.00v 00.01分辨率
电流 00.000a    0.001a 分辨率
电压范围 0-100v
电流范围 0-20a  超过10A需更换输出红黑线,后期会出更高电流版本
显示功率
库仑计(可用于电池充入容量 或者放出电量)
显示运行时间
显示机器温度
24小时误差低于0.03v (90%电压区间没有误差)
电流最大误差0.03a (60%区间没有误差)
支持自己手动校准
目前销售了几百只,客户反映故障率低,稳定性不错,精度高,缺点屏幕显示精度不够,
手工DIY难免瑕疵,在收集客户反映信息逐步升级更正,
25一只运费10
45两只包邮非偏远
5只100包邮非偏远

补充内容 (2023-3-12 10:18):
拍下后留言:矿坛

补充内容 (2023-3-12 16:25):
咸鱼:广安杂货铺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买了两个,没拆开看,屏是12864的吗?

0.96,目前缺点就是屏幕显示效果不好,

网友B:
短时间超过20A没问题吧?这玩艺儿用在电动自行车上应该不错。

网友A:
我买了两个,没拆开看,屏是12864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短时间超过20A没问题吧?这玩艺儿用在电动自行车上应该不错。

我觉得,大电流最好靠近电池接分流器、引出2根细信号线到表头,
一个分流器和线也要不了几块钱,没必要去赌运气,
不然问题和隐患很大,万一哪天半路烧断了可要推车回家,那可好看了

网友C:
码过期了扫不出来

网友:
期待更大电流的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短时间超过20A没问题吧?这玩艺儿用在电动自行车上应该不错。

内置20A分流器,超过10A只需要将粗红粗黑电流检测线更换至2.5-4平方线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码过期了扫不出来

咸鱼:广安杂货铺

网友D:
引用 楼主:
咸鱼:广安杂货铺

只要这个库仑计就可测电量吗?还要不要自己准备别的什么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只要这个库仑计就可测电量吗?还要不要自己准备别的什么东西?

至少要有电池和放电的负载
如果自己没有放电保护的话,,通过负载会把电池放空

网友E:
老兄 论坛买了俩 年前做了一个挺好 另一个年后接线做了个放电仪 结果有底数 不准 能调换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老兄 论坛买了俩 年前做了一个挺好 另一个年后接线做了个放电仪 结果有底数 不准 能调换吗

来回运费比表头贵,,可以手动校准,

网友E:
引用 楼主:
来回运费比表头贵,,可以手动校准,

哦 那告诉我方法 我试试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哦 那告诉我方法 我试试吧

咸鱼上找我,给你发校准视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