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H-091b耳机改造记

楼主(2023-03-12):
咸鱼上买了些SH-091b和SH-092舌黄耳机,拆下后发现与大名鼎鼎的小黄完全一样,电感量50mH左右(直流电阻72欧),SH-092则低许多。
SH-091b舌黄耳机(严格意义上叫差动耳机)突出优点是拆开方便,打开黑色塑料外壳,就能看到耳机内部结构,这对改造耳机提供方便,这方面小黄则要破坏性拆下外壳,综合各方面评价要完胜SHH-1舌黄耳机。
这次改造的目的是,将舌黄耳机的振臂厚度减簿,再比较一下改造前后,舌黄耳机的灵敏度变化情况,由于没有专业设备测量,也只能从听感上进行比较,也只能做个参考。

通过上述改造,装回耳机支架试听,改造了单个耳机,另个耳机不变动,反复试听左右耳机,耳机音量基本听不出差异,改造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

网友:
实践岀真知

网友A:
辛苦郭老师了,很好的尝试,郭老师可以尝试在我画圈的地方磨下,估计会有效果

网友:
失败是成功的妈妈!

网友:
感谢郭老师的辛苦探索!

网友:
估计应力大的地方在振膜上

网友B:
感谢gxg0000的分享!这个帖子里的一些经验不知是否有参考意义: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php?mod=redirect&goto=findpost&ptid=728231&pid=11896888&fromuid=303016
帖子中的个别坛友反映:“减少磁隙(对提升灵敏度)效果确实很明显,调整耳机到电感量最大状态(措施包括把摆驱支撑杆凸起锉掉?),然后动手术,减少磁隙,共进行了两只耳机的改造,分别提高了14%和23%。”

楼主:
引用 网友A:
辛苦郭老师了,很好的尝试,郭老师可以尝试在我画圈的地方磨下,估计会有效果

又道理,可以试试

补充内容 (2023-3-12 18:59):

楼主:
引用 网友B:
感谢gxg0000的分享!这个帖子里的一些经验不知是否有参考意义: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php?mo ...

人耳能感受到半功率点变化,这点提升量是很难察觉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人耳能感受到半功率点变化,这点提升量是很难察觉的。

您所言应该有道理,我试着用信号发生器输出1khz信号到一个shh-1耳机与一定容量电容串联的回路,想通过增减电容量及对应耳机音量的变化以判定是否谐振,最终由频率与电容值推算出电感量,但是多次增减电容量后感觉音量变化好像不明显。

网友C:
这个SH-91塑料壳的,是江苏高邮厂出品的,我从厂里买过。有坛友发资料说是红声厂的技术转的(?合作办厂、分厂?)的。(另外据说嘉兴生产声力电话的公司也是红声厂的技术或分厂,现在还在做船用矿用产品)。
这个结构的制约因素之一是扭杆的刚度太大(但太小有可能单侧吸死,这个平衡点两侧的富裕刚度应该包含音频信号引起的两个方向吸力差,但实际可能富裕过多);
制约因素之二是振膜频响不够,只适合语音通信。
所以,郭老师锉薄了扭杆,按理说振幅要加大,灵敏度会有一点增大的,但可能被振膜吃掉了一部分。
上面魏老师说的耳环锉薄,气隙变小,灵敏度也会增大一点(过小也会在大信号时造成接触)。

人耳对声强变化是钝化的,不敏感,精确测量的话,应该就能显示出来了。

补充内容 (2023-3-12 18:38):
另外中间的突出楞可能限制了间隙的减小,除非也锉低一些,间隙小了也就不适合大振幅了,只能用于矿石收音机了。观察过几个塑料壳的,间隙已经非常小了。

网友:
手机噪音计APP。电脑软件都可以测试结果。绝对值不一定准确,但是相对值还是准的

网友:
电话的耳机 设计上是 有防止大电流冲击的 ,(保护耳朵不被噪音伤害的的)所以电话耳机 几乎没有使用动圈喇叭的。舌簧片 几乎是 刚性不动的,没有弹性变形。有的耳机设计上舌簧片 上下垫橡胶片,用于振动发声的。

网友D:
改装成矿石机用耳机, 感觉 应该减少磁力,防止吸死。就用在矿石机上的耳机而言,增加磁性,不会让 耳机变得更响。

网友E:
gxg0000老师又有新作来造福广大矿友。

最后一图的舍簧是否装反了?

反装也可以只是要在舍簧与极靴的固定螺丝间加装适当厚度的垫片。

楼主:
引用 网友B:
您所言应该有道理,我试着用信号发生器输出1khz信号到一个shh-1耳机与一定容量电容串联的回路,想通过增 ...

我以前用音频扫频仪扫过功放音箱,确实是有谐振峰出现的,估计你的实验没有达到计划的谐振区域,继续努力加油

参考一下这个图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SH-91塑料壳的,是江苏高邮厂出品的,我从厂里买过。有坛友发资料说是红声厂的技术转的(?合作办厂、 ...

ym老师很投入,连厂家的老底都给摸清,虽然是分厂做的,但做得确实不错,所以买了几个瞎折腾

楼主:
引用 网友D:
改装成矿石机用耳机, 感觉 应该减少磁力,防止吸死。就用在矿石机上的耳机而言,增加磁性,不会让 耳机变 ...

海风老师是古董舌黄耳机收藏大家,分析问题透彻,有独到之解

楼主:
引用 网友E:
gxg0000老师又有新作来造福广大矿友。

最后一图的舍簧是否装反了?

魏老师好,图中簧片是放反了,装是正的.
我的经验是,这个簧片与振膜连接的细铁丝,一定要垂直焊接,不能有一点点斜,斜了对灵敏度影响很大.
反了也能装,效果如何?

网友C:
引用 楼主:
ym老师很投入,连厂家的老底都给摸清,虽然是分厂做的,但做得确实不错,所以买了几个瞎折腾

谢谢郭老师的鼓励!
SH-091和小黄这类差动耳机,一旦安装到位,确实坚固耐用,不易损坏,所以小黄那样的金属封也是适合野外设备、军用设备的;
如果是SC2-300摔一下就变了(不一定是坏了,但性能就变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魏老师好,图中簧片是放反了,装是正的.
我的经验是,这个簧片与振膜连接的细铁丝,一定要垂直焊接, ...

反装的好处是可以调节垫片的厚度来控制极靴与舌簧的间隙。

楼主:
引用 网友C:
谢谢郭老师的鼓励!
SH-091和小黄这类差动耳机,一旦安装到位,确实坚固耐用,不易损坏,所以小黄那 ...

说的很有道理,产品的稳定性很重要.
通过改造将舌簧耳机灵敏度提高3分贝以上,其实是很困难的,只是心有不甘撞撞南墙

楼主:
引用 网友A:
辛苦郭老师了,很好的尝试,郭老师可以尝试在我画圈的地方磨下,估计会有效果

遵从命令,将舌黄片有突出面的一面用油石磨了点,突出支点不能磨掉,磨平容易吸死,测量前后电感量;

改装前58.4mH

改装后84.2mH

改装后电感量很不稳定,装回盒子再测,电感量下降到70几mH,经过试听,感觉好像弱台有所提高,强台听不出来变化,总的来说不值得改动,改得不好舌簧耳机报废,有点得不偿失

网友:
引用 楼主:
遵从命令,将舌黄片有突出面的一面用油石磨了点,突出支点不能磨掉,磨平容易吸死,测量前后电感量;
...

那就别鼓捣了,这种耳机改造空间确实不大了,10块钱也是钱,SC2-300改造空间更大点,但是更贵,我觉得以前矿坛前辈改绕的思路倒是正确的,直接省掉变压器,毕竟再好的变压器也有损耗

网友:
引用 楼主:
海风老师是古董舌黄耳机收藏大家,分析问题透彻,有独到之解

不敢不敢。我可不是什么家。一起学习探讨。

网友:
不要在费劲了SC2一300耳机就算可以了,实在不行弄个匹配变压器吧我自己做的耳机直流电阻从1K到10多K用耳朵听不出太大变化还不如sc2一300舌簧耳机声音大,所以矿石收音机对高阻,低阻耳机关系不大。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