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陆续续玩太阳能发电一个多月了,有个问题请教一下师父们,关于电压降的问题。

楼主(2023-03-12):
请教一下,光伏发电存储在12V全新的汽车电瓶,控制器(标称输出电流30A)输出端满电电压13.8V左右,用10米左右1平方导线连接到12V额定电压的路由器光猫设备(功率20瓦左右),测得空载电压13.8V,但一接负载电压就降到10.5V左右,导致光猫工作不稳定。
把电瓶放在路由器旁边,用1米导线直接供电是正常的。
请问是电线电阻太大,还是控制器输出电压不够呢?
如果我在控制器端用一个升压模块升到15V左右是否可行?或者跳过控制器输出端,在电瓶端加一个欠压断电的保护板再接设备,是否更合适?

补充内容 (2023-3-14 09:54):
感谢大家的回复,测出来电线电阻太大,使用恒压恒流模块,将电压升高1V,电流调高一些,让路由器端电压稳定在12V左右,现在正常了。

补充内容 (2023-3-14 22:36):
考虑到线损太大浪费能源,还是买了2.5平方国标线,明天换上。。

补充内容 (2023-3-14 23:06):
便宜万用表也不可靠,测量电阻,两个表笔搭一起,优利德0.3Ω。。另一个表都1Ω了。。。所以实际电阻扣掉表笔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是电线电阻太大,还是控制器输出电压不够呢?”前面都懂得测量电压,后面怎么不测了?接10米线的时候 ...

感谢,2块80瓦的板子,控制器输出端电压是正常的,空载经过10米电线后也是正常,接负载后下降的厉害。。
对了,我还同时接了20瓦的LED灯。。也就是加起来有三四十瓦负载,关掉LED灯后,电压基本是正常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还用问  肯定是电线的问题  电线内阻太大。

请问12V3A电流,一般用多粗的电线合适?

网友:
160w太阳能板 全新汽车电瓶,电瓶最低也在40ah,带这点功率是绝对没有问题的。问题原因一是电线质量问题,二可能是控制器的原因。搞升压是没有意义的。

网友C:
可以测电线两端的电压,看看功率消耗在那里。另外,你可以测一下直流电流,我认为功率没有你说的那么大。

网友D:
10米距离最少也要2.5平方的导线,注意负极一定要接好,直流供电的电化学腐蚀负极比正极厉害的多,用不了多久负极导线就会发黑氧化。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测电线两端的电压,看看功率消耗在那里。另外,你可以测一下直流电流,我认为功率没有你说的那么大。

感谢,测试下来压降在1~2V,我直接接电瓶也是一样,排除控制器原因了。感觉可能还是导线的原因。。。电线是用1平方的好几根接起来的,可能接头没有搪锡,我明天试试烫一下锡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D:
10米距离最少也要2.5平方的导线,注意负极一定要接好,直流供电的电化学腐蚀负极比正极厉害的多,用不了多 ...

感谢,现在看来应该就是电线导致的压降了。。我先试着把几个接头搪锡一下,不行就换粗线。。

网友E:
10米是长了些,但不用换线,在路由端弄个通用的升压模块,稳定到12V再供电给路由,最好再供电模块上焊个大电容上去

另外线差又细的话,扯多了。里面都断开了,容易接触不良,这么长的线,如果周围有什么高频感应的话,对路由工作也是有影响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10米是长了些,但不用换线,在路由端弄个通用的升压模块,稳定到12V再供电给路由,最好再供电模块上焊个大 ...

好的非常感谢,电线是家里以前存的,好几根接起来的,就不再额外花钱换了,这一套弄下来,也好几百块钱了。。。那我先把接头都烫一下锡,然后用升压模块试试。
刚才误操作,断开了电瓶,把控制器输出端电压弄到了14V,到了路由器就是12~13V多,感觉可行。请问是在输出端增大电压,还是在路由器这边负载端增大电压呢?

网友F:
引用 楼主:
好的非常感谢,电线是家里以前存的,好几根接起来的,就不再额外花钱换了,这一套弄下来,也好几百块钱了 ...

先用一只12V.50一60W的汽车灯泡接在控制嚣输出端.测太阳能板的端电压与空载时有多少压差.此举可确定太阳能板的带载能力.

  当然如果直接用充满电的汽车电并用1平方毫米10米长的线直接给路由器供电.路由的工作电流不小的.线上的压降太大了.换粗线吧

网友G:
10米线,如怀疑是线阻问题,拿万用表量一下不就知道了。如果好几欧,那是大了点。

楼主:
引用 网友F:
先用一只12V.50一60W的汽车灯泡接在控制嚣输出端.测太阳能板的端电压与空载时有多少压差.此举可确定太 ...

谢谢,太阳能板和电瓶可以确定没问题。控制器应该也没问题,我仔细量了一下,电线大概有15米,总共算上回路就是30米,都是1平方的,硬线软线,铜包铝线,纯铜线混杂接了,刚才测了电阻是1.7Ω。控制器后加了增压模块增大了输出电压到15V,一接负载(20W)就掉下来到11V,再把15W的灯打开,瞬时电压掉到了9~10V,发现调压模块没啥用。。请问是电线细了吗?

补充内容 (2023-3-14 07:00):
搞错了,调压模块有用,恒流恒压的,我误操作把电流打到了最小。调大电流可以。

补充内容 (2023-3-14 23:08):
万用表笔自身有0.3Ω电阻。。所以实际大概是1.4Ω

楼主:
引用 网友G:
10米线,如怀疑是线阻问题,拿万用表量一下不就知道了。如果好几欧,那是大了点。

一头拧在一起,另一头测量是1.7Ω,请问是大了吗?

补充内容 (2023-3-14 23:09):
万用表表笔电阻0.3Ω,实际应该1.4Ω,还是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