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磁炉线圈配多大电容

楼主(2023-03-12):
电磁炉线圈配多大电容可以谐振在中波频率范围(550~1600KHz)?美的双层线圈

网友:
大概750P/80P

网友:
  它的电感量大约在110uH到130uH,可以根据电磁振荡的频率计算公式算一下大概的电容值,再搭电路实验一下调整就可以了。

网友(2023-10-30):
我测了一个铝线的便宜的电磁炉的线圈,带磁棒测的电感量是93uH。再拆一个串联起来可能配223双连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