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无铁心强磁风力发电机三台,想玩风力发电的速度哦

楼主(2023-03-12):
风力发电机
150元/个
海南儋州
你选
你出
搞到几个三相小型无铁心强磁风力发电机,铜线线圈,鼓捣了一个用手拨动,用万用表测量有13v输出。自己留一个,出三个给同好鼓捣。注意:输出线被剪断,需自己接延长线。电机内6002轴承需更换,可以更换质量好的进口轴承。拆装的时候,注意先用记号笔做好外壳位置记号,方便组装回去,组装的时候注意强磁的磁力别砸伤自己的手指。想玩风力发电机的速度,先到先得。

补充内容 (2023-3-14 13:32):
封贴!!!

楼主:
图片,输出交流,如果要充蓄电池,请注意加装整流装置(三相整流桥)。风叶,需要自己设计。

楼主:
自己留用的一个,拆开后内部。无铁心强磁,比有铁心的阻力小,效率高,可以任你想象自然发挥其工作效能。

网友:
好东西,可惜在可出租房用不上,要是在老家发展,倒时可以节腾

网友A:
有没有尺寸,知道功率否?

楼主:
厂家制作的,非diy产品。按照出线计算电流,3A电流没问题。三相,9A,大约200瓦左右吧!跟风速有关。好好鼓捣它装电动三轮车上,去西藏旅游估计压力不大

楼主:
已知电动三轮车充电器60v3A,充电所需功率也就200w左右。好好设计,好好鼓捣,也许你的电动三轮车可以全国周游。

网友B:
想的太简单了,风大怎么充电,风小怎么充电?要有一个控制器才行。

楼主:
自动技术如此强大的时代,一切不可能都会成为可能。

网友C:
引用 楼主:
已知电动三轮车充电器60v3A,充电所需功率也就200w左右。好好设计,好好鼓捣,也许你的电动三轮车可以全国 ...

这不就是永动机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不就是永动机吗

风力发电,前提是要有风。电动车下坡,最省电,理论上,它的溜坡足够应付发电,因为该型发电机是低阻力的,效率高是它的优点。永动机之说,不能用在这里。充电需要时间,人要吃饭休息,风力发电机需要有风力或者车速。所以,周游全国,停车休息时,地点选择很重要—既可以安心休息,又要可以补充电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没有尺寸,知道功率否?

回复村长,尺寸类似普通吊扇,还薄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想的太简单了,风大怎么充电,风小怎么充电?要有一个控制器才行。

风力发电机发出的电,整流滤波后供DCDC变换给原装充电器进行充电即可。

网友D:
引用 楼主:
风力发电,前提是要有风。电动车下坡,最省电,理论上,它的溜坡足够应付发电,因为该型发电机是低阻力的 ...

你是从喜马拉雅山顶滑行下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是从喜马拉雅山顶滑行下来吗

暂时只卖三个低阻力风力发电机,想象空间留给别人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