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盘求助

楼主(2023-03-12):
发现U盘很便宜,想买个512G以上的存高清电影,是否可靠?什么牌子的比较好?望各位推荐一下,谢谢!

网友:
现在U盘都有固态的了.

网友:
三星、东芝、雷克沙等都相对可靠,杂牌子看造化吧。

网友:
铠侠的优盘耐用 可靠性很高  对了 铠侠原名叫东芝

楼主:
现在很多网站说U盘不支持4g以上的大文件,是真的吗?格成NTFS格式不行吗?

网友:
u盘好像都用exfat格式,支持大文件

楼主:
能支持到多大文件?例如十几个G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在很多网站说U盘不支持4g以上的大文件,是真的吗?格成NTFS格式不行吗?

他说的4G是一个文件4G,你先格式化U盘,nTFS格式就行

网友:
不是假冒的金士顿,闪迪,台电。
还是买块移动机械硬盘比较稳定可靠(买盒加二手2.5寸盘)。还快。

网友:
移动硬盘最好,速度也快很多,512G的优盘,整个盘要拷贝,2.0的速度就完蛋了

楼主:
网上的U盘有1T,2T的,能拷电影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网上的U盘有1T,2T的,能拷电影吗?

网上的U盘有1T,2T,在、甚至4T的U盘,都是扩容盘,根本无法使用那么大的空间,几百个G的空间而已。

网友:
用U盘不如用固态盘,价格高速度慢,不适宜大存储。

网友:
很便宜的都是假的,扩容盘,根本没法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