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波高端停振是什么原因?

楼主(2023-03-12):
一台风雷602,短波高端有台,低端找不到台,中波是低端有台,调到1100左右就啪的一声一片寂静,噪音也没了。此时测变频管e极电压再短路振荡联,电压没反应,应该是停振了。
请教朋友们分析一下原因,先谢了!

网友:
双联有碰片短路也会产生这种现象

网友:
不要一下子就考虑中短两个波段的问题,先解决中波,再检修短波,往往是中波处理好了短波的问题也就解决了

网友:
随着调谐位置改变,振荡停得很突然,重点检查可变电容。可变电容最常见的故障是动片与接地线断开、动片与定片短路,断开的故障只需要用万用表R*1档测量可变电容转轴与主板地线之间的电阻值即可判断,遇到短路的故障,检查信号连要事先断开天线线圈初级,振荡连如果有串联的垫整电容则可以直接测量对地电阻,如果没有垫整电容则须焊开振荡连连接电极再测量判断。

网友:
换罐子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