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太阳能发电直接供家用电器

楼主(2023-03-12):
各位大佬好,我现在有540W的太阳能板子40块,组成220V想发电自己用,能不能直接给家用电器供电,有变频空调,电视机,也有定频空调。

楼主:
引用 网友A:
老胡,还是烧水吧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062681&page=1#pid25069516

我也有你这样的想法,已经买了一个1.5吨保温桶带三组电加热,现在是想夏天用UpS供空调等家用电器用电,冬天加热水循环暖气片供暖

网友B:
请三思!以前看到很多家庭屋顶上装了太阳能板,现在好像少了很多。还想起了个事情:以前去某“环保先锋大佬”家里学习,房子外面几乎装满了太阳能板,家里配套设备一大堆,他滔滔不绝的讲着自己如何如何环保、怎么怎么好。。。。。。。。。过了一年再去看,这些都没有了,拆的干干净净,大佬看来终于修炼到要破关的最高境界了,迷迷糊糊地问我怎么样最环保,我脱口而出讲社会化大规模利用能源最环保,例如他一直鄙视的热电厂项目,他死死地瞪着我,我吓得落荒而逃

网友:
出来的是直流,首先要变成220v交流电。还要有蓄电池,要不晚上没有电。

楼主:
我做了个实验,直接用磨光机可以正常使用,磨光机也不发热,劲头足,想供空调不知道怎么样,空调有变频和定频的,光伏板功率足够大,供空调绝对没有问题,不考虑晚上用电,不想做储存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三思!以前看到很多家庭屋顶上装了太阳能板,现在好像少了很多。还想起了个事情:以前去某“环保先锋大佬 ...

搞环保的这些同志,有些事你千万不能让他知道。否则他的人生观就踏了,容易出事。

楼主:
我是捡了个漏,50块全新540W太阳能板花了900块钱买的,是玻璃破了当废品买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考虑晚上用电,不想做储存

不蓄电的话只能并网,因为太阳光线不稳定,比如遇到一朵云飘过...

当然你那里光热条件好到云都没有另说。

一般的情况下,无蓄电光伏都是并网的,用并网逆变器,你的电表也要支持并网,这个需要向当地供电局申请并网,否则

楼主:
我现在纠结的事,家用电器能不能直接用直流电

网友:
我家旁边的房子就有应该比你这个规模差不多的,感觉应该是IGBT并网的,据说早几年有补贴,设备卖几年电费就能回本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现在纠结的事,家用电器能不能直接用直流电

你的磨光机通常是串激电机,串激电机大量用于电动工具中,这种电机是交直流两用的。

小功率家电中常用单相电容电机和单相罩极电机,哪怕是变频冰箱和空调,它的风机不一定也是变频的,如果其风机不是变频电机而是罩极电机,接到直流电上不仅不能工作通常还会烧掉。类似的,变频冰箱和变频洗衣机的电磁阀也可能是交流的,接到直流电上能工作但会烧掉。

网友:
楼主请慎重。
很多家用电器,尤其是老款的,控制部分的电源是用变压器的,直接接入直流电会烧毁。
如果是开关电源式的可以。

网友:
根据前几年用2只48V电动车电瓶串联,接彩色电视机220V插头看电视经验,只要是不使用工频变压器,使用开关电源供电的电器,基本可以用直流120V-310直流电源直接使用. 所以只要太阳能电池容量足够,可以给液晶电视等使用开关电源的电器供电.只要太阳能输出电压输出120V-310V之间就可以.

网友:
可以搞个正弦波高频逆变器的后级部分,前面升压到310V的不要。就是电池板要达到310V

网友:
没有电池的太阳能系统需要有逆变系统,直接使用电压没法控制,而且还是直流电,不建议直接接家用电器,有一定概率损坏用电器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做了个实验,直接用磨光机可以正常使用,磨光机也不发热,劲头足,想供空调不知道怎么样,空调有变频和定 ...

交流电机类的家用电器肯定不能用,比如定频空调,老式的风扇,冰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