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ANYO收录机打理记

楼主(2023-03-13):
利用双休的时间,前几天听了坛友指点,全面拆解打理三洋收录机

网友A:
引用 楼主:
卡座机芯晒了一下,主轴轮加了点润滑油进去,皮带用手上的皮带工具包里找找,没有皮带资料,一个个套试验, ...

用线在机芯皮带所走路线绕一圈。然后对折测试它的长度乘0,9就是原皮带的长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线在机芯皮带所走路线绕一圈。然后对折测试它的长度乘0,9就是原皮带的长度。

好的,感谢版主分享的好经验。

网友B:
胸有成竹! 应该是老手了。

楼主:
清洗后晒干的效果,实验证明,功能开关,波动开关,收录开关开关,电位器等接触不良的,如果本身没坏,只是里面氧化了,泡在自带水里反复推拉,拔动,清洗后晒干后一般都可以修复的。当然仅供参考,高端机慎用!打理清洗后,现在AUX,收音,卡座都正常。

网友:
我有一个方法,用老式高压锅,把洗过的板子放在高压锅里在出气口连接一个真空泵,抽真空,中周、双联里面的水汽就出来了。

楼主:
这机比较好拆,后盖螺丝拆下来,前盖与后盖就分拆出来了

楼主:
卡座机芯做工还不错,金属机身,轻触按键

楼主:
皮带老化掉了,清理老化皮带比较麻烦,弄的手上全是老化皮带的黑胶泥,主轴轮跟电机轴都有,手上没有什么清洗济,就用清洁精跟洗衣粉擦洗,然后有刷子在自来水进行反复冲洗

楼主:
主板跟面盖直接放盆里用自来水加洗洁精进行泡洗,后盖变压器用袋子装好后,也是直接在盆里用自来水冲洗

楼主:
主板跟面盖直接放盆里用自来水加洗洁精进行泡洗,后盖变压器用袋子装好后,也是直接在盆里用自来水冲洗,原来开关,电位器类的接触不良,放在自来水反复开关,推拉,在自来水泡洗把里面的氧化物去掉。

楼主:
喇叭是4寸,箱体也是用自来水进行冲洗,喇叭不能进水,不想动烙热,先用防水袋子把喇叭包起来,其他的放盆子里用刷子直接清洗。喇叭盆上也有灰尘,用小毛刷轻轻把振动盆的灰尘去掉。

楼主:
全部清洗后,放在楼顶太阳底下晒

网友C:
这样也敢干?薄膜可变水洗,一周内也使用收听不了

楼主:
卡座机芯晒了一下,主轴轮加了点润滑油进去,皮带用手上的皮带工具包里找找,没有皮带资料,一个个套试验,皮带装上去,用手去拉,松了就换再对折小点的尺寸,最后确定,主轴轮与副轮的皮带直径为1.2mm,皮带对折就70mm,主轴轮与电机的皮带的直径为1.2mm,皮带对折就85mm,记数器的皮带直接不用。

网友D:
打理的彻底,主板不能水洗,可变,中周等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样也敢干?薄膜可变水洗,一周内也使用收听不了

我的试验证明确实没有什么问题,仅供参考。清洗后当然要在太阳底下晒下,这点最为重要。

楼主:
引用 网友D:
打理的彻底,主板不能水洗,可变,中周等完了。

试验过几台,都有是这样清洗的,晒干后都没有问题的,当然我的也便宜收录机,就算洗坏了也不可惜,全当试验品。

网友E:
清理皮带胶化是个麻烦事,还没有发现什么好办法

网友F:
厉害啊,敢用自来水直接冲洗,服了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清理皮带胶化是个麻烦事,还没有发现什么好办法

是的,皮带老化掉的黑泥最为麻烦,弄的不好,手上,衣服上都会弄脏,掉在机芯的清洗,我是直接用洗碗的洗洁精进行反复清洗。然后用自来水下进行冲洗。

楼主:
引用 网友F:
厉害啊,敢用自来水直接冲洗,服了你了...

做到胆大心细

网友G:
引用 楼主:
是的,皮带老化掉的黑泥最为麻烦,弄的不好,手上,衣服上都会弄脏,掉在机芯的清洗,我是直接用洗碗的洗 ...

一般人我不告诉他 ,皮带烂了,用棉球沾酒精擦,就是消毒酒精,手上粘上了也用酒精。

网友E:
引用 楼主:
是的,皮带老化掉的黑泥最为麻烦,弄的不好,手上,衣服上都会弄脏,掉在机芯的清洗,我是直接用洗碗的洗 ...

是吧,有一台老收录机因皮带老化成胶泥而沉睡N年中

网友H:
这机高音喇叭可不咋地

楼主:
引用 网友H:
这机高音喇叭可不咋地

这机没有高音喇叭,只是一个压电的蜂鸣器

楼主:
引用 网友B:
胸有成竹! 应该是老手了。

不算什么老手,就是喜欢折腾二手音响,拆多了就慢慢的会一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一般人我不告诉他 ,皮带烂了,用棉球沾酒精擦,就是消毒酒精,手上粘上了也用酒精。

是的,就地取材,手上有洗洁精就洗洁精进行擦洗,就是比较费劲,用酒精就容易些。

楼主:
引用 网友E:
是吧,有一台老收录机因皮带老化成胶泥而沉睡N年中

如果不是兴趣爱好,不建议弄,弄这个太费精力跟时间了。

网友I:
这样子也可以,服了,水洗电路板,有什么诀窍么?怎么保障中周、可变电容不坏?指导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I:
这样子也可以,服了,水洗电路板,有什么诀窍么?怎么保障中周、可变电容不坏?指导一下

真没有什么决窍,我清洗过几台机器,清洗后马上放在太阳底下晒干,都没有什么问题。当然仅供参考。我的也不是什么高端机,退一步说,就算清洗坏了,也没有可惜的。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清洗经验,有空也试一下

网友J:
引用 网友E:
清理皮带胶化是个麻烦事,还没有发现什么好办法

95%酒精很容易搞掂这些黑泥

网友J:
引用 楼主:
这机比较好拆,后盖螺丝拆下来,前盖与后盖就分拆出来了

收音板较新,稍微清灰就好,,没必要水洗;水洗后,怎么保证可变和中周的性能....

网友:
引用 网友J:
95%酒精很容易搞掂这些黑泥

好的,谢了!有空试一下,能清理干净就可以更换皮带,老机有可能恢复青春

楼主:
引用 网友J:
收音板较新,稍微清灰就好,,没必要水洗;水洗后,怎么保证可变和中周的性能....

收音部分本来不需要用水洗,但是要清洗波段开关,功能开关,收录转换开关,干脆直接把整个主板泡在自来水里面,边泡边来回推拉把天关里面的氧化物清洗掉,目前清洗过几台收录机,对可变跟中周没有影响,当然清洗后马上放在太阳底下晒干。

网友B:
引用 楼主:
收音部分本来不需要用水洗,但是要清洗波段开关,功能开关,收录转换开关,干脆直接把整个主板泡在自来水 ...

不用暴晒,我喜欢用热风机吹,吹头的那种就行。

网友K:
电路板什么的最好用  工业酒精(实验乙醇)来清洁 千万不能用医用酒精 里面添加的杀毒剂会腐蚀元件引脚
两台录音机得出的教训
波段开关 录放开关 可以用油性电子清洁剂润滑一下 电机和易磨损的轴也可以蘸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用暴晒,我喜欢用热风机吹,吹头的那种就行。

好经验,就怕热风机温度控制不好,太热了容易把塑料部分吹变形,放太阳底下晒干反而没有这个担忧。

楼主:
引用 网友K:
电路板什么的最好用  工业酒精(实验乙醇)来清洁 千万不能用医用酒精 里面添加的杀毒剂会腐蚀元件引脚
两 ...

油性电子清洁剂润滑指的是精密电子专用的那种WD40?

网友:
引用 楼主:
油性电子清洁剂润滑指的是精密电子专用的那种WD40?

WD40共有几十种不同类型的产品   油性电子清洁剂进口的 飞利浦更好一些  国产的海联731高效复活剂

网友:
玩儿这些年电子垃圾,就没发现啥不能用水洗的,只有纸盆喇叭没试过。
其他什么主板、显卡、老彩电的的主板等等,天下之电子垃圾全可以水洗。

网友:
引用 网友L:
皮带液化清理确实很麻烦

我是用小棉球(也可以用餐巾纸)蘸酒精擦拭

对吧,就用纸巾慢慢擦,就是麻烦的很

网友:
电路板可以洗,只是这段日子的太阳不行,必须要七八月的大太阳暴晒才行,否则干燥的不彻底会留下隐患

网友:
不敢洗电路板,怕回潮

网友:
高手宅,干的漂亮

网友:
有必要吗 还用水洗 真爱干净
我看你 把你家所有的 电器设备 都应该这样
不要对 淘汰的破烂录音机 偏心眼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线在机芯皮带所走路线绕一圈。然后对折测试它的长度乘0,9就是原皮带的长度。

这个方法也有局限性,可能适用于一部分,如果是对拆长度低于100mm的皮带就紧了,负荷也会增加,还有宽度大于3.5以上的皮带每个规格长度,在没有皮带技术参数的情况下换带,有经验的情况下换带,都需要挂带感受张力选用合适的皮带,如果经验不足,要达到标准要求,就要监测电机电流,在听感正常的情况下,电流相对较低的为合适,要求更高的需检测抖晃率最低为合适张力皮带。

网友(2023-04-15):
机芯是塑料齿轮的,貌似不够高档。我更喜欢大飞轮、橡胶摩擦轮的。

网友:
我收到的机子全部是水洗、暴晒,不过不是洗衣粉水,是带压喷头冲。曾经一台夏普收录机冲洗收音板,密封薄膜可变电容进水了,后来一个多月都是刺啦刺啦声,然后才慢慢正常了。

网友(2023-11-23):
引用 楼主:
是的,皮带老化掉的黑泥最为麻烦,弄的不好,手上,衣服上都会弄脏,掉在机芯的清洗,我是直接用洗碗的洗 ...

用酒精清洗,融化的皮带溶于酒精

网友:
真服了 拿水洗 楼主是专业贩子 翻新冒充 极品成色 卖高价吗???
自己听 内部想干净清理 强力吹风机 吹吹灰即可

网友:
水洗电路板似乎是新生事物。传统电器修理没有敢洗的。灰太多也只是用毛刷刷或皮老虎吹。元器件内部的水要快速蒸发才行,那就要暴晒或高温烘烤。这对电器是有伤害的。

网友:
水洗电视机见过,但是收录机因为有“收--录”转换开关,所以没有见过水洗收录机。
20多年前见过用温水加洗衣粉,也就是碱性的水洗电视机主板。然后“阴干”一周,效果很好。

网友M:
请问,转换开关之后有没有加点机油?或者WD40

楼主:
引用 网友M:
请问,转换开关之后有没有加点机油?或者WD40

没有,怕WD40对塑料件有影响,不敢喷,所以才用自来水泡洗,然后放太阳底下晒干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有,怕WD40对塑料件有影响,不敢喷,所以才用自来水泡洗,然后放太阳底下晒干

我见过的是在哦没有太阳的地方“阴干”,后来又条件了,就放在冷气下面吹,冷气有抽湿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