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坏一只STK厚膜……

楼主(2023-03-13):
闲着无聊,一只STK4196模块,个人感觉这个模块音质不错,功率足够,基本听不出来有什么底噪,配合蓝牙5.0播放网络歌曲,效果还是相当不错的。对模块内部有点好奇,于是就……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想到这东西表面看起来很简单,实际上还有这么多技术含量,我拆这个外壳类似于尼龙或者电木那种材质,表 ...

鬼子几十年前的产品,我们今天还是造不出(意思是没有普及商品化),却只知山寨作假,可叹。

网友:
引用 网友B:
深圳已经攻克这一难关, 实现三洋厚膜拜国产化, 工艺水平比里程原碑产品傻瓜175有了极大搞高,广大DIYer的福 ...

没看到中功率管,而且好像差了一个档次

网友C:
我觉得我们坛里的大师们用铝基板和贴片元件完全可以开发各种厚膜功能模块。

网友D:
贴片电阻,贴片电容认识。那个白底的,还有那个大老黑不认识。

网友E:
一个微缩的电子世界;

很好,点赞!

网友:
前几年看见有人用铝基板 贴片三极管复刻了stk的其他型号

网友F:
好奇的问一下:这支厚膜还可以用吗?

网友:
集成电路+大功率元件
当年也是了不起的进度
现在听音质也很好

网友:
stk4191Z这些都是满满的回忆

网友:
上面黑色封胶的是功率管,长方形(长条形)的大面积元件是推动管。功率管旁边的黑色区域是功率管的发射极电阻。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觉得我们坛里的大师们用铝基板和贴片元件完全可以开发各种厚膜功能模块。

没用的,这是真正的厚膜工艺,国内同时能做SMT和BONDING的厂家太少。

关键还是市场,没有很大的量能,不会吸引到OEM厂商。所以就算设计出来也找不到人去做。

楼主:
引用 网友D:
贴片电阻,贴片电容认识。那个白底的,还有那个大老黑不认识。

大老黑……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觉得我们坛里的大师们用铝基板和贴片元件完全可以开发各种厚膜功能模块。

是啊,看起来貌似不怎么复杂,那4个大黑芯片是焊接在散热底板上面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一个微缩的电子世界;

很好,点赞!

第一次拆这东西,应该是小日本的产品吧

楼主:
引用 网友F:
好奇的问一下:这支厚膜还可以用吗?

全新的,只是管脚被压弯了不少,反正手头还有,就干脆拆了,左下角铝板位置被伤了一点,要不然可以用的